簡單的耳機放大器(一)

楼主(2009-04-15):
就是俗稱的耳擴也是小功率的擴大器,耳擴線路簡單成本與技術也都不高,非常適合學習自行製作擴大機的入門。

這裡先提供兩個老線路,以現在而言並不推薦來實作,但是其內容值得一看,要多看線路才容易學會。

第一篇:簡潔質優的耳機放大器,裡面用到 NE540 的 IC,這個 IC 現在已經不好買了。

第二篇:CD4049 耳機放大器,什麼!4049 這類的 CMOS 邏輯閘也能做擴大機?看看囉!

1.27 MB, 下載次數: 126

717.53 KB, 下載次數: 112

网友:
現代人都用電腦來聽音樂,所以沒有音響也無所謂,但若是有耳擴

的話,聽起舞曲就比較震撼也不會吵到家人,謝謝版主用心分享..

网友:
最近在喬治查爾斯大那邊看到在集製 "含音控的LM1875-22W功率放大器"
對他流口水一個多禮拜了
有點給他想買下企而且現在整個套件都有價格了
想請問k大 有沒有喇叭保護器對喇叭影響大嗎? 是不是沒有保護器的比較有可能把喇叭弄壞呢?
也不知道用電腦的喇叭值不值得去DIY一個放大器來用><

楼主:
喇叭保護器是在保護喇叭不受擴大機的直流輸出與高頻振盪而損壞喇叭。

而一個好的擴大機線路與用料就能避免這類的問題,所以有許多人都不會加裝這種會影響音質而不應該存在的保護電路。

DIY 是讓您能用最少的錢得到最大的效果,但是也必須先繳出許多學費才能得到這些知識,值不值得我不好說些什麼,自己決定。
只能說電腦喇叭真的很爛。

网友:
有沒有礦石收音機的作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礦石收音機線路有(圖來自 DIYZONE),零件很少很好做,不需吃電但是需要一個特殊的高阻抗晶體耳機,現在的電料行不知能否找的到?

沒有半導體的那個時代是用方鉛礦與黃鐵礦的天然礦石來檢波,要慢慢仔細的調整接觸位置,後來用一顆 1N60 二極體就 OK 了。
還有個重點,想要收的好必須有真正的接地線。

您應該知道這只能收 AM 電台,必須是強信號,例如您是住板橋那收中廣 576KHz 是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應該知道這只能收 AM 電台,必須是強信號,例如您是住板橋那收中廣 576KHz 是沒問題的。

中廣新聞網??
AM657 囉........

网友(2010-12-25):
有空可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