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條ADSL如何共享網路芳鄰?--已解決

楼主(2009-04-15):
小弟的朋友的公司位處相當偏僻處,中華"奠"信上網品質很差,各個都抱怨連連...

我朋友想升級光纖,現在等中華"奠"信來評估,假設能升級網域分享就OK,萬一不行

可能就需要辦2條ADSL來改善,問題是2條ADSL該如何共享呢?上網查有很多種說法,

但小弟想是否能簡單點又不花錢?比如加塊網卡或只要加網路線就行,因為沒有環境可

測試再加上自己功力有限,所以就想請問各位前輩是否有這樣的經驗分享,謝謝先?

我將朋友現有器材粗略劃一下圖,給各位參考...

网友:
如果你那兩台都是ip分享器的話,那一切就簡單了
1.把兩台分器的ip重設,並且不重覆 例如:左邊設192.168.0.1,右邊設192.168.0.2
2.關閉分享器的dhcp,兩台都要關(雖然不關也沒關係),並重設每一台pc的ip,且不能重覆,也不能跟ip分享器重覆 例如:192.168.0.xxx
3.要從左邊adsl出去的就把gateway(通訊閘)設192.168.0.1,要從右邊出去的就把gateway(通訊閘)設192.168.0.2

共享印表機就隨便設,只要在前三位ip相同就可以
mask(遮罩):255.255.255.0

寫的很隨便,有不懂再問吧~

忘了說,還要拿一條網路線把兩台ip分享器連起來(要接在lan上喔)

网友:
P大是需因為頻寬不足需要2條ADSL還是只是想讓原本的2個辦公室都能同時上網
如果是因為頻寬不足想使用2條ADSL增加頻寬會需要使用負載平衡器(用軟體的覺得麻煩)
如果只是想讓原本的2個辦公室都能同時上網只需要把其中一台IP分享器當成HUB來橋接使用就好
然後在2台IP分享器拉一條線接起來就可以了,這樣就不需要什麼額外的設定
那要是想各辦公室的電腦用各自的ASDL上網那就像tskalong大說的那樣

覺得要是有cable的話可以試試看 .只要不是太濫的第四台網路,其實速度上還蠻快的,尤其現在應該很少人用,這樣速度上幾乎會是獨享
在附近還沒有埋設光纖線路時用ADSL會好過這種假到底的光纖
如果有埋了只是還沒有設置交換機房
這時可以毛遂自薦提供個場地給他們,這樣還有租金收入(公司位處相當偏僻處應該會方便提供個小地方)

種花奠信... 莫名的從國中時期就賭濫牠...

楼主:
原來是3台電腦用2m的頻寬上網,勉強加減用,後來又增加3台電腦就幹聲連連,

別以為女人都是有氣質滴,魯起來是很兇滴,我朋友受不了在半年前跟種花奠信申請

光纖或8m,那時種花奠信回復說不行,最多只能用2m,我朋友跑來跟我喝酒並談起

此事,在我英明的豬腦分析下,既然只能用2m那就在申請一條adsl,就可把情況稍微

減緩一下,讓那些母老虎別再雞雞叫....

剛剛打電話去問,我朋友說種花奠信有來測,剛開始只能到5m,經過3天後種花奠信

已喬好速度最高可到10m,我朋友當時也傻眼了,為何半年前說不行,半年後態度變

積極也喬好了,種花奠信真的要罵才會動嗎?

非常謝謝tskalong大跟小龐大,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原來還可以這樣玩法,謝謝你們

讓偶變聰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打電話去問,我朋友說種花奠信有來測,剛開始只能到5m,經過3天後種花奠信已喬好速度最高可到10m,我朋友當時也傻眼了,為何半年前說不行,半年後態度變積極也喬好了,種花奠信真的要罵才會動嗎?

有可能您朋友那裡已經佈好光纖了......

小弟這裡原本也不能進光纖(目前用2M/512K固3IP), 大概是一年前才可以走FTTX的.

网友(2009-06-18):
適用LINUX的合併頻寬

程序有點長
我做成文字檔,你直接下載參考

145.59 KB, 下載次數: 151

网友:
當初想說多看看別人有無此類實際應用例,因為每個實際應用例多少會有點細微的不同,這樣比較能理解書裡所介紹到的、或是別人曾提及的相關訊息。

沒想到之前在幾個論壇也看到有人問起此類問題,比較常看到的回答竟是:想太多了吧!
幸好這不是我問的問題,不然還真可能被氣到內傷:什麼叫做想太多?
(光看到就讓人氣飽飽,不過也是無從氣起!難怪常會遇到無名火,被風颱尾掃到!)

很多問題都是別人老早就想過、或聽說過、或遇過、或解決過,
問的人也可能早就想過、或聽說過、或遇過,只是可能未能全面了解、或情況不完全相同、或有其他種種考量。

回答的人東扯西扯又加上一句:你想太多了吧?到底會讓人有哪些反應呢?
說風涼話?自己也不知道?或是也不甚理解?記不得了?又礙於面子不想面對?想留一手,順便使使壞?跟你交情不夠?看你不爽,不跟你談?放煙幕彈?暫時沒空理你(又不是面對面去找你),先吱唔一下?

還是又是想太多了?或是想得不周全?碰到別人這樣跟你回應,你會有什麼反應?
不理對方?結束談話?繼續詢問對方到底知多少?又要怎麼問?反虧回去?

好歹在這裡看到一則較有實用的討論串!整個論壇的氣氛也會因為這樣正面的回應而好一些,多些凝聚力。

謝謝了各位!(其實這也是無從謝起!人家的"處事態度"就是如此,ㄚ不然你是要怎樣!)

网友(2009-12-06):
用戶數夠了
給一點時間佈好光纖
就可以了

网友:
這種玩法....遊戲公司最常玩....
由多條線路連入一台伺服器...
再由一台伺服器連入多台本地主機
以解決寬頻問題.......
以前我也自己玩過.....
架linux伺服器的那段時間玩最大...多台主機使用同一個網段

現在...光纖.....都是喊假的~~~~~你有看到光纖線路進到你家嗎??
國外的光纖網路~~~都是直接拉進家裡面經由一台光纖數據機轉換成一般網路線
...我們台灣...除了企業...我沒看過光纖到家.......
而是電話線到家(adsl)說是光纖...還是依樣電話線到家(跟adsl沒兩樣...)
而國外的光纖~~~是雙向50mb....跟100mb...
我們台灣....還在跟人家比龜速~~~1m 2m 8m 10m....這是下載速度喔....
上傳速度者是....64k 256k 512k 640k 最高..1m...沒了....
比慢還比貴的...以前台灣有個水電工架設的論壇....
當時還號招大家去抗議中華電信跟去消基會提告...
結果...中華電信依樣管你的~~~~當時大家抗議的是..最後一哩
這各東西....就是我們的adsl線路費...這種錢...中華電信還真敢收阿
這是納稅人的錢下去鋪設的..還要收錢..還超貴..真不知道要怎摸說了....

給大家看看日本的adsl費用有多便宜....他的速度比我們中華電信的所謂光纖還要快上5倍
http://bbpromo.yahoo.co.jp/adsl/regular/index.html

网友(2010-04-30):
 還有這一招受用受用n_163|

网友(2010-07-11):
政府圖利財團本不是新鮮事.
民代沒有切身利益之事.誰管那麼多.
只能怪每一位投票權人.

网友(2011-01-04):
如果是雙wan平衡..各位可有試過?

网友(2011-03-05):
ip分享器的方法好簡單,可以玩玩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