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5S800D-VM 不開機

楼主(2009-04-15):
檢測狀況
POWER ON~ 風扇會動! 無螢幕

除錯卡 無代碼顯示 IRDY 不亮 FRAME 不亮 CLK不亮 RESET 燈恆亮 12V -12V 5V -5V 3V3 都有亮

用開關無法關機 手測 CPU 跟 橋纇晶片 都有溫度

CPU換板子後 還是同狀況

這是CPU掛點

還是~~板子上的BIOS 抓不到 CPU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像有點發錯地方了n_058|

在這版應該沒人會回您吧
除非像小弟今天"啪待"一樣的大大除外n_067|  :on_021|

您自己都說了問題點了
請對照 P5S800D-VM
http://support.asus.com.tw/cpusu ... product=1&os=17
還有您換的那張板子.cpu支援表

如果都支援.bios也都對.................
那~~~~~~~~~~~~~恭喜您:on_071| :on_034| :on_165| :on_145|
90%cpu掛點了:on_136| :on_112| :on_112|

楼主:
阿~~~ 我發錯地方了喔>"<

另外一張板是P5V800 MX 同系列的

裝上除錯卡同狀況~~

明天要來燒BIOS~~~ 試試

感覺~是CPU~~掛掉了~~ 手上苦無同款CPU可測

SORRY 板大 發錯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了問
您的這P5V800 MX ..P5S800D-VM 二塊板子是好板還是壞板
您是組裝電腦不開還是要修"已確定"的壞板
還有你所用的cpu型號..及記憶體是否是良品

如果是組裝的問題..應該是發錯版了
如果是維修問題.那請先看版規及先多爬些舊文.裡面都有不少同問題處理

小弟不是.版大n_112|

网友:
你的問題是P5S800D-VM 開機無螢幕嗎?這片是不是內建顯卡
插外接的卡試試!!
支不支援cpu到主版官網查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