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20 畫面出現約3秒消失<以解決>

楼主(2009-04-15):
ViewSonic VA720 畫面出現約3秒消失,只剩下綠燈亮..
本來左邊四顆電容已凸起,更換新的後一樣會消失.. >.<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原來是左邊的IC附近的電阻空焊,重焊就好了..
故障原因應該是 水平訊號3秒就斷訊 因為連畫面都沒有只要再把VGA訊號線重插就會在維持3秒 >.<

感謝各位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一直讓它消失阿!!

网友:
應該要檢查高壓板那邊吧

网友:
如果原本就有開機亮三秒後變暗的問題,可能連高壓部份都有問題喔!
所以應該也要檢測看看高壓板或是燈管有無接觸性問題,或是零件明
顯故障!

网友:
拿手電筒照看看有沒有畫面,有的話高壓板的問題比較大。

网友:
拍高壓部分照片來看看  有圖有真相

网友(2010-06-17):
恭喜,恭喜,

网友:
左方圈出來的位置沒有電阻呢。

原來是左邊的IC附近的電阻空焊,重焊就好了..

偶有一樣的問題,可是圖上圈出來的位置沒有任何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