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T500 15吋 換燈管後 auto set 後變黑!<已解決>

楼主(2009-04-15):
各位前輩小弟在這看了幾篇手癢
把我的t500 15" 的燈管換了!
換完後發現 很亮 只有3秒 因為開機後 會自動設定!
我畫之前是 暗黃
換好很亮 可是 自動調整後變 很黑 只看得到一點影子

ps 我原本的燈管是31.5cm x2 換上去的是 32.5cm x2 因為中壢有二間賣 一支50元就買回來改
會不會是電壓不符 還是可以把 自動調整關了呢? 請各位幫忙 謝謝!

网友:
調整按鈕是否正常呢?

网友:
1.請檢查高壓板..含光源亮度迢整線路

2.您換燈管如果是買裸管自行焊接的請檢查焊點的地方高壓絕緣夠嗎?
(高壓漏電的可能性較大)

3.外殼組回時是否有卡到鍵

网友:
我也覺得是高壓絕緣的問題說....
如果就亮那麼一次....
再來開機就又不會高了....
那就得順便查燈管高壓線圈部份了....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
我可能沒說清楚
就是 電源按鍵沒問題
再重開又會 亮 很清處那樣亮
可是等"自動設定"調整後就會只有 nb 關背光的亮度了!
這樣子還是高壓板有問題嗎?!

网友:
版友的意思是如果是自己改裝燈管買燈管回來焊接那焊接處的絕緣有沒有做好的意思
畢竟他是高壓電點燈,不像一般焊點用個普通熱縮膜還是電火布包紮一下就好了事了

楼主:
我買的是 組好的 直接焊好的有絶緣頭的!是制式化的 連pin頭都有的那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檢查高壓板各主要mosfet..及含光源亮度調整線路及自動設定開關

還有您的"阿搭不答"輸出A是否夠

网友:
因為通常螢幕是不會自己做自動調整的
所以版友提到 3.外殼組回時是否有卡到鍵 才讓他變成一開機就自動調整
還有就是比較沒有電壓不符的問題
拆到燈管的部分,可能會拆到有些地方式接地的點,也要注意他們有沒有鎖好
高壓板上的燈管接頭看看氧化的嚴不嚴重,有時可能需要清潔一下
猜想自動調整時可能會因為2邊阻值不平衡或是接頭過鬆而造成高壓板誤以為新買的燈管是故障的而熄滅
另外也可以在剩影子時調整明亮度至60-70之間看看(就算是黑屏應該還是能看的出來好調整參數)然後重開看還會不會因為自動調整而暗掉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
上面小龐大 說中了我的問題 2邊阻值不平衡或是接頭過鬆而造成高壓板誤以為新買的燈管是故障的而熄滅
我把接頭按一按就好了
謝謝各位 給我這個 土炮 意見!有機會再請教各位 小弟我是土木系的 還很多要學 謝謝你們!
ps.修好第一台真的會想修第二台也-我power 換好四台了都是突電容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問題出在你沒把插頭插好喔!!!
這是不該犯的失誤阿!!

不過.........恭喜您又修好一件物品了:on_111| :on_115| :on_093|

也要感謝小龐大大幫小弟加以解說:on_097| :on_092|
小弟用文字表達的能力很差 SORRY

网友:
其實插頭沒插好的情形連組裝廠都會這樣
恭喜您修復成功^^

loku363大的條列式說明其實很清楚了
我只是雞婆點在組合一下情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