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mpo吹風機維修,裡面有一個零件不認得![已修護]

楼主(2009-04-16):
自上了快樂媽咪 後,真是有點上隱了! 跟姑姑說有什麼電子東西壞掉了,我可以幫忙修,結果拿了這隻來,馬上就破功!

請問圖2跟圖3上面,有一顆用銅鉑包起來圓桶狀, 有一顆麥拉電容焊上去, 輸出有 4 隻腳的元件是什麼東西?

已經將馬達拆下加 DC 電壓 5~8V 測試正常, AC 量測到麥拉正常, 但開關上無電位, 好像是這顆看不懂的元件開路! 電熱絲線路都用電表逼逼測試線路沒斷路!

有人可以幫我麼? 謝謝!

网友:
看起來有點像.交流4腳電容.在洗衣機裡看的到類似的

黑色電線好像是火線
圖一黑色的開關擋位沒猜錯的話應該在0..1..2..的2擋位

""馬達拆下加 DC 電壓 5~8V""
???圖三風扇馬達心上不是有4顆整流粒...那不是吃110V交流嗎??

如果沒猜錯是"電容"的話應可以直.接線開關"測試一下下"加熱
(只做一下下的測試喔)

猜錯燒掉別罵小弟喔~~~~~~~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錯! 開關是 1, 2, 無.
那顆不明元件是 4pin 用黑膠封裝, 像橋式整流那種封起來.
4條線只有黑紅兩條有連接到電熱絲線路上, 白藍這兩條線好像溫度線, 一條接在塑膠殼上, 一條接在電熱絲繞的隔熱板上, 沒有跟電路有接點.

馬達是直流馬達, 上面用橋式整流, 所以是 AC 變 DC, 在+-端都接了一組 LC, +接L接馬達+接C, C在接馬達外殼. 接 DC 5V 就會開始轉.

直接接線測試我有點怕ㄟ! 不知道會不會爆?

网友:
線路看不太懂耶
能不能麻煩大大照清楚一點的照片
(包含加熱圈內及外壳藍線那端)

這是小弟找到的4腳電容您參考看看

如果是電容.黑色那條是"負"..其他的都算是"正"

加熱絲兩端通電測試是沒問題的啦!!
我們用的一般烙鐵.也是加熱絲繞.雲母片圈圈.兩邊一通電.就發熱.加熱烙鐵頭的阿

网友:
看來看去感覺還是AC電容

你把藍圈裡的.紅.白線相接..測試.應該可以正常使用
水藍線暫時先不管它

不然就把銅皮全撥開看看有無再打甚麼字\已知10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 L 大~
經過努力, 已經找出問題點!
結果是雙切開關壞了, 原本以為是單切開關, 因一開測量時發現只有單邊導通, 而 AC 進來白色那接點雙切邊不通, 後來拆開來看, 再用尖嘴鉗來導通接點當開關測試, 以確定問題是開關, 這幾天再去買材料來換!

至於那顆不明元件到底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它拆開來只有貼這張貼紙寫 100V, 沒有其他的標示. 跟您所說的沒錯, 電熱絲是直接接 AC 白黑線,  而這顆元件與電熱絲電路並聯!
我猜想作用是當溫度保護吧, 但想不出它的原理!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把"開關"拆開來用500#以上的水沙紙乾磨磨A銅接點就好了阿!!

應該不用去買新開關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經不能磨了!
我拆開來才發現接點已經熔壞! 接點有高低所以才會故障, 一側接點無法導通!
而且我拆的時候不小心把鋼珠弄掉了, 不知道彈到那裡去了?

還是買新的比較保險, 吹風機電流大, 換新的一勞永逸.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把"開關"拆開來用500#以上的水沙紙乾磨磨A銅接點就好了阿!!

對新手來說,多來爬文可學到不少技術.

楼主:
就這開關損壞, 8P3S, 8 個接點, 3段, 雙切開關! 中間的彈簧下的鋼珠被我弄丟了, 不知彈到那裡去? 一側的接點因為高溫的關係, 造成接點下沉, 導致無法導通! 不知是焊工還是吹風機的電流造成. 我也因此得知所以用雙切開關的原因, 是因為電流大的關係, 對開關接點導通電流量較安全, 使用壽命也較長!

完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恭喜H大修好了,從你們討論中讓我偷學不少功夫,只是那100V到底是什麼呢?

网友:
恭喜恭喜...H大您又中毒更深了

昨天忘了說..那個開關.電子材料行可能比較難買到.
電料行倒是比較有
買的到就好了

吼~~~P大你又一邊觀戰喔!!

至於那個100V的零件..小弟還是堅信是電容
有正解的大大趕快跳出來說話吧n_112|

网友:
那個銅皮圓柱體絕對不是電容器,那種四腳電容器跟普通兩腳電解質電容一樣只是多了兩腳讓他能固定焊接在電路板上能夠較牢固。

雖然我沒實際拆過有這顆零件的吹風機,但看照片來說應該是陰離子產生器。
是不是這款的吹風機上頭有標示能產生對人體健康的陰離子。
而陰離子產生器就是高壓產生器,輸入是紅黑線 110V (這零件應該是從日本來的因為上頭貼紙是貼 100V),輸出是白藍線接到出風口的兩極,白色到電熱絲內芯,藍色是接到有雲母絕緣隔熱的外極,從這兩極之間就能因為高壓放電而產生臭氧這類的陰離子。
這顆零件是用環氧樹脂來罐封所有的電子元件以隔絕濕氣,外皮包覆銅箔經過塑膠電容器來接電源中性線(黑線)作為屏蔽消除對其他電器產生之干擾(高壓產生器就是個高干擾源的振盪器)。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哈哈..我不是觀戰而是沒拆過吹風機,我也很熱真的看帖,因為我在想吹風機構造

跟我那隻工業用熱風槍構造是否相同?

网友:
恭喜修好
很多時候潛水也可以撿到寶呢~ 謝謝分享

网友:
雖然幫不上忙,還是恭喜樓主修好吹風機!
下次有遇到,也學著修看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k大的解說!
我去仔細看了之後才知道是負離子吹風機!
你說的沒錯, 的確高壓線的接法是一個線在外殼, 一條線在中間的隔熱板上, 外殼包覆銅鉑在用麥拉電容接AC地線.
我今天又去拆開一台我妹買的負離子吹風機, 雖然元件位置不同, 但佈線方式相同!
再次感謝K大, 學了很多!

回复 网友F:
感謝L大, 的確那顆開關我跑去光華找不到一樣的, 好在我有帶去比對, 找了一顆台製常見的鐵片做的開關, 高度跟腳位差不多一樣, 但頭寬了一些, 我用美工刀切掉, 裝上去完全穩合, 達到德國頂級工藝一般, 使用起來, 完全感覺不到有先前不同!(開玩笑滴..哈)

謝謝大家!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這篇吹風機原理~~~
http://home.bowenwang.com.cn/hair-dryer.htm

网友:
恭喜你也感恩你讓我也學到東西

网友(2009-11-08):
=..=' 連吹風機也自己修理~
好強!

小弟內人習慣使用電磁爐煮東西...
結果插頭沒拔~ 一隻壁虎跑到裡面被電掛...
掛了就算了~ 連裡面的電子元件也燒掉了...

電磁爐結構還蠻簡單的...
通常只是壞一顆大顆的IGBT和橋式整流...
換掉就好了~ 太快組回去來不及照相跟大家分享~^

現在努力學習修理電子... 沒有零件有時候也束手無策XD~

网友:
黑色那顆是負離子產生器拉......
青色那條線就是產生負離子的........
空氣清靜機常用......
現在的冷氣也依堆...不過都是方型的
很少有圓形的

网友:
常常來這就可以多多學習真是不錯啊。家裡也有一支來去拆看看。

网友:
恭喜修好
很多時候潛水也可以撿到寶呢~

网友:
昨晚,我兒子在吹頭髮的時候,突然就聽到「啵」一聲,
聞到一陣電子零件燒焦味,
PANANSONIC的吹風機掛掉了。

我兒子說有看到火花噴出來,還好才剛開,還沒對著頭吹。
真是危險!

買了有一年了,我看已過保固。
打算拆開看瞧一瞧,結果,他的螺絲很奇怪是三角形的,不太會形容。
今天去買看看,有沒有這種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