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維修淺見

楼主(2009-04-17):
HI 大家好
我以前修版子經驗給各位分享  以我修版子步驟為
1.拿到版子先看.是否有刮到版子如外傷或是零件損壞電容漏液上方膨脹或裂開
2.聞.看看有沒有燒焦味
3.插電.先看有沒有電源異常
4.摸.摸IC看看是否有異常發熱或是該有溫度的IC沒溫度
5.聽.聽看看有沒有發出異常聲音如線圈
才開使正式插上除錯卡驗證

各位是否同意這種方式或是有錯誤地方請各位給些意見
我是新人  跟各位高手問安

网友:
非常歡迎E大,人多熱鬧點,除了E大所說幾點外,小弟在

插電前會從ATX槽裡檢查3.3V,5V,12V,4pin 12v是否短路,

只是習慣,希望E大能常來討論交流....

网友:
謝謝 emhom大的經驗分享,

除了 emhom大及 P大所說的步驟外,

我會先把主機板上的灰塵清乾淨,因為毛削,灰塵有時會產升靜電造成誤判!

网友:
嗯 .我也是一樣 我會先把板子清理乾淨~
然後~我就會直接上CPU+上電...@@"
哈哈..安那系A攏嗯災...=.="

然後聽聽看有沒小 BE BE 會不會叫.....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的分享,我倒是第一次聽說灰塵會產生靜電,我是知道風跟版子摩擦會產生靜電,我在維修好版子會在上面做紀錄,也可以追蹤版子修完後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