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後級放大器變壓器製作問題

楼主(2009-04-18):
各位大大好,小的最近在電子材料行買了一個視聽電子丙級的後級放大器套件來玩。
都組裝好了,但......沒有變壓器可以使用和測試,他須要正負二十五V的電源,小的是有找到一張電源電路圖,
但不知道組起來是否適用?請各位大大給小的一點意見,感恩!

後級電路圖

完成品

電源電路圖
還有想請問一下,這張電源電路圖的零件要如何買?如變壓器和橋式整流器?該怎麼跟老闆說明我想要買或須要買的東西。
真不好意思問那麼多問題,因為對這東西真的都不太懂,但又想玩看看簡單的放大器。

网友:
這張電源圖不合用,一是沒有負電源,二是電壓也不對。

您需要的電路其實很簡單,一個足夠安培數的變壓器,一個橋式整流器,兩個大電容器就行了。

請大家來設計一下這個變壓器二次繞組應該是交流幾伏的?電流要多大?
橋式整流器的耐壓與電流應該是多少?要不要散熱阿?
電容器的容量應該多少才足夠?
請大家幫阿水兄算一下!
提示一下,要先算出這放大器在 8 歐姆負載下能輸出幾瓦?才能繼續算下去。

不會算的人請看電源供應器的理論與製作,這裡面都有,很簡單的。
有看過前面幾篇文件的人,這算是抽考吧!

网友:
沒做過雙電源,若有錯請別笑我....

耗電流----   30w/110v = 0.27...a  取0.3a

電容耐壓    25v*1.5  = 37.5 v    取40v 以上

電容值        0.3a 取 300uf ,市面上好像不好找,用470uf代

穩壓--    我只會78xx ...

草圖如下...

最好用下面有穩壓,但我不會改雙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錯歐!已經有概念了,但是還是有些數值不對,歡迎有人再來補充。
提示:電流不對,變壓器的一次電流與二次電流是不同的。

功率擴大級一般都是不需要穩壓的,如果要用穩壓所需的電晶體電流與數量不會少於功率放大級所用到的功率電晶體(電流一樣)。
所以一般都是讓濾波電容器的數值儘量大好平穩電源上的漣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次與二次變壓比      110v/25v = 4.4

二次電流     30w/25v = 1.2a

所以一次電流 = 1.2a / 4.4 = 0.27a

電容耐壓    25v*1.5  = 37.5 v    取40v 以上

電容值        1.2a 取 1200uf

所以變壓器要選1.2a以上 18v-0-18v ,請問版主這樣對嗎?

ps:這個一定要學會,不然偶的耳擴12v雙電源也動不了...

楼主:
感謝板大和 P大,對電源電路總算了解了許多。
等等要再去材料行買塊音質調整器(EQ),和電源材料,最後就剩外殼!
雖然都是買現成的電路,但要是組的起來還是算小有成就感啦。

對了,橋式整流買3-5 A 的對吧。

晚點再貼買好的圖上來!

网友:
嗯 套件還有音質調整器和電源與喇叭保護器合一的套件組
對檢定套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勞委會的網站下載資料
裡頭都有相關的電路圖,需要的零件與配置方式,想自己洗板也有PCB的圖可以用
http://www.labor.gov.tw/manageme ... ank/exambank_97.htm

去掉喇叭保護器的話只需要18-0-18 3A
變壓器就可以用PT-31了

1.18 MB, 下載次數: 13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橋式整流應該不用買,廢炮兒一堆拆一個就好,變壓器應該買18-0-18,

至於幾安培我也不知算的對不對,我都用"準"的,要不要再等等有沒有

正確答案在買,因為我也在等...打算買9-0-9 1a 作12v雙電源...

网友:
  吼~ 我都看不懂,感覺起來等級不一樣呢n_081|
不過,我有看到P大已經變身超級賽亞人勒n_116| 強 (各位版主之強就不用多強調了)
雖然都看不懂,不過多看各位大大討論也是多少能撿一些知識啦,上來吸一口氣,再潛下去...:on_022|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這種線性電源故障時很好修,但要設計就不是那麼簡單,這只是最入門

,還有穩壓跟電晶體的組合,零件都買的到,不錯玩...

楼主:
疑!p大你的電容值改掉了啊
剛去買好了說@@" 共花了六百元。
買了個3A的 變壓器 ,他有三組輸出,12- 0 ‧ 18- 0-18‧ 24-0-24

剛老闆問我要幾安培的我也不知道@@"後來跟他講要做出30w的擴大機老闆幫我算出來的!
音質控制電路另要一組15v的電源,剛好用變壓器裡的12-0來做

p.s 我發現我一個奇怪的心態,我工作的褲子只有兩件在替換,之前原本想再去買但看到一件要六七百覺得好貴後就下不了手,但買這些電子零件不管多貴總是買得下去@@"

楼主:
電源用好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我C1和C2的電容選用470u的關係,聲音出來的很小聲,一點都沒有擴大的感覺。
變壓器經橋式整流後也有壓降的情況只剩下21v 。等等再去買個 1200u  的電容看看!
還有測試時板子上一邊的電晶體散熱片超燙的,但另一邊完全沒有溫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阿水兄...那只是我的算法不一定是對的,你真的跑去買,我也在等答案,有答案

我就要把耳擴組起來,這下毀了我太對不起你....,請原諒我因為相機不在

我這邊,碰巧你跟我又同時在玩套件,所以就一起討論,無法貼照片另開新帖,這下

要挖洞躲起來了...

楼主:
 不會啦,P 大您有回文我就很感謝你了!
而且只是我太心急了,這塊板子放了快一個月了到今天休假才有機會去搞他!
哈哈,有問題才有挑戰性!讓我們手牽手一起奔向光明的未來吧!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的很抱歉,我上網有看資料,你這套件好像總共有3件,你的狀況比較複雜,

抓起毛病也比較煩,我的比較單純,純粹前級耳機擴大器,原本想用atx電源

接,但怕有高頻干擾才想用傳統電源試試,多作多學習不怕遇到問題,給他花時

間下去搞,技術一定學的到.....

阿水兄,小弟很好奇你買的變壓器長怎樣,3a 還有3組輸出,這種線路該要如何接跟匹配?

可以拍張照片分享給大家看嗎?順便學習謝謝先...

楼主:
嗯!沒問題,但是要星期日才能po上來。

网友:
感覺上你的擴大機有點問題,應該不會發燙的,可能靜態電流調太高,或是高頻震盪,或者挿錯零件,或者零件故障,...........還有電容器不要用太小,建議買大一點因為以後會拆拆裝裝會留下的就是電容跟變壓器了(變壓器已買,不能退了,建議電容買10000u以上耐壓高一些的,別太低,以免要裝大功率時還要再花錢,音響也是條不歸路)

楼主:
說起來真見笑!我把150歐姆和15k歐姆的電阻搞錯了,換過後就ok了,發燙的問題好像也沒了。
補上圖片來給大家看看。

變壓器

土炮式橋式整流器
電容買不到1200u 50v,只好選擇1000u 50v

線路亂接法

電路合體

有空把音質調整器組好時再po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阿水兄po變壓器的照片,這種多組的變壓器真的第一次看過,一般電子材料

行都賣下面這種,又再一次大開眼界....

楼主:
那顆我覺得還滿貴的,兩百多快三百元。
哀...不過問題又來了。輸出的聲音有點小聲,橋式未接負載時輸出約24V,接上後馬上壓降到21V,明天再去買看看五安培以上的橋式整流回家試看看!

网友:
聽說變壓器用環型的比較優--不知對不對
電容越大越好一般都4700u 起跳

网友:
這兩天家裡發生一些事情沒法即時參與討論(晚點再說明)請大家多包涵!

電源計算方式:
1. 最大供應電流:依據歐姆定律 I = V /  R,這裡 V 約為 24V,R 為 8Ω,所以 I = 3A,如果喇叭會用到 4Ω (兩隻喇叭並連)那電流就要再加倍了。
2. 最大輸出功率:依據功率公式 P = V x I,得到最大理論功率為 72W,雖然這線路標示為 30W 這是連續功率您難道不希望有瞬間最大功率輸出以應付短暫的大電平音樂。在音響上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力還要遠大於擴大機所需要的這樣低音才會有力。
3. 橋式整流規格:耐壓需為 AC 18V 的 3 倍以上這樣就是 54V 了直接選用100V 好了,耐電流選 3A 或 6A,功率消耗為 1.2V x 3A = 3.6W  這樣得要有個小散熱片或直接鎖在機箱底板上。
4. 濾波電容規格:3A 就得至少 3000uF 了這看您本錢粗厚 10000uF 會更好,折衷為 4700uF 好了,耐壓要比 25V 多 0.5 倍這樣就是 37.5V 可以選用差不多的 35V 耐壓。初次 DIY 不用買日系電容用一般的就好了這樣才不會太傷本。因為電容器能提供變壓器提供不了的超規格電流所以容量能大儘量大。
5. 變壓器規格:電料行老闆算的沒有錯,需為 18-0-18 電流 3A,但是老闆沒有跟您講變壓器都會不足瓦您自己要抓安全餘裕,即使是訂做的也是一樣,因為這規格是理論計算值而沒有考慮鐵損(鐵心)與銅損(銅線),一般要打上 7 8 折所以變壓器有 4A 的會更好。E I 片鐵心也稱為外鐵式而環形變壓器稱為內鐵式, 內鐵式損失較低效率較高,但是製作不易所以價格高也沒現貨,如果只是學習玩玩的買傳統外鐵式就好。

樓主說的接電後,一聲道熱熱的一聲道冷冷的,可能是靜態偏壓沒有調整好的緣故,怎麼調整呢?我再賣個關子,先前的擴大機理論文件裡都有提到,希望有人能告訴大家要如何調。

等樓主改好後再來發表一下心得。

楼主:
謝謝板大精彩的講解,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了。須要點時間再理解一下,最近比較忙一點,有空我再把心得po上來。

玩音響真的會上癮XD

网友:
回复 网友H:

請問板主為何最大供電電流是24v/8Ω,那如果是60w功率輸出是否也可套用?

不是該從變壓器次級輸出算嗎?小弟剛學若問很小白的問題希望多多包涵...

网友:
回复 网友I:

電源電壓決定了理論上的最大輸出功率,先不管擴大機線路是怎樣,換話說電源電壓太低即使擴大機有幾十對晶體也輸出不了想要的功率。

所以 24V / 8Ω  = 3A,3A x 24V = 72W,理論上 24V 的電源能的到最大 72W 的功率輸出,如果電源能夠足 3A 輸出那這個擴大機可以達到最大瞬間輸出功率 72W,這個擴大器線路是平均功率 30W,但看您要不要餵飽電源給她好達到最大瞬間輸出功率 72W。這是功率擴大機計算的基礎。

計算是從輸出倒看回電源的,決定了最大功率後再考量功率晶體的電流與增益是否足夠(在這裡因為是用套件所以計算跳過),再來就是電源濾波與變壓器二次繞組的電流,一次繞組上面的保險絲規格要滿足電流的需求還要考慮濾波電容開機通電時的脈波電流,所以一般是使用慢融保險絲。

變壓器的轉換效率一般是用 50%來做保守估計,輸入 20W 輸出只有 10W ,這點有沒有人要實際測試看看嗎?外鐵與內鐵式的效率有何不同?還要記得測溫度!

网友:
回复 网友J:

謝謝板主詳細的解說,小弟已有初步的了解,也謝謝阿水兄貼這帖讓我吸收到

經驗,繼續研究電晶體與放大器....

网友:
不知道阿水兄擴大機裝的如何了,這機器應該是ab類的要調整靜態電流消除交越失真(需要信號產生器跟示波器),放大器應該算是學電子的基本功,不過這領域也是無邊無際

网友:
那汽車音響都上千w
12v 可能嗎

楼主:
在多次的失敗後總算把後級和EQ結合了。有空再PO上來跟大家分享,最近比較忙比較沒時間打心得SORRY!

网友:
回复 网友K:

汽車音響的喇叭是 4 歐姆的,所以 12V / 4Ω = 3A ,3A x 12V = 36W,再用橋式接續(BTL)可得到理論上 4 倍但實際為 3 倍的輸出約 100W。
更大的汽車音響擴大機會內建 DC 24V 昇壓線路, 24V / 4Ω = 6A ,6A x 12V = 72W,BTL x 3 後的輸出約 200W。
用 BTL 接續的聲音很差失真很大,根本就談不上是高傳真,而有些人認為只要夠大聲能轟的心臟亂亂跳就是好音響。

音響業者有發明一個規格叫做 P.M.P.O.(Peak Music Power Output),這個規格沒有定義出測試規範所以根本沒有標準可言不足以參考,越是便宜低劣的產品越是喜歡標示為 P.M.P.O.,小小一個電腦外接喇叭也能標示到幾百瓦而實際只有幾瓦特而已,所以號稱幾千瓦的汽車音響也不足為奇。

网友:
PMPO=>放大電路,瞬間的峰對峰值(聲音的正弦波變形=統稱失真)

RMS=>放大電路,連續的有效輸出值(聲音的正弦波未變形的最大值)

网友L:
請問諸位大大,計算開板大大後級放大器電源變壓器容量,是依立體二聲道還是單聲道的需求容量?
實際使用時安培數要不要乘二倍?

网友:
引用 网友L:
請問諸位大大,計算開板大大後級放大器電源變壓器容量,是依立體二聲道還是單聲道的需求容量?
實際使用時安培數要不要乘二倍?

一般都是以單聲道做計算,計算出來的數據再乘上1.5倍才是安全的工作電壓與電流!

兩聲道x2,三聲道x3以此類推!

网友:
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擴大機輸出的電壓=>汽車的馬力,輸出的電流=>汽車的扭力!

你希望你的擴大機是馬力大還是扭力大呢?想看看吧! Why?

网友:
謝謝 europe-chang 說明,
真是慚愧,我高中也是電子科系畢業的,卻沒有學專精.
只粗略知道電源安培數愈大負載效應愈小.濾波電容愈大漣波愈小,
從來沒有認真去思考計算精確的影響有多大,如何選用才合理.

网友(2010-12-18):
回复 网友M:

    記得很久以前擴音機可以是用多管並聯推挽及輸出變壓器就可以不經升壓而取得大功率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