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SUNG 151BM 顏色有問題

楼主(2009-04-18):
(无正文)

网友:
試試看清潔或重插通往T-COM的排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壞的就丟了買新的阿

麻煩一下chinaab大大
注意一下版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81&extra=page%3D1
請不要都是類似"SANSUNG 151BM 顏色有問題"短短幾個字的在問問題
您發的前2帖也都是這樣"短短幾個字"

您是有問題要問.討論.還是只是顯示故障狀況
您動了甚麼零件..測量了哪裡..數據.電壓多少..甚麼都沒有說明
不是每個人都是""神""能用"慧意"的

网友:
samsung 最容易壞的 是它的A/D版的MCU,先確定排線上的金屬是不是有折到缺角,如果無此問題,就換個A/D版

除非你有熱風槍及燒錄機,還有你會燒程序,你也會用熱風槍,還有你要買得到那個IC

网友B:
FOYANG 大大利害唷 整個經驗老到

三星出名容易掛的救MCU~~
線檢查完沒事~~

救搞AD吧~~

沒設備...就上公板吧ㄎㄎ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YANG 大大利害唷 整個經驗老到

三星出名容易掛的救MCU~~
線檢查完沒事~~

救搞AD吧~~

沒設備...就上公板吧ㄎㄎ

呵可,感謝你的過獎。

网友(2009-08-22):
這是液晶面板後面的驅動晶片故障

网友:
先看看 LCD 排線是否有鬆脫, 有可能 LCD 上主 IC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