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電容表

楼主(2009-04-18):
數位電容表在網路上找到的,零件規格很普遍,一般的電子材料行都找的到

网友(2009-10-09):
很不錯的東西~謝大大的分享~等我看懂就去試~

网友:
弄懂以後再去試試看

网友(2009-11-30):
弄懂以後再去買看看~~謝謝

网友:
如果真的要玩維修的話....

電容電感表是除了三用電表外,另一個必要的工具...

因為SMD的電容根本沒標示,如沒線路圖,真的無法判別.....

网友:
有空來做一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