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MCP73電壓問題

楼主(2009-04-19):
我的CPU電壓2.160......好高呀      我問過別人   好像此版不能用BIOS改電壓??  那麼還有啥方法能解決此問題...

有人叫我將CMOS資料清除回復原廠設定     將主機板水銀電池取下2-3分鐘裝回     此法真有用??若有用  要如何把電池拆下來..

我有開過機殼     好像應拆拆不下來    我不敢亂拆......   有何法子拆下他阿.....

若此法無用   還有何法能改電壓........求救於大大們

网友A:
@@"CMOS電池只要用你的手指或是小一字起就可以用起來了。拔起來放二到五分鐘他裡面的資料會清除。你開機時要再進去BIOS設定一次,不然時間和日期會不準。

网友:
沒有人知道你的mcp73是什麼板子,保固內可尋找原廠協助,免得自找麻煩.....

网友:
MCP73應該是n的7xxx系列晶片組
cpu電壓2.160.請問qazwsx84830大大.您這電壓數據是如何而來
a.BOIS裡面顯示的
b.作業系統裡軟體顯示的
c.實際用三用電表測量cpu腳位而來的??

如果是a.b.有可能是零件.軟體誤判.或power供電不足或不穩造成的

引用阿水大大的話
"CMOS電池只要用你的手指或是小一字起就可以用起來了"
照下圖.電池旁小凸出鐵片.紅標方向1.下..2.右就能輕易拆下

以下的"話"沒有惡意.煩請大大不要見怪

您連最簡單的拆cmos電池都不會..那要動烙鐵換零件就不用說嚕!!
您的MCP73研判.如果不是品牌機..沒異外應該還在三年保內
建議您直接送原廠檢修

如果是已過保的...來吧!.請大大回個文...一起來動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只要用你的手指或是小一字起就可以用起來了。拔起來放二到五分鐘他裡面的資料會清除。你開機時要再進去BIOS設定一次,不然時間和日期會不準。 ...

接阿水大,基本上 不用怕,動手去做,不然你就拿回原廠,水銀電池拿起來的方法為,拿小一字起,在水銀電池旁有個金屬彈片銀色,將一字起插進去,輕輕的將手握的手柄往右,
接著下面的一字就會往上,這時 就起來了,放回去時請記得不要放錯面,有+字號的在上面

网友:
我是新手啦!別叫我阿水大
小小的問題我還答的出來而以,像Foyang大說的一樣沒動手做看看你什麼也不會的。
還記得常有人問我,你怎會學會修電腦的?
我就跟他說:電腦常壞,沒錢請人修只好硬著頭皮去試看看囉。
動手作才是王道!

楼主:
把電池拆下 過了5分以上    裝上去    開機    電壓沒改變........       能交交用啥法改電壓嘛.......

保固雖然沒過     但我比較想動手作........就把送修當最後王牌吧........

网友:
請問,你這塊版子在使用上有沒有啥問題?
是否能開機?電壓值你怎麼量的??????

如果能開機使用也正常就好好的用吧!別亂改!
真的不放心......那就送修吧!

楼主:
開機沒問題    CPU 類型        QuadCore Intel Core 2 Quad Q8200 請問這cpu代雞瘟度下50-55度正常嘛??
我適用CPU-Z_v1.50  跟EVEREST  看電壓 溫度  cpu電壓太高   好像隊cpu不是件好是     你可說說壞處在哪嘛??
電壓太高    溫度會升高??  cpu壽命簡短??還是怎........
我不是說很了解.......

网友:
1.開機正常,只要散熱風扇運轉正常,溫度應該不會持續上升,除非散熱器沒安裝定位。

2.回想一下,你有沒有裝超頻工具之類的軟體?或有動到 bios 裡的設定?

3.在電池座附近找一下標示 CLR_CMOS 的跳針,正常 1-2 為NORMAL,3-4 為 CLEAR CMOS (清除CMOS資料)。

4.若在保固內,建議送廠維修,勿自己處哩,否則原廠判定人為退修,你就得不償失了!

以上是個人一點淺見,請 q大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開機沒問題    CPU 類型        QuadCore Intel Core 2 Quad Q8200 請問這cpu代雞瘟度下50-55度正常嘛??
775 的版子 有些機子 要設定 BIOS 風扇的控制 不然 一開機 是跑全速的風扇..... 正常50-55 的話 應該還OK的 有些 版子 不會很準確 ~只是參考
...........正常要用溫度計 ...才准 我試過很多版子都有誤差的..
CPU-Z_v1.50  跟EVEREST 你要看他的版本 版本不對是不準的 還有看看板子的官網 有沒有更新的BIOS  有些溫測電壓不准是BIOS 的問體..

電壓太高    溫度會升高??  cpu壽命簡短??還是怎......
長時間 應該會簡短壽命.....CPU 很耐用的 ~一般正常使用 ~沒聽過壞掉的
溫度高也沒有聽過會壞掉過的....最多當機..
K7的以前常常出現 風扇沒裝的 掛的一堆....INTEL 沒聽過溫度高燒掉的...
至於 保內的話  建議還是送公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