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視電源板不供電

楼主(2009-04-19):
家裡的電視看到一半關機...從此就不能再開機了...插頭拔掉一陣子再插回去還是不開機...
小弟我想說量量看電源板是否有無供電...想說用三用電錶量一下電阻是否有無電流通過...直接在R809電阻上量...
三用電錶保險絲燒毀...本來有供電卻導致後面都無供電了..換了該R809電阻還是一樣....
想請問一下~如果直接在R809電阻上量電流卻導致有火花現象...三用電錶燒毀...除了R809電阻燒毀..還有什麼零件會因為這樣而壞掉...
電阻的位置再經過橋式整流之後接一個大電容...大電容再接兩個電阻~...其中一個就是該電阻...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155843157&p=1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155843156&p=0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155843158&p=2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student3399&b=1&f=1155843157&p=1

网友:
量電流好像要用串聯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3399大大
您是用三用表量電壓還是電流阿??

您會不會是撥錯擋位了??

一般.零件在PCB板上沒至少拆一隻腳下來是無法量電流的阿!!

電表保險絲會量到燒毀???一般的三用電表最大測量電流為10A.您電表正極探針有插到10A的孔位上嗎??

零件會燒毀.極可能您直接在PCB板上零件位置上直接量"電流".是被您短路或開路燒毀嘞

网友:
小弟修過國際牌錄影機故障,原因是預約錄影到一半停電,電來了錄影機反而沒動沒靜,打開看保險絲燒掉,換新的插電立刻又燒

因為沒資料只能土法煉鋼,抓到離110V最近的高壓開關電晶體嫌疑最大,換掉就正常了

原廠這顆沒裝散熱片,用手摸還滿燙的,當然就給他鎖上一片,樓主如果沒電路,要不要也土法煉鋼

楼主:
小弟是直接在電阻上量電流....然後火花...XD
因為知識不足...所以被我搞壞了...
可是換了該電阻還是沒用說...
後面都不動作...>"<
三用電錶也忘記插在10A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現在的狀況為何??

基本上...你那電阻旁的大電容.有電壓嗎??

网友:
想問一下 您打火是因為碰到旁邊的散熱片嗎

相鄰的2根電阻看背面好像是同條走向
前方是主電容再往前是橋式 如果主電容沒電的話
覺得橋式那4顆可能會有掛掉的,另外再往前的話保險絲也看一下

如果是碰到散熱片,直流高壓去給他接到地,這不知道會不會讓IC跟晶體都連帶掛掉了><

网友:
電視機無法開機,可能是水平掃描電路跟開關電源出問題,但是樓主好像

不會使用電錶,建議找有電子基礎的朋友在旁會比較安全,高壓電電起來

真的很危險...

楼主:
主電容有電...保險絲也沒燒毀...
就是不供電...ˊˋ
而家裡的電視是HOILDAY大陸制的卻找不到他的電路圖ˊˋ...
电源板的型號是JUC7.820.576
電壓彷彿到這兩根電阻就斷了...
而這產生火花的電阻換新之後 也有電壓過來..
就是找不到哪裡壞了....搞了一個多月...還是找不到Orz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覺得電壓到兩根電阻就斷了
那一個要看這兩根電阻是不是燒斷造成斷路
與看兩根電阻後面接了什麼..後面接的東西很可能已經燒了造成短路

网友:
我有兩個方向,供樓主參考依下 :
1. 會造成燒毀, 就是電流過大, 可能是因為該電路沒有其他的壓降保護, 所以額定W 數的零件就會燒毀, 所以很可能是線路短路了, 但......什麼東西壞掉會造成短路 ??  請思考 !!

2. 如果大家有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144&extra=page%3D1
是否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 Vp-p  電壓很高, 這也容易造成該零件容易燒燬, 只是速度快慢而已 !!
那造成 V p-p 突然變高的原因, 可能就是濾波電路掛點了 !! 請思考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