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主機板下手

楼主(2009-04-19):
我高中是學電子的,只看得懂 元件 比如電阻 還有 會算 V=IR P=VI 這些,因那時 不是很有興趣,重點來了,我有三本 對岸買的 主機板書   像我這樣 該怎麼下手 也不知道自已在問什麼 我的意思是 要不要記熟 主機板的 六大電路  圖    因為我最近  看到鍵盤 屬標 的電路圖  在想 如果 鍵盤有問題 是不是要看電路圖 查找 先從 鍵盤 對地阻值 、然後 再慢慢 查到 電阻、電容,再查有沒有壞,如果沒有問題 再查是南橋有沒有壞掉,想問大大們,這樣的查找思維是對的 還是錯的。

网友:
无基础如何修板

我是大陆人,我们的思考思路可能与你们有所差别!今天初来贵论坛,想发表一下大陆人普通认同的作法!
       对于一名想自学的新手,我不赞成先去学什么理论基础。比如我看到不少人让新手先去看《电子电路基础》《电子元件基础》等这类型的书,这乃内功,内功好功夫自然深。然而叫一个新手自己学内功,那是万分之艰难~~~自学的新手,应该直接练外功,剑走偏锋,也就是说应该直接学怎么样修板。如何抛开理论知识直接学修板,这其实很容易~~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比如《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再买一些相应的工具,如诊断卡、万能表、假负载,就可以开始动手学了。当然,要有板。
       如何直接学外功,其实很简单,就一个字:记。要说复杂点就两个字:硬记。
要记些什么,一是要记主板上各种元件;二是要记主板的各种测量点;三是要记主板主要元件的测量方法;四是要记主要元件以及各测量点的正常数据;五是要记一些主要元件的代换原则。只要多加测量多多测试,睡觉前背背醒来后记记,这些东西全存进脑子里怕不是太难吧~~~这里难点只在于主板上主要元件的测量方法以及记忆正常数据。能记好这几个方面的东西并在练习过程中熟练使用万用表、示波器等工具,你就具备了初级“修板”的能力。
      剩下的就是练习拆焊的技术,一定要熟练掌握热风焊台、电烙铁等工具的使用。在这里,除必要的工具外,我不推荐一开始就用很好又贵的工具,但象阻值卡等一些辅助性质的工具一定要有,这有利于初学者学习。练习拆焊,重点在于练拆焊IO、场管、贴片电容电阻等,一定要练到拆焊如同搭积木一样简单~~至于别的比如烟囱电容——太容易了~~~~南北桥——非我等能为之。
     如此学习加练习,快者一头半个月,慢者三、五、数月就能成此境界:什么都不懂,也能修主板(混鸟一个)
     到此境界,如只想挣钱养家糊口,不想再深入者,可以止步。仍有兴趣再进一步者,在此基础上,可以深究主板运作的一般原理流程,主板上各主要元件运行的一般原理,把主板上的东西都弄懂吃透。要学会看得懂主板上电子原件的简单电路图;要懂得跑一些简单的电路比如开机电路、供电电路等等。这时要多看书、多提问、多思考、多查资料;请教前辈,请教同行,请教老鸟中鸟小鸟(记得抽空帮下菜鸟);最好是能私下交好三两个大师级前辈人物。这时你再去看那天书似的 《电子电路基础》《电子元件基础》这类的书,你就会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如此边练习边学习(边挣钱),快者三数个月,慢者一两年,可成此境界:内功小成,已经入门。(高手了喔)
     有如此境界者,已差不多等同于一般电子修理专业出来的人员,可称为专业主板修理师(偏门)。如再想进一步,有两条路子。
     一条路子则是要深补理论,精益其精,广博见闻,把理论知识系统化专业化(已远超出本人能耐,想象不了),以期某个时段后可成此境界:内功有成,见招拆招。此时可称大师也;再由此而进,功力日深,练就七十二绝技,见到什么电器都可以操刀动手——登堂入室——宗师也!
     另有一普通正常路子,则是多元发展。一边继续加深主板理论知识,力求精博系统。一边向着修显示器,硬盘,显卡,内存,电源,光驱等方面发展。能走多远,能进多深,就看各人能耐如何啦~~~~反正总有一日你也会有此能耐:见什么修什么,如同独孤九剑,每招都有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惠民大大的心得分享!

目前我看了很多書,也有很多練習對象!

不過我走內外雙修,太過於貪心導致於一事無成!

但這是我的目標,即使走火入魔我也甘願。

楼主:
感謝惠民大大,我看你們的書,思維跟你說的一樣,問了 結果還是回到原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覺得惠民電腦,好眼熟= =原來我有他們的書XD
目前手上5本(閃光)~

楼主:
t 大 ,剛剛也看了一下,嗯,我的沒有惠民電腦。

网友:
惠民电脑

声明一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维修公司的一个普通维修员,没有写过书,我发表的经验也不一定全是我的原创,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自己同行!我将他们引至这里,只想供大家相互借鉴,我也会将你们的经验介绍给我的大陆朋友们!

网友:
很高興惠民電腦大大的分享,我想在台灣維修主機板(非維修及組裝電腦)在我的認知裡還不是如此蓬勃,
君不見Y拍及P拍裡有一些修主機板的賣家,以500元修到好,否則免錢(南北橋除外),但沒有那麼多相關書籍,短片,
我之前曾經送修一片品牌電腦的P4 478主機板,原因是推動CPU風扇的達靈頓晶體壞了不轉,此賣家用電表一量,
用焊錫將之短路於12V,那風扇就失去自動調整轉數的功能,我原本寄望他會幫我換下它....,
不到5分鐘收了我500元,後來我想這大概就是"眉角",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問題解決,但也許治標不治本,
所以我才會對自己來簡單的修理主機板有興趣,真的很高興在這裡有越來越多的朋友加入討論.

网友:
看完 惠民大大的言論 真是慧我良多
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