頻率計製作相關網頁(網路找的)

楼主(2009-04-20):
當初找LC表時就有找到LCF表,只是他要洗板而且又有頻率校正上的問題所以先放棄
看到K大提到了LCF的建議就在去翻出來
英文網頁
http://www.hamradioindia.org/circuits/fcl.php
俄文網頁
http://picmicro.by.ru/lcf1.htm
上面的這2個都有附電路板底圖,現在有了cmw895大的洗板教學,可以方便做了
另一個日文網頁我找不到了之前沒有記錄起來

單純的頻率計(零件多的) 這個覺得很不錯有點想要作這個,不過作起來成本會貴些
http://www5.plala.or.jp/ja3hlx/f_cunter/Freq_counter.html
單純的頻率計(零件少的) 這個是東西買了但還沒有動><
http://ironbark.bendigo.latrobe.edu.au/~rice/newfm/newfm.html
其餘的84A相關頻率計還有很多種,不過沒有什麼覺得特別的(誰叫我買了3顆84A)

關於校正
硬體的有頻率產生器功能之類的儀器,覺得實現價值不高,做下去變成要玩無線電了><
搞來搞去不如K大建議的直接買現成的頻率計,這樣就不用搞這樣一個大彎

有找到一個軟體訊號產生器+示波器(這軟體示波器當好玩就好,用過的都說不準 )
它是利用音效卡作發送(耳機孔)與接收(麥克風孔)的動作
只有利用到右聲道部分
可以取一個不要的耳機當製作探針的工具
耳機端子最前端為右聲道最後端為左聲道,請利用電表確認是哪2條,這樣就可以當測試棒了
(最好至少降噪12db)
想玩的人最好另外用一張舊音效卡玩,免的有不小心燒壞主板音效的疑慮
也因為這樣我就不放在這了,免的害到人,想拼的在PM.而且我自己還沒用過,最近在看哪個8051的燒錄器好><想做一個來預備cmw895大的PLC教學

网友:
要玩計頻儀的人要先弄清楚自己做好後要用來做什麼?高頻線路?音響線路?數位線路?還是好玩!
高頻線路要用的只有做零件較多的純頻率計那個線路。
音響線路與數位線路就用不上計頻儀,免了。

好玩的可以去做 LCFX 這個線路,零件好買還能學經驗,但是有幾個缺點要先知道。
測量頻率不高就是 PIC 本身的能力(約 30 MHz 吧),解析度只有 10 Hz,時基不精確穩定度約 50~100 ppm。

零件較多的純頻率計是比較理想,但線路較複雜零件又是難買用的日系零件,適合有心玩高頻線路的人。
測量頻率高達 2.4GHz ,解析度可達 0.1 Hz,時基穩定度約 1 ppm。
但是有兩顆 IC 與 TCXO 不容易買到,在光華商場有家高頻零件材料店還是可能買的到,所以成本也會超過千元。

零件較少的純頻率計是很容易製作的比 LC Meter 還簡單,是堪用的但學不到什麼製作新經驗。
其缺點跟第一個 LCFX 一樣。

要用頻率表有個重要觀念一定要清楚,就是時基,時基要用高穩定度且具有溫度補償的振盪器。
頻率精確度,任何石英振盪器只要有精確頻率儀器都能校正的很準,但是不保證一小後或一天後還是很準。
頻率穩定度,不管任何時候在相同的溫度環境下頻率的穩定度,習慣用 ppm 來標示。
溫度穩定度,在相同的時刻不同溫度的環境下頻率的穩定度。

石英晶體,鐵殼包裝兩隻腳的基礎元件,有各種外殼尺寸可選,這裡製作的線路大都使用這種,溫度係數約 50~100 ppm 之間。
石英振盪器,包含了石英晶體與振盪器的 4 腳方形鐵殼包裝,主機板上用的都是這種,溫度係數也是約 50~100 ppm 之間。
溫度補償石英振盪器, 稱為 TCXO,外型與石英振盪器很像但多了調整孔,用在儀器與無線通訊裝置內,溫度係數約 5~0.5 ppm 之間。
恆溫爐石英振盪器, 稱為 OCXO,外型很大,將石英晶體加熱到五六十度的恆溫再包覆隔熱材料,溫度係數約 0.5~0.05 ppm 之間

溫度補償的方式,加入有正溫度係數的電容器來補償負溫度係數的石英振盪器,石英晶體的線路旁都會有兩顆小容量的電容器,平常買到的是無溫度係數的,到材料行仔細找就可能找到有溫度係數的,要與石英晶體整體做溫度測試才能決定要用多少溫度係數的電容器。

TCXO 現在很好找,在您不要或故障的手機內就有,越舊的機型上體積越大越好找,雖不見得是您要的頻率,可以去拆下來跟著頻率表玩玩。
也可以將他除頻後用在別的電路上,例如做個上面說過零件較多的純頻率計來用。

网友(2009-06-30):
2.4g純數字電路頻率計
http://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6/0822/359.html
另一個,但沒有電路圖,只有ic清單,頻寬不明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5293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