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FSP375-60GCU 主動式電源供應器損毀討論[已修復]

楼主(2009-04-20):
話說之前EU-482準系統堪稱便宜又大碗的MODT選則之一
所以個人就買了三四台回來用
但沒想到一年多後
陸陸續續的都出現無法開機,或是開機後會有很大的電流聲
再慘一點會聞到有焦味..........
拆開換些零組件來驗證後
發現青一色都是POWER的問題

也就是今天的主角 "AOPEN FSP375-60GCU 主動式電源供應器"
說也奇怪...最近發現網購上很多這顆POWER在賣,而且都是統一價格"NT 1880"....
不知道是不是算好買EU-482的人都是最近會有災情出現
所以東西都是放好好的在網路上,等像我們這種遇到POWER葛屁使用者來買...

先來分享圖片囉
先拿其中一顆開機會有電流聲的開刀
鳥瞰圖(已經拔牙版本)

電源管理IC看起來是用點晶科技的產品
另一顆IC...不知名...

發現CapXon的三顆電容都已經鼓鼓的了
第一顆 180uf400v. 拔掉後容值為0....這真是壞的徹底阿...
另外兩顆則是2200uf 6.3v版本. 剩下的容值也是"慘"字了得

至於其他TEAPO廠牌的1000uf 16v部份就還很OK

接下來維修的材料.
NCC的180uf 450v 與 1000uf 16v
Panasonic 的 2200uf 6.3v

換上後的英姿.
雖然直徑大了點..免強塞的進去....

接下來當然就送電啦~
看到這各位看官以為一切OK...?!
那就錯了.....
沒想到一開始先是把保險絲燒斷了...
不死心於是直接短路....
結果"碰"的一聲(加上些許火花 XD).....
再起不能......
損壞的零組件看來又多了幾個.....
R80電組(接往控制IC電路板)
還有一個大電阻....

看到這後,想與各位站上的大大一起討論
這顆POWER到底是得了什麼病呢?
看起來真的還蠻嚴重的......
如果有需要我在拆哪些部份,也請不要吝嗇囉
我會配合"解剖以釐清死因"的...XD

网友:
一開始在拆下大電容時, 就應該開始先查電路是否有短路!
旁邊那幾顆散熱片上的開關晶體也要先焊下來測量.
電路板的正面圖有了, 卻缺了反面完整的俯視圖, IC的側照圖有了,卻少了上面的編號!

問題出現在高壓電路部份短路! 會造成短路的問題, 要看電路的設計方式, 你要從這邊來思考或用測量短路來找出問題點.

會造成短路燒壞元件的相關線路都要跑一遍, 能的話, 最好照下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謝謝!

网友:
也要注意橋式整流是否短路
電源管理IC看起來是用點晶科技的產品--我的七盟ST-420BKV上也有一顆
編號是J05741A2F壞了(因我有2台POWER所以拔過來換)
不知那裡有賣

楼主:
今天稍微整理了一下
先把版子背面畫個區塊
如有錯誤也請各位大大更正囉
正面右邊

正面左邊

右上角為高壓區
經過一連串的電感後由橋型整流器
輸出至下方兩顆500v n-channel MOSFET (型號18N50)

Data Sheet: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FQ/FQP18N50V2.pdf
與一顆600V 8A Diode (型號RHRP860) 做處理 (另還有一顆1N5406就不在贅述了)
Data Sheet: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RH/RHRP860.pdf

管理IC則是為Champion的CM6800G IC
Data Sheet: http://www.champion-micro.com/datasheet/Analog%20Device/CM6800.pdf & http://www.champion-micro.com/datasheet/Analog%20Device/CM6800.pdf

中間偏右則是另外兩顆500v n-channel MOSFET (型號13N50C)
Data 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2/0/01yjlo72rc5dq679p42st5erhr7y.pdf

上述零件Diode部分已經由電表DIODE檔確認過順向導通,逆向斷路
MOSFET部分想請教各位大大有什麼方式可以確認沒問題呢?

另外在電源管理IC部分則是點晶科技的PS223
Data Sheet: http://www.siti.com.tw/product/spec/Power/PS223.pdf

===========================
做完簡述後
就目前燒毀的元件R80(橋式整流器負極輸出接往CM8600管理IC)
與R10(橋式整流器負極輸出接往兩顆18N50 Mosfet的Source端)來分析
應該是負極輸出不知道哪裡短路到了(猜測拉)...
不知道各位大大的看法是如何呢?

网友:
保險絲燒斷了不要直接短路這樣會壞更多東西
先找出是那裡短路
找到後附近的電阻及二級體也要量有無故障
卻定無短路後才可送電

网友A:
不知你現在保險絲位置焊上去的什麼? 是保險絲還是焊錫? #5 樓大大有提醒你要小心, 以免燒毀更多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R80 會燒掉? R10為什麼會燒掉? 大電流從這個方向穿過造成損壞!

R80接往電源管理 IC 板上, 拆下來前先測量對 R80, R10, 短路路徑, 拆下後測量 IC 是否已燒毀(應該已經燒毀)! 並且對小板上的元件測量是否有短路現象, 電晶體, 二極體...等.

如果還沒找到, 記得把小板子的正反面拍下給大家參考, R10 那邊跟R80那邊電路面剛好被你劃線跟太暗看不太清楚, 可以拍清楚點麼?  謝謝!

小板子拆下後, 可以上電測試大電容電壓是否已經到位 300V, 如果還有短路燒保險絲, 表示還有問題, 我還是看不清楚 18N50 跟 R80 那邊的線路, 用影像軟體調過還是太暗太模糊.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現在保險絲位置焊上去的什麼? 是保險絲還是焊錫? #5 樓大大有提醒你要小心, 以免燒毀更多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R80 會燒掉? R10為什麼會燒掉? 大電流從這個方向穿過造成損壞!

R80接往電源管理 IC 板上,  ...

好的~明天會把大大的建議都去做一遍

另外保險絲的位置是被我上銲錫... XD...
還是說建議我先去買個保險絲回來用呢? ^^
當初的一時衝動,看來CM6800G應該凶多吉少...
不知道這賣場有沒有得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會把大大的建議都去做一遍

另外保險絲的位置是被我上銲錫... XD...
還是說建議我先去買個保險絲回來用呢? ^^
當初的一時衝動,看來CM6800G應該凶多吉少...
不知道這賣場有沒有得買...>. ...

保險絲多買幾顆吧....
保險絲會燒....
一定有地方短路造成電流過大....(這句話好像wish大說過..呵呵~)
所以一定要先查出那裡短路....

网友:
是我眼花了嗎? 開花了啦!!!
電流真得真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現在保險絲位置焊上去的什麼? 是保險絲還是焊錫? #5 樓大大有提醒你要小心, 以免燒毀更多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R80 會燒掉? R10為什麼會燒掉? 大電流從這個方向穿過造成損壞!

R80接往電源管理 IC 板上,  ...

把大圖片放上來
順便量一下如果不拆CM6800G控制板的話
由上數來pin2 短路至GND,約只剩下3.8 ohm.
照理說橋式整流器(-)級輸出應該是110v左右的負電壓
不應該會與大電容的GND短路才是..?(真的不懂..也請大大糾正)
稍晚會把控制板電路拆下.順便照相
縮個圖

网友:
1-照理說橋式整流器(-)級輸出應該是110v左右的負電壓
不應該會與大電容的GND短路才是
橋式整流器(-)級輸出與大電容的(-)是接一起的---輸出電壓應為110*1.414=155v
2-pin2 短路至GND,約只剩下3.8 ohm
3.8 ohm這樣沒短路--數字電表bb檔會叫短路應為0

楼主:
今天稍微再整理一下此POWER的線路時
竟然發現有個電容極性標示的問題
位置為C21(正面圖的左上方)
可以看到負端標示是在外側
但是翻到背面後,GND大大一片卻是在內側!!
如果照前述他的PCB標示,看來是大有問題
但我沒有照下拆解此顆電容前的圖片
所以無法確認實際上件時原廠是不是有擺錯
在此想請問一下有此顆POWER的大大
您在此位置的電容極性是怎麼擺置的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2V , -5VDC輸出, 電容都是反的!
可以看這篇電路圖!
ATX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26&extra=page%3D1

9#大大如果沒看錯, 你那顆 IC 已經燒了!(以前也有過這種經驗, 都中間燒的白白的痕)

11#大大說的沒錯, 你這電路經過一個橋式整流後只接一顆大電容, 大電容兩端的電壓應該在 155V 上下. 至於小板子 Pin2 也有可能是 IC 的 GND, 不過要看電路板才知道.
pin 2 到 GND 量測有 3.8 歐姆, 可能是 R80 的阻值, 你可以焊下來量, 如果 R80 流過 1A, smd 電阻功率沒那麼大, 就會燒成那樣!

電路照的很清楚~ 感謝! 你這顆 Power 好像有 PFC 唷! 不錯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 -5VDC輸出, 電容都是反的!
可以看這篇電路圖!
ATX電源供應器的電路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26&extra=page%3D1

9#大大如果沒看錯, 你那顆 IC 已經燒了!(以前也有過這種經驗, 都中間 ...

1.喔喔~原來如此.負電壓輸出的電容(+)是接GND
2.有關於這顆8 pin的IC我也不清楚有沒有燒,明天再解悍下來量量看了.不過請教一下這顆是甚麼作用呢?有data sheet可以參考一下嗎?

另外回應樓上大大說的MC6800小板pin2微短路至GND,今天查的初步結果是小板上有兩個串接1N4001(由橋式整流(-)端接至GND)燒毀了
還有一顆主板上18N50的MOSFET燒穿了,三隻腳都短路了(一片散熱板上有三個元件的中間那顆)
但不清楚這部分的前因後果就是了...@@(FUSE直接短路前後)
都應該是我硬上電造成的.XD
當然以後我也學乖要聽各位前輩的話.
不要怕麻煩.一個一個零件先確認再上電
詳圖會明天補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只要把圖拍好~ 不怕拆下裝不回去! 還可練焊功, 會拆的快又乾淨!
我們會看著你修好它的!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圖拍好~ 不怕拆下裝不回去! 還可練焊功, 會拆的快又乾淨!
我們會看著你修好它的! 加油!

好的~我會加油的
另外請較一下大大
這顆電阻的阻值怎麼看阿?還有他是幾瓦特的規格呢?

2009/04/24
剛剛查了一下
本體長度約15mm,應該是3W對嗎?
另外色碼為黑紫綠金綠,應該是7.5ohm 0.5%精度沒錯吧

楼主:
是我眼花了嗎? 開花了啦!!!
電流真得真得很大~~~~

今天量了一下四根接腳
沒有短路現象
應該是照相角度問題才看起來有不同顏色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代表好的? ^^"

楼主:
把CM6800的小版拆下後照片如下
順便也標示一下相關位置以及說明
在Connector pin2(接至CM6800 pin3)的位置原本是微短路至pin4的GND
而從Data sheet來看不應該會有微短路的情況
於是從IC pin3往回找有可能短路的零件一一搜尋
很快的就發現這兩個被圈起來的DIODE燒毀了

正面
反面
官方建議線路圖

另外在一次測的部份也先將POWER MOSFET也檢查了一下
如果依照date sheet來看
Drain 與 Source 會有個Diode
所以我是採用兩個檢查方法
1.Gate不應該與Drain與Source短路
2.Drain與Source用Diode檔檢查,逆向段路,順向導通

先來檢查18N50,馬上就發現中間那顆三根腳都互相短路了(小於1 ohm)

另外一顆則是正常,逆向是OL,順向偏壓約在0.49V左右

接著是13N50C.逆向都是OL,順向偏壓約都在0.5V左右

最後補上樓上有大大講到有刻IC似乎是燒毀了
但照清楚點其實還OK拉
量一下也都沒有短路的情況
而這顆DM311是一顆Smart Power Switch
搜尋一下站上的大大都有解釋過囉 ^^

网友D:
另外色碼為黑紫綠金綠,應該是7.5ohm 0.5%精度沒錯吧
應該沒錯--用電表量的阻質是多少?
如果電阻故障應該會變大不會變小(w大有說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色碼為黑紫綠金綠,應該是7.5ohm 0.5%精度沒錯吧
應該沒錯--用電表量的阻質是多少?
如果電阻故障應該會變大不會變小(w大有說過)

已經燒到斷路了.... XD
但在友站有大大說他拿好的量
竟然只有0.2 ohm....
不知道是不是品質的問題就是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很厲害~ 看起來你應該已經懂得怎麼修了!

7.5歐姆, 誤差 +-5%, 7.5 x +-5% = 7.125 ~ 7.875, 所以 0.2 ohm 有點誇張!
電阻色碼表: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color-code.htm

至於 CM6800G 應該是 PFC 控制IC, 而 DM311 是推動主變壓器的控制 IC, 去開關那一組 13N50C MOSFET.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厲害~ 看起來你應該已經懂得怎麼修了!

7.5歐姆, 誤差 +-5%, 7.5 x +-5% = 7.125 ~ 7.875, 所以 0.2 ohm 有點誇張!
電阻色碼表: http://www.token.com.tw/big5/resistors/resistors-color-code.htm

至於 CM6800G  ...

都是要謝謝站上的大大不斷指導囉
另外請教CM6800這版子上的兩顆1N4002 DIODE
這種包裝在市面上會買的到嗎?
選擇上要注意甚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買的到~到光華去找吧!
擔心尺寸不合, 可以把屍體帶去比對! 我都帶進帶出的, 沒問題!
另外, 一次把該買的清單列好, 才不會多跑好幾趟!

楼主:
這禮拜六日去光華後
現在只差那個金屬氧化膜電阻買不到...
"黑紫綠金綠"這個色碼的根本找不到....(雖然推算是7.5 ohm,但是友站有大大卻是量出0.2 ohm...)
而且也不清楚該買幾瓦....

進度停滯了.... >.<

楼主:
今天稍微研讀了一下CM6800這個PFC Controller
發現data sheet裡頭所畫的建議線路很籠統..甚至有些元件都沒寫上規格
例如我們很頭大的那個金屬氧化膜電阻.....
規格書裡頭是寫到要自己去換算啦...但算出來的與色碼讀出來的就是差很多...
後來發現官網就寫著他與FAIRCHILD 的 ML4800 為Pin to Pin的產品
所以翻了一下ML4800的建議線路(從這可以得知國外的IC設計廠商還是用心多了..)
在橋式整流器(-)輸出接GND部分是有四個1.2 ohm的電阻並聯
而並聯後的阻值則是0.3 ohm,這樣就比較接近友站opt大大量的結果 (0.2 ohm)
所以推論第一碼黑色一定有別的意思了 (應該吧...XD)
畢竟我覺得這是接到IC pin 3 的電流感應用
所阻值多少一定很重要,能先請大大幫忙解惑.這樣我買電阻才比較有個底
感謝

网友:
http://tw.myblog.yahoo.com/jw!Kz ... sk-/article?mid=371
五色碼的算法:第1、2、3碼為數字碼,第4碼為乘幕,第5碼為誤差值,如中圖。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一般低歐姆的電阻很難買, 以前低歐姆也都是用許多顆電阻並聯來做, 不過誤差會加大, 但功率可以提升. 老實說應該買不到! 所以還是要並聯!

你的公式應該是 Rs= (0.8V x 110V x 1.414) / (2 x 375W) =124.432/750=0.166歐姆
因為你的 Power 是 375W, 輸入電壓是 110V

Isense 電阻如果是 R10 的話, 把 R10 焊掉應該從大電容-接腳的 GND 到 橋式的-端腳, 應該是斷開! 從你提供的電路上你應該也看的出來吧?

對CM6800來說, Isense電阻上產生相當於-1V的電位才會使CM6800停止輸出控制.

你可以用電表再測量看看 R10 這顆的阻值是否還在? .02歐姆蠻低的, 這個精確度的電表誤差不知測的準麼?

問有這顆 Power 的人應該是最快最正確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謝謝大大的解說.
看來只好想辦法去並聯出相約的阻值了

另外請教一下大大,在CM6800的Pin3範例電路中他建議串接2個1N4002 Diode到GND
這是什麼作用呢?
如果我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110167546 (快速二極体)
這個取代不知道可不可行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以 18# 中的電路圖來說, 應該是用來保護電路用途吧! 圖上的 R59 就是你電路板上的 R80.

所有GND的電流都要透過 R18 流回到橋式的 - 端回到 AC(電壓就是高往低處流)

當 GND 流入 R18 再回到橋式-端的電流量過大時, 那兩顆二極體就會負擔約 1A 的電流量吧! 1N4002 兩顆串起電壓約 1.4V 並聯在 R18 旁!

用那顆網拍的快速二極体是可以, 1N4002買不到麼? 感覺那個有點高檔, 比較像用在高頻開關電路用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買的到~不過是塑料封裝的...好大一根....
小版塞不進去....
所以此整流DIODE的電壓規格(100v)不是那麼重要囉?
重點是順向偏壓與電流嗎?

另外照現在損壞情況來看
當初POWER應該是先壞了一顆18N50的MOSFET
然後被我硬上電後
再連帶將兩顆1N4002(D6&D7)與限流電阻(R18)燒掉了
這樣講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K:

二極的逆向偏壓只是耐壓值, 對電路設計來說是要考慮到反向電壓的承受力, 這裡應該只要考慮順向的偏壓值跟導通電流能力就可以了.

至於後來硬上電造成損壞的情況, 最有可能造成 1N4002 跟 R18 損壞, 因為電流超大, 這兩顆又是整個回路的 GND 點, 串聯起來的一顆用來測迴路的總電流降壓在上面用的偵測電流的電阻, 電流過大, 燒毀! 所以這兩個元件 Game Over!

照理來說這兩顆燒毀後, 電路 GND 與 橋式-端斷開, 整個電路變開路, 不導通, 不能工作! 其他元件應該沒壞! 但是就電路上還有一顆 R80 從 IC CM6800 連到地, 所以有可能從 CM6800G擊穿燒毀 R80, 電路最後終於斷開, 才真正不導通不工作. 以上純屬推測, 如果還有其他線路沒推到, 我也沒辦法了!

所以你說的應該對!

楼主:
回复 网友L:

呼~還好網路上還買的到CM6800這顆IC
那我接下來東西都齊全後
要先怎麼測試電路呢?
先不上CM6800控製版的話會不會造成18N50又燒燬了呢?
怕Gate閘沒做控制,浮接狀態時電位不穩定會亂開一通...

另外再請教一下大大
這顆電阻的W數應該要多少以上呢??
如果照範例線路來看,1N4002兩顆的順向偏壓應該在1.4V左右
那並聯的這顆0.2歐姆電阻上流過的電流應該會是7A
但這樣功率算起來就有P=I*V=9.8W了...XD
好像不可能那麼大喔.....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知道ㄟ~ 要看電路圖ㄟ~

有個方法, R18 你說有人說是 0.2歐姆, 而CM6800的第3腳 Isense 的動作電壓是 -1V以內, 超過-1V不動作,故
1V / 0.2歐姆=5A, 並聯的 1N4002 x 2 = 1.4V, 1N4002的電流量是 1A. 加起來有 6A 的承受力.

如果 R18 電壓到達 1.4V時, 故
It =- Ir18 + Id = 1.4V / 0.2歐姆 + 1A = 7A + 1A = 8A

所以你可以用一顆 5A 的保險絲來替代 R18跟1N4002電路(18#圖來說), 先去掉測電流電路, 直接 GND 接保險絲到地, 而電路板上的 R80  先斷開不測. 但我不知道斷開 R80 CM6800會不會不動作, 也許要接地給它 0V.(此方法還是不建議用)

我覺得最好還是先把一些元件焊下測一測量一量有沒有短路或損壞, 然後再焊回去再測一測量一量, 是最省事的方法. 重要的元件就是 MOS, 功率電晶體, 二極體, 電容, 穩壓二極體, 等等之類.

有的東西不見得要焊下先, 在電路板上量量有沒有開路短路順向偏壓逆向截止, 電路上確認一遍沒什麼大問題後, 安心上電!

再來就可以用電表確認一下通電後的各點工作電壓是否到位, 應該就沒問題了!

慢慢來想清楚再動作, 保險絲不要再忘了, 不然我就不管你了!

网友:
各位大大:
小弟不才,只有看到一堆打叉的符號.都沒有圖片,真的想要好好的學習!無奈只有靠文字來想像!

楼主:
今天終於把料件備齊了
沒想到這種高壓MOS在光華真的不好找
後來竟然是在露天拍賣找到...XD
而至於金屬氧化膜電阻則是買了一推0.2~0.5歐姆2W的來並聯嘗試
勉強的將大約是0.17歐姆並出來 @@...
但是上到版子上後有一個電阻必須站的高高的 XD..
當然在長長的接腳上給他套上熱縮膜囉~
從側面看~
至於CM6800子板上的兩棵1N4002則是挑了兩顆順向偏壓0.57v左右的產品 (與買來的SMA塑料封裝來比)
不過這裡有件奇怪的事情.兩顆串聯後照理說順向偏壓應該會是0.57x2=1.14v
但量到的卻只有0.7~0.8v左右.....怪....

東西都悍好後,檢查沒有其他短路後
再來就是上電了...
一開始當然是給他站的遠遠地...(有上次火花事件後,總是會比較膽小 XD)
電送上後,先來檢查5v standby
恩~~5.11v ~ 呼~鬆了一口氣...
再來就是POWER ON了~
於是拿了一根長長的螺絲起子,往主機板上的PWR ON給他短路下去
喔~上電了~不錯不錯
3.3v部分量到約 3.28v
5v部分量到約 4.81v (好像有點偏低...)
12v1部分量到約 12.55v (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吃12v部分不是很重,這是張PIII的主板,有點偏高的感覺)
12v2部分量到約 12.57v
換張K7的版子
來BIOS看看各電壓
開機時
開機半小時後,各電壓還算穩定
測試到此我想應該算是堪用了 ^^

而最後花的錢大約是300多(因為天生膽小,所以多買一些備用零件,要不然應該可以控制在150內)
但經驗=無價

當然還是要感謝站上的先進大力相挺
從中學習到不少東西,算是無愧於當初學的電路學了 XD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來CM6800在Isense Pin的防護有作的很好~
目前使用起來這顆應該是沒有壞掉
不過R80這0805 size的電阻都燒穿了
IC竟然沒事也是一奇吧 XD...

网友:
回复 网友N:

恭喜你修好~
不過, 我也沒仔細去理解 CM6800, 只不過為了要回復你的問題, 去看了一些接腳定義說明.

因為你目前用的測試機是 P3, 功率較小! 比較擔心的 Isense 的設定值,  因為這是一顆 PFC 的控制 IC, 這裡的工作設定方法與控制原理, 需要高手大大級的出來指導.

我記得好像有些做 Power 好幾年的大大們, 跳出來教我們吧!

楼主:
感謝站上的大大指導才能修好此顆power
不過現在測試了一陣子
發現POWER on 後的5v都會偏低(4.8v左右)
不知道這有沒有得調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O:

好像不用管它吧!
以 +-5% 來說, 4.75 ~ 5.25V 範圍, 算正常!

如果真想要調整要看線路圖! 從 +5V 應該有回授用的分壓壓電阻與參考電源 IC, 要看你的電路上的設計才知道要怎麼調!

网友:
恭喜恭喜JOH大大
PSU完修了

HAP大大
好像是調查輸出端旁的二級體.電阻.電容.電感..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P:

以此版 2# 的 五、穩壓環路原理來說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487&page=1#pid218707

輸出的電壓 Vo 經過電阻分壓至 比較器 U1 的+端, 而 U1 的負端有一參考電位經與 R6 與 R5 分壓比值, 當 Vo 過壓時, +端電位比-端電位高, U1 輸出 Hi 電位使 Q1 導通, 因而使光藕合器導通, 使信號通知到 PWM IC 如:3842 等停止動作開關 MOSFET , 則變壓器無衝放動作, 則輸出能量下降!(該版都有說明!)

方法不一定都是這一種, 像我最近修的 VE710b PI板來說, 它的 +12V 比對就是靠一顆 KA431AZ 可程式穩壓器來設定參考電位, 同樣也是比對輸出 Vo 的電位到超出設定值的時候, 也是使光藕合器導通通知 PWM IC 停止開關動作使電位下降!

而 j 大的板子要看線路才知道它的方式.

楼主(2009-06-03):
引用 网友A:
CM6800G 應該是 PFC 控制IC, 而 DM311 是推動主變壓器的控制 IC, 去開關那一組 13N50C MOSFET ...

不好意思~我又來詢問了
是這樣的...
因為手上還有另一顆一樣為AOPEN 375W的POWER
但此顆損壞的情形與我PO文的那顆不同
這顆是上電後R44(2 ohm)燒斷與Z41 (Zener Diode)短路
還有一顆DM311的Power Switch也燒毀了
而此電路位置是在於5V Standby變壓器Source側

雖然目前Zener有找到替代品了
但是DM311卻還是找不到中....
只有找到他的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2/8/0isac4ii8oaj35o60u612d3cq0py.pdf
不知道大大能不能提供替代用料或是哪裡可以買的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又來詢問了
是這樣的...
因為手上還有另一顆一樣為AOPEN 375W的POWER
但此顆損壞的情形與我PO文的那顆不同
這顆是上電後R44(2 ohm)燒斷與Z41 (Zener Diode)短路
還有一顆DM311的Power Switch也燒毀了

請另開主題....
附上照片....
以方便前輩們協助....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不知道ㄟ~ 要問看看其他雞友大大們是否知道有可替代品!

幫你找過網拍, 都沒賣, 你可以打電話去問光華那四家電子材料行!

幫你找到比較像的要稍微改一下線路!(裡面有 MOSFET, 缺 start 電壓而已, 應該沒差)
IC (線性積體電路) PI SWITCH OFF-LINE-SW 18/32W DIP-8C TNY279PN 7P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601815169

其他如這種 LD7575, 要外加一顆 Power MOSFET!
http://monitor.net.ru/forum/files/ld7575_363.pdf

楼主:
回复 网友R:

好地~已經另開新討論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