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板不上电检修思路

楼主(2009-04-21):
不上电分为不触发,自动上电关不了机(绿线相关电路),一闪即灭(一般为主电压短路或JBAT跳反)
1.目测外观
2.检测各主电压是否短路
3.检查南桥工作条件:VBAT,待机电压,32.768,25M(NV板)RSMRST#(描述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高电平时南桥处于待机状态,常态为3.3V,一般由IO发给南桥,有专用芯片的板除外)
4.检查触发电路
     以INTEL板83627系列IO为例:一般为开关-IO-南桥-IO-绿线这个路线),68脚正常为0V,触发开关跳变为高电平,松开开关恢复为0V。如果无此动作,一般为开关无电压或开关到68脚断路。67脚正常为3.3v,触发开关跳变为0V,松开开关恢复为3.3V。如果67脚无3.3V,一般为待机电压不正常,或IO/南桥坏。可以把67脚挑开,看焊盘是否有3.3V来判断是IO还是南桥。如果挑起后焊盘有3.3一般为IO坏,若无,一般为南桥问题。若67脚不跳变,始终保持3.3V,为IO损坏,更换即可。73脚正常为0V或者3.3V,触发后为持续的3.3V。若不正常,查其是否短路,按挑起引脚的方法判断即可。不短路--查南桥工作条无任何72脚正常为3V以上高电平,触发开关后为持续的0V。如果72无动作,为IO坏,72脚被拉低,ATX不工作一般为72脚到绿线断路或他们中间的某元件损坏。

网友A:
不上電分為不觸發,自動上電開不了機(綠線相關電路),一閃即滅(一般為主電壓短路或JBAT跳反)  JBAT是啥??
1‧目測外觀
2‧檢測各主電壓是否短路
3‧檢查南橋工作條件:VBAT,待機電壓 32.768,25M(NV板) RSMRST#(描述待機電壓正常的信號,高電平時南橋處於待機狀態,常態為3.3V,一般由IO發給南橋,有專用晶片的板除外)
4‧檢查觸發電路:
      以Intel板83627系列IO為例:一般為開關 - IO - 南橋 - IO - 綠線這個路線,68腳正常為0V,觸發開關變為高電頻,鬆開開關恢復為0V。
      如果無此動作,一般為開關無電壓或開關到68腳斷路。67腳正常為3.3V,觸發開關跳變為0V,鬆開開關恢復為3.3V。
      如果67腳無3.3V,一般為待機電壓不正常,或IO/南橋壞。
      可以把67腳挑開,看焊接點是否有3.3V來判斷是IO還是南橋。
      如果挑起後焊接點有3.3V 一般為IO壞,若無,一般為南橋問題。
      若67腳不跳變,如絡保待3.3V,為IO損壞,更換即可。73腳正常為0V或者3.3V,觸發後為持續的3.3V,若不正常,查其是否短路,按挑起引腳的方法判斷即可。
      不短路--查南橋工作條無任何72腳正常為3V以上高電頻,觸發開關後為持續的0V。
      如果72無動作,為IO壞,72腳被接低,ATX不工作一般為72腳到綠線斷路或他們中間的芋元件損壞。

感謝對岸的大大提供這維修資料,但有些地方還是看不太懂。
個人先把他翻成繁中幫助閱讀,如有錯誤地方請告知小弟,謝謝!

楼主:
JBAT是啥??
即为COMS电池边上的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電分為不觸發,自動上電開不了機(綠線相關電路),一閃即滅(一般為主電壓短路或JBAT跳反)  JBAT是啥??
1‧目測外觀
2‧檢測各主電壓是否短路
3‧檢查南橋工作條件:VBAT,待機電壓 32.768,25M(NV板) RSMRST#(描述待機電壓 ...

有些錯字.幫忙改了一下..

不上電分為不觸發,自動上電開不了機(綠線相關電路),一閃即滅(一般為主電壓短路或JBAT跳反)  JBAT是CMOS JUMP
1‧目測外觀
2‧檢測各主電壓是否短路
3‧檢查南橋工作條件:VBAT,待機電壓 32.768,25M(NV板) RSMRST#(描述待機電壓正常的信號,高電平時南橋處於待機狀態,常態為3.3V,一般由IO發給南橋,有專用晶片的板除外)
4‧檢查觸發電路:
      以Intel板83627系列IO為例:一般為開關 - IO - 南橋 - IO - 綠線這個路線,68腳正常為0V,觸發開關變為高電,鬆開開關恢復為0V。
      如果無此動作,一般為開關無電壓或開關到68腳斷路。67腳正常為3.3V,觸發開關跳變為0V,鬆開開關恢復為3.3V。
      如果67腳無3.3V,一般為待機電壓不正常,或IO/南橋壞。
      可以把67腳挑開,看焊接點是否有3.3V來判斷是IO還是南橋。
      如果挑起後焊接點有3.3V 一般為IO壞,若無,一般為南橋問題。
      若67腳不跳變,始終保待3.3V,為IO損壞,更換即可。73腳正常為0V或者3.3V,觸發後為持續的3.3V,若不正常,查其是否短路,按挑起引腳的方法判斷即可。
      不短路--查南橋工作條無任何72腳正常為3V以上高電,觸發開關後為持續的0V。
      如果72無動作,為IO壞,72腳被低,ATX不工作一般為72腳到綠線斷路或他們中間的元件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