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購買替代性

楼主(2009-04-21):
想請問各位先進一個問題,一般主機板上的MOSFET大多為N通道增強型,我也知道之前有些大大有發過帖子來說明MOSFET的通用性,
但板子那麼多種所用的廠牌,型號,封裝,特性都不大一樣,是否可以挑一顆特性好一點的,只買DPAK CASE 369AA,及DPAK-3 CASE 368D這兩種封裝,
否則那麼多種要怎麼備啊,希望各位能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其實我經常買不到同型同type 的 mosfet , 因為 ic 製程技術越來越進步, 散熱的問題都大大的改善,以前經常買的 to-66 , 現在量越來越少了, 搞到最後要修電路的機器, 變成連散熱片都要修改了 !!

如果有人有統計那些主機板可以用哪幾顆 mosfet 那就真的是佛心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