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syncmaster 151s 偏紅

楼主(2009-04-22):
亮度很正常,但有一點很奇怪,通常液晶瑩幕關機後,電源燈不是會變橙色,我的不會,會綠燈一直閃,請問大大們應該要從那檢查起

网友:
應是正常的!不放心可去官網下說明書瞧瞧
這跟『偏紅』沒關係吧?

网友:
samsung syncmaster 151s 偏紅
可能是訊號線有斷線
換一條試看看
電源燈不是會變橙色,我的不會,會綠燈一直閃
正常的

网友:
檢查 keyboard 到 ad  的線 看有沒有接錯,一定是之前修的人 要接 on off   接錯了,接到恆壓,才會一直亮著

用電表量看看

网友:
可以查一下vga線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2010-06-17):
可能是vga線有斷線,換一條試看看,
之前買一條大陸製vga線結果螢幕偏藍,
用電表一測,結果斷了4條
跟老闆說,老闆說不可能, 結果當場試果真螢幕偏藍
當然又換一條新的(一樣大陸製)
當場要求測試OK才帶走

网友(2010-12-09):
檢查電源看看

网友(2011-02-15):
那不是 段四條吧 那是 沒有用到的線 就省下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