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強PI版,奇特板

楼主(2009-04-22):
電容

電容

發HOT的二極體

發HOT的二極體

整張

整張

燒焦電阻

燒焦電阻

這台真是有史以來修LCD不知道如何修?想上來問高手大大們,第一張照片五顆電容老師建議換掉,雖然他沒爆漿,換完後還是跟換之前一樣,量電壓時
電壓會跳動,數值還是一樣很低,沒有12V及5V和3.3,那時老師說把保險絲斷開量,所以把保險絲剪了,但還是一樣。

第二張 發熱的二極體量過,正常,三顆量出來,正常阻值都177 我沒拆下來,反向量都為1,所以是正常的。

第三張是整張圖照

第四張是電路部份滿紅色處 有個貼片電阻 有燒焦的感覺。

以上不知如何修起,麻煩了,感謝

楼主:
自已回一下,剛剛才看到 有某大跟我發同樣文,奇怪了,下午怎麼沒看到呢

网友A:
你好  你壞掉地方 我有聯強  LE711 板子  R911 跟Q901兩腳相接 在接到Q902
R911是10K歐姆

還有  你有辦法給我 你那塊板子AD跟P+I之間的電壓腳位嗎
我想直接換版子跳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壞掉地方 我有聯強  LE711 板子  R911 跟Q901兩腳相接 在接到Q902
R911是10K歐姆

還有  你有辦法給我 你那塊板子AD跟P+I之間的電壓腳位嗎
我想直接換版子跳線 ...

基本上 完全量不到,我已經改板了。這個就只好等有緣板 再來找問題了

网友A:
是喔~  那該如何改板呢?我也一塊聯強的  P+L燒很多東ㄒ
可以分享一下嗎?

网友:
找電源回授...到光偶合器附近, 量量看分壓電路正不正常 !! 光偶合器有沒有動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喔~  那該如何改板呢?我也一塊聯強的  P+L燒很多東ㄒ
可以分享一下嗎?

就拿benq 的 pi 版 加AD的公板 改  這台連強的 真的是讓我搞很久 因為後來110V的 位置又不一樣 又改來改去的

网友:
所以 換P+I +AD公版  你面板是LVDSㄉ喔
我那塊聯強是要用MA4B這塊驅動版改  要燒很碼煩....
有時間分享一直改的圖吧  大大~~!!

网友(2010-08-23):
開板大大你好 想跟你請教關於這篇文章中http://bbs.pigoo.com/thread-12994-1-1.html
燒掉的4顆電阻編號...
因為我也不小心短路到K2645這顆電晶體...
買新的K2645跟0歐姆的電阻回來接
結果燒掉保險絲跟...K2645...
所以想知道那4顆電阻的電阻值
感謝...

网友:
這塊板到背光的電壓很奇怪只有8-9V也點得亮,我也覺得很奇怪

网友:
低電壓輸入下點的亮有時是沒有抓低輸入電壓保護,不過這時高壓出力應會受到影響或是電流消耗增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狼大可以解釋的再白話一點嗎?有看沒有懂

网友:
自激式是控制輸入電壓來控制亮度,所以輸入電壓降低時高壓出力就下降;他激式是調整DC(任務週期)控制高壓輸出,當輸入電壓低下時,在回授控制下,會調整DC讓升壓變壓器獲得更多能量,能量不滅定律,輸入電壓降低時輸入電流就會增加。
當回授電路偵測到高壓異常或是輸入電壓異常時,就會關閉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