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一定要用恆溫烙鐵嗎?

楼主(2009-04-23):
記得幾十年前剛接觸電子這個領域的時候是真空管的未期了,所以真空管我有學到,那時候授業的老師要我們做一台真空管的收音機當實習,我第一次拿烙鐵就被燙了好幾次,烙鐵是木柄的,功率我想是80至100W左右吧!真空管的插座是瓷做的很耐高溫,整台收音機好像只有三個真空管,因為當時沒有電路板,所以電阻、電容等零件就直接焊在腳座上,或在機箱鑽一個洞並鎖上接線架,零件就直接焊在上面了,我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台收音機『逢山開洞、遇水搭橋』。
電晶體快速的衝擊真空管,很快的真空管就沒落了,我買的烙鐵是30W,還是沒有恆溫的功能,那時候的烙鐵為了不讓待機時的高溫加速烙鐵的損壞,剛開始我都是用一支二極體加上開關串在AC端,也就是當我在焊接時要一直按著那個開關,這樣才能用全額的電力供給烙鐵,當我放開手時,因為要通過二極體,所以只剩下約一半的電力。到最後我就做了一個TRIAC的調光器來取代了。
修理東西真的要用恆溫烙鐵嗎?其實這個答案並沒有答案,但是修理一樣東西一定要用恆溫烙鐵才能修,那就是軟排線,當初我就是為了焊這種東西才去買恆溫烙鐵。為什麼呢?因為軟排線的銅線是在塑膠片上,溫度太高則塑膠片就熔化,你非得讓烙鐵固定在剛好它可以焊接的溫度而且要焊的快才行。
如果是修理一般的電子產品,其實用兩段式烙鐵反而方便許多,這是我個人的經驗,給大家當做參考。

网友:
恩 , 同感  , 工具是依自己情況添購的
以前沒網路沒電腦  ,  只能跑圖書館查資料 ,  電源供應器還要自己做 ,
現在都有現成的可以買 ,  資料上網就可以查一堆
現在的我們真是太幸福了 ,

网友:
以前還沒來這,我一直以為真空管是貴族零件,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以前沒電路板那零件組起來不就像用洞洞板一樣,自己要拉線佈線,

恆溫烙鐵現在都很便宜,但缺點佔空間無法帶著趴趴走,只能在固定

場所使用,恆溫烙鐵跟一般烙鐵我都有,用來用去還是那把30w加調光器好用,

可能是我很少在修理桌上維修,有時在床上,客廳,廚房或朋友家,

建議還沒買的朋友,goot或白光2段式的烙鐵真的好用,方便也比恆溫

烙鐵便宜,當然如果有特殊用途的人就另當別論....

网友:
我也是覺得恆不恆溫不是很重要,倒是加熱速度快才是好用的關鍵。
goot 兩段式烙鐵的好用就是她有快速加熱按鍵,這對於要拆零件時會很好用,但還是只適合做帶出移動時維修用。

在固定工作桌作業時那條烙鐵電源線就會覺得有點短與礙事,這時工作桌上的電源插座位置就很重要了。
長時間作業還是用座台式恆溫烙鐵比較順手,雖然比較貴但一台可以用很久很久。
我還是習慣使用最經典的美製 Weller 烙鐵,因為日製台製的座台式烙鐵都沒有他自動加熱來的快,各式附件齊全又很粗勇不需特別保養他。
Weller 是美軍標準配備,烙鐵頭的耐用是出名的,但是現在台灣很難買到,因為相對大陸製品這個品牌實在太貴了,但在美國還是很好買到。
我常常要焊大面積銅箔,普通烙鐵頭一下去溫度也就馬上下去要很久才會提上來,所以座台式烙鐵的瓦數也很重要,能有 60 瓦是最好。

座台式烙鐵都有恆溫功能但要不要有調溫功能就看加工上的需求,對我而言調溫功能我用不上覺得那只會提高烙鐵的故障率與使用上的困擾,瓦數不夠一直提高溫度只會造成烙鐵頭的短命,溫度太低又容易冷焊,有幾個人知道要焊接不同物品要調整為幾度?有調溫功能的反而容易造成初學者的困擾,我用的定溫烙鐵都是華氏 700 度的,拿來就用一點都不困擾,也不用管要不要按 TURBO 鍵。
一支好烙鐵能夠彌補焊接技術的不純熟,以前待過一個工廠是幫美國 GM 代工汽車電子定速器,美國人還特別要求生產線上的所有烙鐵一定要用 Weller,幫中山科學研究院代工線路板也是要求 Weller。
用一支好烙鐵在工作時也是一種享受!

网友:
我沒用過好一點的兩段式烙鐵,當初應該是用五金行買的木柄烙鐵,覺得難用死了,後來因為主板上的電容根本焊不起來,才上網買了我人生的第一台恆溫烙鐵,所以到現在我還一直覺得恆溫烙鐵是最讚的,雖然我買的是便宜貨(850元),原來...是我沒有買到合用的兩段式烙鐵阿

网友:
當技術不足時,適用的工具是一個好的補強
我的同事也是認為兩隻烙鐵走天下(還不需要兩段式加熱,過熱以經驗法則用吸水海棉降到合用溫度),只需依目標不同選用高或低瓦
我是個新手,前一次的經驗讓我買了恆溫烙鐵
焊一張控制卡,上面只有27個元件(電阻,電容,二極體,電晶體)+12腳座(ic腳座,排pin)
結果上述的東西,我重複買了4次,焊到第4張才好
尤其等不熱,焊錫很難溶,與過熱旁邊塑膠一起熔,還有不明原因的電容焊完就掛點(焊上前所有的元件都有量測,簡單的電容表量容值,電容這個不大清楚怎麼壞,不過我還是想牽托高溫的原因)
使用恆溫烙鐵大幅降低這個問題

网友:
最近才發現這個地方..
真是個好站.有好多電子嶺域的知識和討論....真棒..

网友(2009-05-23):
其實我覺得不管用什麼鉻鐵,用的順手最好,不管是60元一枝的到幾千元一組的恆溫鉻鐵都可以只要自己覺好用又順手的都好。

网友:
烙鐵溫控其實沒啥差...
差的是對板件的認識...
我剛退伍的時候...
跑去做遊戲機台...
工具是吸錫槍... 一段式烙鐵...
有天手賤去換主機板電容... 結果...
用我不熟悉的吸錫槍...
弄到掛點... 別人用都好用 我用都難用= =" (抱歉離題了...)

一段式烙鐵 我剛開始也度過了很不好的日子
烙鐵不太熟悉 買的銲錫又不好
就這樣慢慢走來 搞壞的比修好的多
那時候我以為買溫控烙鐵很好 (可是很貴 N年前)
後來我看到一個修手機的...
他也是用一段式烙鐵... 他的功夫就很棒了
快快上 快快下... 沒有半點遲疑
慢慢上 慢慢下... 所以我壞的比較多!!
到現在 總算修好的比壞的多了!!
溫控烙鐵比較適合大量的快速更換 也可以針對板件採取應對的措施
是將你功夫不足的地方 用科技來補足(不知道我這樣說對不對... 不對請指正)
總歸一句話 修身先修心 ... (天外飛來一筆 應該沒人聽的懂吧!!)
我繼續去練功了...

网友:
說真的~~這真的是一塊~~寶地~~挖寶的好地方~~
個人也想修~~主機板~~尚在學習中~~

网友(2009-11-30):
不一定要恆溫主要還是要好用但對於某些東西瓦數一定要夠有些就必須要高溫才能焊就要使用加熱器才好用但保養烙鐵頭最重要否則下次要使用已經生鏽了就很難使用

网友(2010-01-01):
東西真的是自己覺得順手好用而且可以達到工作的目的即可
當然實質的用出來的結果就是自己覺得好不好用的驗證了

网友(2010-08-03):
老大有接觸過真空管  看來你的年紀 應該蠻大的
至少 有45 歲以上了吧

网友:
我老弟在我畢業之後(民國66年)也讀同校同科,部編教科書就無真空管內容了。

网友:
Weller 恆溫烙鐵我也有真的非常好用,回溫也很快,
只是在台灣Weller 的烙鐵頭真的太貴了又不好買,
現在都不太敢拿出來用只供在那(當初真不知為何要買 )
現在只用20W和60W一般直熱式陶磁烙鐵搭配使用也用得很順手,
烙鐵恆不恆溫不是重點,只要保養的好就很好用.
不過結果在工廠長時間使用那就真的需要恆溫烙鐵,
不然可真的會每個月都在採購烙鐵.

网友(2010-10-31):
開始對焊接作業不熟,也不知道如何選擇烙鐵,
曾經拆焊時就因過熱燒壞了PCB,除了多練習外,
這個網站也給了很大的幫助,多吸收別人的經驗
進步有比較快。

网友:
兩段式烙鐵要看設計..

通病就是一個低溫, 一個是高溫.. 走兩極化設計.. 算是一種過渡化、一魚兩吃的做法..

同時這個高溫, 在某些時候, 使用起來會抓狂, 因為不是用來專門在高溫使用下設計的, 所以有時間上的限制, 如 10 秒..

想想用這 10 秒去解銲主機板上的電容, MOS, 會有什麼情況..有經驗的人就了解了.. 倒不如使用 60W 的烙鐵..

恒溫烙鐵的好處在於從低溫到高溫都適用, 而且重點是補溫很快, 幾乎沒掉溫的現象..

這也是很多專業維修人使用恒溫烙鐵的主因..

好的烙鐵是維修人除電表外重要的工具, 這方面的錢不可省..

网友:
@@ 原來不是只有我使用 調光器+烙鐵
.
至於 線 的問題,我是把它 吊在空中垂降,工作上 比較不礙
.
我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用,不過另有一恆溫機台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