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小音響CD無法撥放(已修復)就算菜鳥也可修好

楼主(2009-04-23):
朋友的CD音響想丟掉被我拿來練習
因為山水還算是有點名氣 , 不是很爛
又看到有四顆啦叭 , 音質應該還不錯
拆了看大失所望 , 不過已經拆了就修吧
首先檢測收音機及其他開關都是正常 , CD片放進去有轉但讀不到 , 故判斷電源也是正常
那就好辦了 , 拿出小一字起子 , 找到CD座的調整地方 (CD座都拆下來了才發現不用拆...剛好在旁邊)
先記住原來的位置
然後旋轉正負45-90度(要多試幾次) ,再試試看.....OK了 就是這麼簡單 ,  10分鐘搞定
幾乎所有的CD無法讀取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延長壽命
如果不行 , 也是回到原點而以 沒多大損失啊
我們這些菜鳥們 , 就是要多多利用機會修東西 ,
反正現在的電子產品都很爛 , 不愁沒東西練習 .....
不會設計電路沒關係 , 看不懂電路也沒關係 , just do it !
就算沒有深厚的電子電路知識 , 也可以享受維修的樂趣喔

厚 , 假啦叭 , 我還以為那小顆是真的

新手要注意 , 拿好你的相機 , 每拆一個步驟拍一張 , 不是要你做報告 , 而是萬一拉斷線可以知道接在哪兒
這種機器一拆之後好像披薩一樣會牽絲 , 不小心很容易拉斷線

网友:
早期電腦用的光碟機很貴,幾乎都用這方法來延續生命,我記得以前有一個牌子

好像teac 32X 光碟機,他的優點就是不容易挑片,我就用這方法讓他回春3次,

最後真的不行才讓他回資源回收廠..

网友:
d大,請問一下,cd座調整的地方是鏍絲嗎?在第二張上有看到的兩個鏍絲是那個呢?
很抱歉問這麼簡單的問題…

网友:
謝謝分享,但ㄟ我就去拆拆看那台老愛挑片的小床頭n_152|

网友:
要調整的是那顆可變電阻不是螺絲(長的很像)...建議在調整前先量一下阻值..再進行向左/右轉

网友:
感謝大大的說明,原來那個不是螺絲,而叫做可變電阻…

网友:
太好了,看完後馬上去試我留很久的手提CD真的馬上好了耶!
感謝大大啊!

网友:
原來..這就是"江湖一點訣"啊....偷學了~感謝^^"

网友:
這種問題先檢查鏡頭是否髒掉,很多床頭音響挑片只要鏡頭擦乾淨就正常了
那個差動對焦調整不要第1個調,萬一鏡頭髒掉調一調往往撐沒幾天又不行了

楼主:
樓上說的一點都沒錯 , 謝謝你的補充 ,
一開始就應該先擦乾淨雷射頭 , 因為早已經習慣做這件事情了所以沒說到
正確做法應該是
先拿棉花棒沾點水 , 小心擦乾淨雷射頭
再確認供電正常 , 雷射頭有動作 ,
確認只是讀不到 ,
再確認修不好就要扔掉.....
最後才來調整那個VR ,
相信大部分人大概都沒有儀器可以確認吧 ,
所以調整這裏其實也是不得已的 , 只能作為最後的維修機會
----------------------------------------
前一陣子也修了幾台華碩的DVD燒錄機 , 不是調整功率的問題 ,
是進退片問題 , 都是出在皮帶 , 退片後拿把小夾子把皮帶夾出來 , 換上小一號的皮帶即可
換到我手上沒皮帶了, 拆機器 , 拿把銼刀輕輕的在皮帶溝槽上刮幾下 , 目的是增加摩擦力即可再撐一陣子
我朋友更過分 , 把女人用的綁頭髮的彩色橡皮筋(很細的那種)拿來用 , 連皮帶錢都省了
8台進退片問題 , 2台挑片問題 , 1台板子故障
有點佩服華碩的採購 , 控制的剛好過保固期...........

网友:
彩色橡皮筋我也有用過。 不過,印象中好像只能撐個一兩個星期。
想必你的朋友也是個省錢達人。

网友:
我比較好奇的是.....修好了是否需要還回去.....

楼主:
當然要還啊 , 家里堆著十幾台燒錄機不知道要做什麼.....做盜版光碟商嗎?

网友(2009-06-10):
原來...是長的很像螺絲的可變電阻~真會隱藏呢~

网友(2009-09-30):
請問版大是否還記得當初量的電阻值,小弟也有相同山水的手提cd,一樣讀不片,是否可以告知,我就可以讓它起死回生了

网友:
有時雷射頭會髒到連內部菱鏡都有污漬,這時就比較麻煩了。

网友(2009-11-14):
恭喜修好
原來如此很多時候潛水也可以撿到寶呢~ 謝謝分享

网友A:
這算是早期的手提音響的通病了..........
不過運氣不好..還是會遇到....雷射頭故障

尤其是DVD的雷射頭...他的透鏡是採用塑膠製品....
幾乎都被燒出一個洞或是過熱出現氣泡而故障(用顯微鏡可以看到故障原因)...

至於DVD燒錄機就比較少遇到故障(玻璃透鏡)都是灰塵引起的故障居多...

网友(2009-12-31):
突然想到,這個論壇實在很不好,阻礙政府拼經濟,不過我還是很喜歡來這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算是早期的手提音響的通病了..........
不過運氣不好..還是會遇到....雷射頭故障

尤其是DVD的雷射頭...他的透鏡是採用塑膠製品....
幾乎都被燒出一個洞或是過熱出現氣泡而故障(用顯微鏡可以看到故障原因)...

至 ...

一針見血.不囉嗦

网友:
剛好家中也是同一台cd
可以先參考大大的資料
謝謝大大

网友:
剛剛修好一台帶7吋液晶銀幕的新格手提dvd音響...(可惜數位相機掛了...不然拍照給大夥看一下)...客戶說在台灣家樂X買的...用不到3個月...本想說請他帶去服務站說....我們這裡沒有新宇科技( 他的服務站)直直拜託...只好硬頭皮試試看...挖哩勒...有夠難拆...密密麻麻一堆線....回到正題....一般讀不到片大部分會認為是雷射頭故障比較多...我記的10幾年前cd雷射剛出現沒很久去飛利浦受訓.....裡面執導師有敎過...判斷雷射頭動作有幾項要注意(在不放片時啟動電源....線看看雷射頭有無發射紅光(請不要用正眼去看喔.怕傷到你的眼睛),再來注意雷射頭焦距馬達有無動作及循跡馬達有無移動動作,最後注意光碟片飛輪馬達有無轉動一下...他這台結果是飛輪馬達故障...顯示幕還是出現NODISC...用數位電錶測馬達,正常馬達大約是10歐姆左右...他這顆馬達結果只有0.6歐姆接近斷路,處理方法....用WD40噴一些些....是一些些喔...不要噴到雷射頭..在馬達軸心用電源供應器加電,12V的馬達請用6---8V加就好....讓他轉一小段時間....再測恢復到11毆姆...裝上試機....OK...馬達會出現這種狀況有可能是製造不良裡面小碳刷有髒污造成....小小心得與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數位電錶測馬達,正常馬達大約是10歐姆左右...他這顆馬達結果只有0.6歐姆接近斷路]

這句話有問題 ???

你自己想一想嚕 !!

网友:
cd座調整的地方是鏍絲嗎?不知道是不是指中間鎖馬達處(這有3顆螺絲,沒是沒轉錯這幾顆喔??因為這是調整馬達水平的,馬達連動碟片轉動.如果你調ㄋ會影響碟片的水平會有啥效果,當碟片可能在旋轉時會刮到固定馬達的塑膠底板~~碟片被刮花ㄋ)~~~所以要分清楚那一個是調雷射頭的VR,哪一各是調馬達水平~~~調錯差很多大喔~~~經驗分享

网友:
修正這有3顆螺絲,沒事別轉錯這幾顆喔??因為這是調整馬達水平的,馬達連動碟片轉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抱歉..是短路啦......字打完沒檢查好...抱歉...抱歉....多謝指教...

网友(2010-09-24):
謝謝你分享好資料好厲害家中剛好有一台CD音響
可以先參考大大的資料

网友:
DVD有兩個SVR,功能如何區分

DVD有兩個SVR,功能如何區分

DVD有兩個SVR,功能如何區分

网友:
大電阻為調VCD  (460Mohm)
小電阻為調DVD  (1.6K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