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MOS管的测量和判断方法

楼主(2009-04-23):
主板上基本上都是N溝道的MOS管~
一般我們的測量方法如下~
黑筆接D紅筆接S 有500歐姆左右的
然後紅黑對調~
紅筆接D黑筆接S  萬用表顯示"1"
一般這樣我們就可以認爲管子是好的~
更保險的說:
紅黑表筆對調測量G D S~
除了黑筆接D 紅筆接S有阻值以外~其他的接法都沒有阻值!
如果測量到某種接法阻值爲"0"
這個使用用鑷子或表筆短接G S放電~ 然後再測量!
電子元件之場管結型場效應管

  一:場效應管分爲結型場效應管(JFET)和絕緣柵型場效應管(IGFET)

    二:場效應管工做原理
    是一種電壓控制器件(晶體管是電流控制器件),具有很高的輸入阻抗,較大的功率增益,由于是電壓控制器件所以噪聲小, 場效應管是一種單極型晶體管,它只有一個P-N結,在零偏壓的狀態下,它是導通的,如果在其柵極(G)和源極(S)之間加上一個反向偏壓(稱柵極偏壓)在反向電場作用下P-N變厚(稱耗盡區)溝道變窄,其漏極電流將變小,,反向偏壓達到一定時,耗盡區將完全溝道"夾斷",此時,場效應管進入截止狀態,此時的反向偏壓我們稱之爲夾斷電壓,用Vp表示,它與柵極電壓Vgs和漏源電壓Vds之間可近以表示爲Vpo=Vps+|Vgs|,這裏|Vgs|是Vgs的絕對值.見輸入輸出特性。

    三:結型場應管
  結場型場直流輸入電阻可達10^6~~~~10^9歐姆,工做原理柵源電壓Ugs控制漏極電源iD。

        此圖爲N道溝,結場型場效應管。S源極、D漏極、G柵極(控制極)
    從結型場效應管的結構可看出,我們在D、S間加上電壓UDS,則在源極和漏極之間形成電流ID。我們通過改變柵極和源極的反向電壓UGS,則可以改變兩個PN結阻檔層(耗盡層)的寬度。由于柵極區是高摻雜區,所以阻擋層主要降在溝道區。故|UGS|的改變,會引起溝道寬度的變化,其溝道電阻也隨之而變,從而改變了漏極電流ID。如|UGS|上升,則溝道變窄,電阻增加,ID下降。反之亦然。所以改變UGS的大小,可以控制漏極電流。這是場效應管工作的基本原理。

   結型場應管的特點
   (1)  是結型柵型效應管,它只能工作在反向偏置狀態
   (2)  結型柵場效應管應用的電路可以使用絕緣柵型場效應管,但絕緣柵增強型場效管應用的電路不能用結型 柵場效應管代。

网友(2011-01-29):
這真是一篇好文章, 我反覆看了好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