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簡單的CD控制器 可以拿來給閒置的CDROM用(使用8051)

楼主(2009-04-23):
想試試到手的燒錄機能不能用,所以找了一個東西很少的電路(轉載自喬治查爾斯).
原始網頁
http://gc.digitw.com/KITs/8051CD ... 0CDROM%20PLAYER.htm

這東西早幾年前還蠻流行的,那時就很想要買.不過,大部分都是團購的,網拍那時好像也要快800的樣子,不過套件還有紅外線遙控器模組
反正有了8051燒錄器,想說那就來作一個吧,反正晾在那的CD-ROM也有3台

原來這東西原來做起來不貴,最貴的就是LCD了,大致上做起來整體只要220塊內.
可是我又搞壞東西了 .... 因為這次新買了2個16*2的一個有背光一個無背光.
本來是要用無背光的,結果....他的腳位定義跟之前的還有這個有背光的不一樣,沒注意到...所以..起了一陣煙霧..燒了
只好把有背光的接上去試,做好拍的時候沒做燈光的線所以無背光..暗暗的
以後有做耳擴或DAC的話,再搭上去就更好了
---------------------
做了一個耳擴..也終於把洞洞板用完了^^

耳擴

耳擴

耳擴

耳擴

8051 CDROM PLAYER-ALL.pdf

391.9 KB, 下載次數: 183

网友:
"阿好"...又花錢買燒錄器....阿龐兄你真的很有實驗精神,只是洞洞板為何不用大一點

尺寸,在佈線上也比較方便,還是有其他空間考量?

网友:
東西看起來很有趣耶,想到我家那電器行買的小床頭音響就有氣又挑片又跳針,如果可以用電腦光碟機來取代真的是太棒了(外接盒不在討論範圍因為太貴了),不曉得這些材料是整組賣的套件,還是得一個一個找一樣一樣買n_028|  還有價格大約多少呢,不好意思新手發問咩,多多包含~
另外再問,可以讀MP3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有拉P大
燒錄器是用我弟之前買的,本來有附贈IC,想說也拿來用就不用自己做燒錄器又有現成的單晶片(最初是想自己做,不過想說有免費IC用就跟我弟拿了這台)
結果現成的單晶片(STC)不能用那牌子的(STC)專用燒錄程式一直說找不到連接阜(這台機器買來也沒用過)
只好又去買ATMEL的(這牌的燒錄程式試過開啟正常),那當然要做個東西來用用也試試燒錄機到底能不能用摟 ㄎㄎ
我看了一下這個燒錄器跟C大建議的很像,只是多了一個USB控制的晶片,一樣有RS232的緩衝器與控制IC

阿--塞成這樣--ㄟ--因為--我之前也是有多買那個洞洞板拉,所以在消化而已.
等洞洞板用掉應該就會改嘗試用洗板的了

RE: atai大,東西需要自己找,可是也實在沒什麼需要東西,多的是要拉線而已 ㄎㄎ
做起來成本就220左右(其實是低於拉,可是每個人買的價格不一)
因為有使用CDROM播放的音質勝過DVDROM的說法,這台才被生出來
加了MP3讀取功能進去就失去作者當初生出這台的意義的(MP3對狂熱份子是無法接受的東西)
所以肯定不能讀MP3的, ,它只是一台控制器而已,沒有解碼功能

网友(2011-05-21):
感謝大大提供

网友:
大大果然很有心
自己慢慢焊電路出來很強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