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測試後級擴大機要加裝兩顆電阻

楼主(2009-04-23):
當您辛辛苦苦的裝好後級擴大機時,您敢通電做第一次測試嗎?

首先要先用電錶測量電源供應器的電壓是否正確,才能接線到擴大器線路板上。
這裡有個訣竅可以保護您的寶貴線路與零件,就是在電源濾波電容到線路板電源輸入端上串連加上兩顆電阻(正負電源各一顆)
我習慣使用 33 歐姆 1 瓦特的電阻,有人知道為何要這樣做?

网友:
請問是要降低電流量嗎??還是限流?或是....穩定電流??

楼主:
再提示:測好後要記得拆掉這兩顆電阻!

网友:
我都是110v電源串60w泡一個
看燈泡亮度就知道功率放大器有沒有問題

网友:
當保險用的嗎
我猜的

网友:
拿來燒的!

哈....

楼主:
對!是作為限流保護用的,如果電路板上有零件裝錯會限制電源的供應電流達到保護零件的作用。

我們來算一下:
一般的後級(功率放大)靜態消耗電流約在 100mA 以下,0.1A x 33Ω = 3.3V。
這 3.3V 的電源壓降對電路工作不會產生什麼影響,可以讓您從容不配迫調整與檢查好後級的靜態工作點,例如輸出直流準位與靜態偏壓電流。
減查完後,拆掉這兩顆電阻再確認一次,您會發現直流工作點沒什麼不同,現在可以加上音樂或測試訊號開始正式工作了。

這是小小的裝機技巧,也可以應用在別種電路上,就像標準的實驗用可調型電源供應器上面的限流調整旋鈕一樣的作用。

网友(2010-12-17):
確實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