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機實際的製作圖

楼主(2009-04-24):
請問版主無有沒有擴大機實際的製作圖  謝謝

网友:
我倒有一些,不知是要电子管的还是晶体管的?

楼主:
大大是要电晶体

是要电晶体而且實用

电子管也好

网友:
http://elect.taivs.tp.edu.tw/course/course_index.htm
這個網頁很好哦,推薦大家都看看,a大,您要的電路我先給你幾個電子管的,晶體管電路容我再整理一下。
(我喜歡EL84,做下來便宜,聲音也不錯)

89.14 KB, 下載次數: 180

网友:
建議初學者先不要玩真空管線路,線路雖然簡單但是零件難找又所費不貲。

真空管雖然可以用管座來跟換管子試音色,但是變壓器可就沒那麼容易搞。
變壓器影響聲音其實非常巨大,要會設計使用還要找到會繞的老師傅,這不是一般人搞的來的。

過幾天我會發個我認為不錯的晶體線路給大家看看,全直流雙差動 60W 功率放大器。
有實際線路與詳細設計過程與解說,有興趣的人可以來玩玩看。

网友:
真空管的!我學都沒學過!厲害!

网友:
其實也沒有那么難了,我就貼一下我做的EL84,和一些測試圖片,我的宗旨是:有困難要上,沒有困難制造困難也要上! 開玩笑的了

外觀

外觀

內部

內部

1000Hz方波

1000Hz方波

1000Hz正弦波

1000Hz正弦波

20Hz正弦波

20Hz正弦波

20KHz正弦波

20KHz正弦波

网友:
我的直覺真的越來越準,又多一位高手好友....

這些電子元件的取得在內地可能比台灣來的方便,光看各位大大的討論就是

一種很"爽"的享受...

請問各位大大,用真空管來聽電音舞曲跟古典音樂會有差異嗎?

网友:
先聲明,以下內容來自網絡,不過,我認為說的倒是有點道理,
但是一些高階的晶體管電路的放大器做的也比真空管的要好,這種比較沒有一個絕對的結果,都只是相對的比較而已了,
關鍵看做的人(或工廠)認不認真。
1、工作特点电路结构
    晶体管放大器是在低电压大电流下工作,功放级的工作电压在几十伏之内,而电流达几安或数十安。电路设计上多采用直耦式(OCL、BTL等)无输出变压器电路,输出功率可以做得很大,可达数百瓦,各项电性能都做得很高。    电子管放大器是在高电压、低电流状态下工作。末极功放管的屏极电压可达到400-500V甚至上千伏,而流过电子管的电流仅几十毫安至几百毫安。输入动太范围大,转换速率快。    电子管放大器大多是采用分立元件、手工搭线、焊接,效率低,成本高。而晶体放大器多是采用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相结合方式,广泛使用印刷电路板,效率高,焊接质量稳定,电性能指标高。
2、功率储备与抗过载能力
    高保真放大器动态范围应做到120dB,这样才能满足声响从轻微到高潮顶峰的需要,放大器输出不削波,因此放大器要有足够的功率储备量。如果音频电压的动态范围为3:1,因功率与电压平方成正比,所以其功率动态范围即为9:1。也就是说功率为90W的功放,要达到高保真放音只能开到10W。因此,晶体管放大器需要有很大的功率储备,才不会出现过载失真,一旦地载,其失真几近成垂直线上升,严重时能损坏晶体管。电子管放大器抗过载能力远比晶体管放大器强。如发生过载,其音乐信号巅峰只是变得比正常波形滑,声音听不出有多大程度的变坏。而对晶体管放大器来说,此时将出现削波,音质明显变坏。
    3、开环指标与瞬态特性
    电子管功放的开环指标优于晶体管,不需加深度的负反馈,不加相位补偿电容也能稳定地工作,因而其动态指标优于晶体管功放。晶体管功放的开环增益量(未加负反馈前的增益量)往往很大,它的优良的电声指标,是依靠加了很大量的负反馈来达到的,为了抑制寄生振荡,晶体管功放中又常常采用滞后补偿,这就带来了明显的瞬态互调畸变,严重地影响音质。
    4、效率、寿命与成本
    电子管放大器在重量、效率、寿命方面比晶体管放大器不占优势。电子管寿命较低,使用一两千小时后某些技术指标明显下降。而晶体管及集成电路寿命却要长得多。另外,电子管放大器耗电高,又常常工作在甲类状态,更降低了效率,但基不存在瞬态互调失真 、开关失真及交越失真等有害音质的因素。在成本方面,对同一档次的放大器,电子管功放一般明显高于晶体管功放。主要原因是电子管、输出变压器成本高,及电子管功放生产工艺不易自动化,生产效率低等。这在发达国家尢为明显。
    5、放大器与扬声器的匹配
    晶体管放大器的输出内阴往往比电子管功放小的多,它的阻尼系数fd很大,可达到100-200以上,而电子管功放的fd最大也不过为10-20。因此功放类型不同,应搭配不同的扬声器。扬声器出厂时应标明fd,以便人们选配。如果把适合电子管功放阻尼系数的扬声器接在晶体管放大器上,则扬声器的电阴尼过大,瞬态响应会变劣,音质明显下降。反之,适合高阻尼系数的扬声器接在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上,则由于欠阻尼,音质也不会好。总之,阻尼系数一定要合适,即要求放大器与扬声器得到合理匹配。
    6、音质
    由于以上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种种原因,电子管功放音质明显优于晶体管功放。晶体管功放听起来高频、中高频有偏多感觉,低频感觉偏少,晶体管功放听起来声音较硬,特别是低频声不够柔和,而高频声又显得尖刺、发燥,听起来有时感到高频段存在着交越畸变。当频率增高而音量又很大时,这些现象就更加明显。但晶体管功放的动态大、速度快,特别适宜于表现动态大一些的音乐。至于表现 枪炮和雷电声当然更优于电子管功放了。    电子管功放的音质总的来说是柔和动听,具体一点说,电子管功放低频声柔和清晰,高频声纤细雨而洁净。表现人声是其强项,也因此更值钱。

网友:
不知道寶島取得SAP15系列是否方便,這個電路我是做過的,調整比較方便,請參考。
(沒有掃描儀,是用相機拍的再轉成PDF的,可能看起來比較吃力)

136.16 KB, 下載次數: 240

763.42 KB, 下載次數: 227

754.72 KB, 下載次數: 204

732.98 KB, 下載次數: 186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載下來看看,謝謝d大無私分享

网友:
再來一個場效應的電路

800 KB, 下載次數: 246

800 KB, 下載次數: 204

800 KB, 下載次數: 194

800 KB, 下載次數: 209

257.64 KB, 下載次數: 182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提供好資料充實這個論壇。

网友:
w大,不要這樣說,這是一個多好的論壇,大家都在無私的共享,我也要出一份力的啊!況且我也有希望能早一天成為烏骨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要謝謝您!光靠幾個人要維持這個論壇是很辛苦的,歡迎您的加入!

网友:
再上一個用電池的耳機放大器

用電池的耳機放大器,當然,也可以自己外加一個電源。只是聽說用電池供電對聲音會有改善

网友(2009-07-01):
感謝各位大大的寶貴資源分享

网友:
有幾個套件裝機說明給您參考~

http://www.diyzone.net/sections.php?op=listarticles&secid=1
這個網站裡面有一些音響資料還不錯可以參考,
前幾年套件賣的還不錯,
後來不知什麼原因,老板跑路了真的可惜~

http://www.keces.com.tw/
左邊的"音響製作"裡面也有許多資料可以挖
參考看看~

195.19 KB, 下載次數: 216

DZ LM3886T.pdf

205.76 KB, 下載次數: 217

201.75 KB, 下載次數: 210

网友(2009-10-27):
大家真是太棒了!

网友:
最簡單的op耳擴

這是最簡單的op耳擴了
還是單電源的, 比較適合初學者.
c03,c05, W3, D1, C04, C06 W4, R11, LED1, R12, R13, LOOP 都可以省略
初入門者. 所有的電阻, 都用普通電阻就可以.
電容, 也只用普通的電解電容即可.

ne5532

ne5532

网友(2010-01-10):
臥虎藏龍的園地

真是只有一句話,台灣的經濟奇蹟,就是這樣產生的,練功再練功。

网友(2010-07-13):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粽多的電路參考

网友:
有那個氣氛了哦!
由高手的引領,相信這版一定會熱絡起來的!
多謝分享!

网友(2010-09-24):
謝謝各位大大的寶貴資源分享,我學都沒學過!好厲害!

网友:
前級推薦 X10D buffer + 音量VR 在後: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4.htm

後級推薦功率 IC LM675, 1875, 3886, TDA2050 都不錯, 線路大同小異如 GainClone:
http://prbstech.myweb.hinet.net/ ... one/GainClone-1.htm

网友(2011-11-25):
此处高人众多,我等菜鸟窃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