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電學]稽納二極體的介紹

楼主(2009-04-24):
今天我先跳過全波整形的電路,
先介紹一個小東西 :稽納二極體(Zener)
圖一, 這個是線路與pcb 板上大家常用的符號 !!

到底基納與一般的二極體,差異性在哪裡呢 ? 先看下面圖二的圖表

圖二
也就是說二極體只有在正電壓上面才有順向電流, 所以二極體的才會有截波的作用 !!
反觀稽納二極體就只有在負向電壓產生時才會有逆向電流 ! 根據圖二, 當 Izmin < lz < lzmax 發生時才會有穩壓的效果出現
有許眼尖的你會發現, 那麼 lz > lzmax 會發生什麼事呢  ? 有兩個事情可能會發生 :
1. 穩壓率下降
2. 零件燒毀

例如 : 1顆 0.5w 10v 的 zener ,根據 P = i x v 的公式, i=50mA, 電流真的很小,不小心就燒掉了, 就算是 0.5w, 5v 好了, 電流也不能超過 100mA !

聰明的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什麼....發現了喔....稽納二極體沒辦法直接用在大電流的電路上 !
(謎之音)不能直接用那不會間接用嗎 ? 對啦, 其實也是有辦法解決的 !!

以下就是 zener 在常用的運用 :
圖四
圖五

圖三 : 我先解個範例

IR = (12V-6V)/500 = 12mA
IL = 6V / 1K = 6mA
IZ = IR - IL = 12mA - 6mA = 6mA

圖四 , 則是利用輸出電壓 16V 與 5V 的不穩定性做穩壓的線路應用, 很常用在交換式電源電路上 !!
圖五 , 就留給大家解了 !!

886 , 下次聊 !!

對了, 對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二極體類的東西壞了, 大部分都是短路的 ?? (謎之音)~~W 大好像說過了 !!

网友:
好人大的教學都很精彩..小弟緩慢吸收中n_143|

网友:
雖然有些觀念已懂,但要偶算出東東真的有點難,目前還不行不過相信

在未來應該可行,謝謝HOPE板主無私分享..

网友:
A 點 10V
B 點電壓是不是 10V - 0.7V(矽) = 9.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因為太簡單所以大家都不好意思回答嗎 ??
其實不好意思寫出來也沒有關係,至少要先寫在一張紙上,在觀摩別人的答案 !!

小泥巴大大, 基本上答對了....簡單吧 !!

當圖五電路開始工作之後就會變成下圖的等效圖 :
圖六
電晶體可以當作一顆 擬VR 來看待,
A點 = 10V , B點=10-V(vr右段), 一般晶體的壓降為 0.5~0.8 之間, 所以小泥巴的 9.3V 是可以的 ,
(當電晶體的順向偏壓變大, 晶體內阻會降低, 這時候壓降就會略有變動)

所以 I(RL) = 9.3V /  11.4 ohm = 0.815A
因此這顆擬VR 也有 0.815A 的電流通過....所以他必須消耗 (16V-9.3V ) X 0.815 = 5.46W 的功率

我們來算算這個電路的效率值吧 :(  ZENER 逆向電壓為 15mA)
輸出功率為 = 0.815A X  9.3v = 7.58W
輸入功率是 = (0.815+ 0.015) X 16V =13.28W
效率 = 輸出功率 / 輸入效率 = 57%  <---- 效率好低, 有 43% 消耗掉了
損耗 = 13.28 - 7.58W = 5.7W <---- 這其中電晶體就消耗掉 5.46W 了

一般的電能消耗掉都轉變為熱能了....所以電晶體就會發.....燒了, 絕對不是因為流感病毒的帶來的!

网友:
小弟想請教好人大大

幾個浩呆問題敬請不要見笑n_109|

下圖大部份為一般二極体1N4148

那放大部份的那二顆算是稽納二極體嗎??
A.上面的色碼要如何看
B.要如何分正負邊

如果不是稽納二極體那會是甚麼??

楼主:
我只知道代碼形式的 zener , 不知道條碼形式的.....

我只有這個資料 :

6.39 KB, 下載次數: 459

网友:
色碼標示的zener有三條色帶,最靠外邊且最粗的是陰極,再來是第二及第三碼,以下的附件是Renesas公司的datasheet
,查詢方式事先讀出色碼,再對照type即可得知Vz

78.28 KB, 下載次數: 470

网友(2010-03-23):
稽納二極體沒辦法直接用在大電流的電路上
就各位的經驗,這裡說的大電流是指多大電流?小電流是指多小電流?
小電流是指數百毫安培(mA)以內嗎?
大電流是指1A以上嗎?還是5A以上?

二極體類的東西壞了, 大部分都是短路的 ??
是Wish大的哪篇文?(覺得我們這論壇的搜索功能好像不是很強,當然也可能是我還欠缺哪些搜索技巧而不會運用!有時想找篇文或別人提過的文,似乎要地毯式的一篇篇去看。在論壇文章隨時間增多的情形下,似乎越來越不好找某些文章!)

网友(2010-12-10):
受教了!努力學習當中

网友:
吸收到感謝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