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19"4:3LCD.點不亮.維修記錄[已修復]

楼主(2009-04-24):
白牌19" 4:3 LCD 面板型號 M190EN02  v.2

原狀況是
按下power鍵.螢幕只閃亮一下後沒反映.黑屏
因是AD板.高壓板.POWER.按鍵板.分離式的
於是直接更換測試用高壓板.做快速檢測

測試為以下畫面
按下POOWER鍵.螢幕有畫面.但一下後一樣黑屏

已確定高壓板為良品
於是再檢查AD板
發現電源端.保險絲斷開.2棵二極體雙向導通
於是直接更換.
保險斯3A.二極體1N5822.C5V6PH...HW2596-50S..電容100uf 16V..470uf 16V

再做測試變成以下畫面
插上電源.就有燈源亮.但不是白屏
按下POWER鍵.就黑屏.全無背光及亮燈

怎這樣??原本還有亮螢幕畫面一下.現怎都沒了.而且不是全黑屏
再來要往哪裡查???
抱頭思考中

网友:
這種白牌的a/d版大都是用公板,公板採用的電容品質大都不是很穩定,使用個1年差不多就壽終正寢,不是爆容,不然就是容量消失或短路,建議您電容全換,穩壓ic跟周圍二極體也要檢查一下

网友A:
保險絲會燒斷表示後面短路的很厲害 , 換上後不要再插電了 ,
先檢查電源保險絲後面後面的零件是否還有其他零件短路 ,
如果沒有經驗就要有耐心了 , 修好的機會應該挺大的 , 加油

.......
今天撿到一台15吋的液晶螢幕 , 本來以為故障想練習修看看 ,
結果竟然是好的..........還無亮點哩.....
有些人的想法還真讓我是想不透

网友B:
有沒有測燈管 ,都換過了 但燈管有沒有測  輸出有無12  5   3.3

网友:
多啦a夢大還真幸運耶!我也想撿 ,
先把 AD , POWER ,KEY , 高壓 ,燈管拆下測看看會不會點亮或單用高壓3.3V 去觸發ON/OFF看燈管會亮來判斷燈管和高壓有沒有問題。正常會亮個二到三秒,OK的話再把AD , POWER  , 高壓 ,燈管接在一起,AD接VGA線正常的話燈會一直亮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會燒斷表示後面短路的很厲害 , 換上後不要再插電了 ,
先檢查電源保險絲後面後面的零件是否還有其他零件短路 ,
如果沒有經驗就要有耐心了 , 修好的機會應該挺大的 , 加油

.......
今天撿到一台15吋的液晶螢 ...

我也遇過這種人,去回收場抱主機!
P4 2.8整台好的丟掉XD 真的是太有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測燈管 ,都換過了 但燈管有沒有測  輸出有無12  5   3.3

看照片的情況是 高壓有點亮就是燈管有亮,只是沒有畫面輸出!

To 版大

黑屏,你看是不是屏線沒插好,還有供應面板的電壓有沒有輸出!
有可能是你再進行維修的時候有去動到!因為你一開始的問題是燈管點不亮!

另一個是我本身自己遇過的問題,套公用的高壓板上去,變成綠色指示燈閃爍。
有些AD會挑..建議多是幾種or刪去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附
燈管有確定是好的
屏線有檢查及重插.都OK

正如tony6605大大所言

於是小弟把高壓板端的點燈線及調光線對調
螢幕能正常顯示了
但亮度調整功能.能顯示卻調亮或調暗都無作用

目前正往調光線路查看中

网友:
恭喜阿!

ADJ再找找看,有時候一時之間會找不出來!

題外話 結界師好看阿! 期待第二季!

网友:
跟我前陣子 回收到的17"LCD 類似的故障. 這陣子找到這裡學習.打算是市看 把他修好
請問 各位前輩...查電路 都需要 通電嗎? LCD 需要做 類似 CRT放電的動作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LCD大約只要注意高壓端的部份..是可以不用像CRT一樣放電

查電路能先不通電檢查.確定都無短路秀豆後可再進一步通電測量

楼主:
大大您也有看"結界師"喔.第一季就58集呢
但還沒看到第二季

通電測試到最後
不知是小弟阿私到還是~~~~~~~~~~~
解碼IC冒煙燒嚕~~

因買零件回來換比換新公版AD板還貴:on_108|
只好乖乖的換上新的AD板
需注意的是新公版的AD板輸出到面板排線的前3P為正電源
與小弟原本的AD板不同(原前4P為負極)
需做跳線處理

更換後現正常使用...已燒機測試48小時

网友:
買對岸的公版其實真的很方便  只是各位換時候還是要對一下 面板腳位定義

网友(2009-05-26):
回复 网友D:

我買的公板 在板上的腳位 都沒有標示 ~ 我該如何查阿 ~只有
1.2.              31. 32..

問一下有經驗的大大 ~~

网友(2010-06-17):
看來還是公板戰勝維修人員  ,公板萬歲

网友:
恩~~~公板都沒有腳位~~~
大部分都是跟~~~購買店家報~~~你要裝的lcd 型號
好的店家會幫你配好~~~~
那沒有~~~資料的話~~~真的很麻煩~~~~
有好心人   可以提供~~~怎麼看公板~~~~跟面板定義值嗎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功德無量~感恩喲

网友(2010-07-22):
公板萬歲.公板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