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29吋電視水平枕行失真修復

楼主(2009-04-25):
繼上一篇電視水平枕行失真,今天小弟到偶朋友家修枕行失真,因為有了上次經驗這次修起來特別快,

因為是外診又加上相機在保養廠,所以不能貼上照片,這次原兇是電阻1/2w 2.7歐姆,我買不到

同規格型號,偶用1w 2.7歐姆替代,暫時沒有災情傳回,想請問各位前輩這樣可以嗎?

因為無法照像,只能說是r431 2.7歐姆這個位置,屍體偶有帶回,改天再補上,外型類似下圖

沒有色碼,偶用有色碼1w替代..

ps:不要問我電視型號,本論壇有許多家電行朋友,純粹是技術交流...

照片補貼上來...

网友:
P大越來越利害了
電阻替代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板主回復,只是這種電阻該如何說?我去電料行竟然沒找到,因為阻值很大

又無色碼辨別,必須拆下檢測,一看寫著2.7歐姆,幸運滴就修好了...

剛剛網路上找到資料,也不知這樣的稱呼對不對,只知有防火燒特性..

网友:
是因為W數高所以須用耐燃的嗎??

网友:
不知這顆低電阻值的功用為何?
以前新聞常看到電視造成火災, 連成龍最近也在說大陸電視會燒, 看來電視機的功率都蠻大的, 安全第一!

沒看過這種元件~ 長知識! 謝謝p大分享~!

网友:
請往限流方向想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電阻1/2w 2.7歐姆低電阻只是替代保險絲.1/2w最好也是用1/2w比較好.如同保險絲幾A.跟有沒色碼無關

网友(2010-12-20):
可以用1W取代1/2W

网友:
經驗累積夠預判就會比較準

网友(2011-07-28):
電視機板都有用到
一般出現在電源輸入端
例如  垂直IC之電源端   類似 FUSE 之作用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