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BUFFALO WHR-G54S無電源(已修復)很簡單的

楼主(2009-04-27):
去丟垃圾時 , 在我們大樓資源回收場看到的
躺在那裡 , 覺得好可惜 , 就把它帶回家
插上電源 , 發現電流飆到2A , 表示有短路現象 ,
在下什麼都不會 只會修短路.........想想還真遜
吃完早餐就開始拆 ,拆不開......設計的真好
上網查一下有沒有人拆過 , 真的有ㄟ , 高手還真多
研究一下卡榫位置之後就知道怎麼拆了
既然是短路 , 就從電源插座開始量進去 , 映入眼簾的是一顆肥大的保護二極體 , 沒標明編號
先拆下來看看 , 一量果然正反2頭通 , 再量一下板子卻還是短路 ,
本想一直找下去 , 後來想到是插座的彈簧問題 , 插上一個買來的空插頭 , 短路就排除了
所以這是很單純的電源故障 , 因為那顆2極體的犧牲 , 保護了後面的電路
手上找不到相似的二極體 , 就找了廢板的二極體來代替 , 等到以後有找到再來換
也是10分鐘就解決了....
剩下的問題是要找顆3.3V 2A的變壓器 , 這很簡單 , 去買或自己做都可以囉
簡單的維修可以增加自信 , 促使自己往更高的層次邁進 , 大家加油

网友:
恭喜d大修好了,又多一台機器可以把玩,請問保護二極體可以用替代的嗎?

有些都沒標示編號,替換起來都毛毛滴...

楼主:
據我所知 當電源正常時,那顆二極體是沒用處的 , 只有在電源反接或電壓太超過才會被破壞 ,
因此就算沒裝上去 , 短期內也不會有事 , 找替身是暫不得已的做法(逆向接個二極體就行)
現在最大問題是我不會使用無線AP........從沒玩過這東西 ,
因為我一直認為無線網路是不安全的所以沒買......所以先晾著吧

网友:
原來如此,要學的東西真多,謝謝d大解說..

网友:
最重要的是得撿的到寶才行阿......否則整天翻廢棄物堆人家會這樣酸你...

"厚~~景氣這樣壞唷....連少年仔都來撿資源回收"...

网友(2009-07-02):
那裡有的撿~
下次我也去撿一台玩玩~

网友:
回收有此好東西 趕快來去檢

网友:
運氣很好喔

网友(2010-07-22):
回复 网友A:

運氣真好,如果有進到水可能沒救ㄌ

网友:
哇塞,很强大

网友:
無線AP呀......
蠻想要的!!
不過沒錢=_=|||
---------------
到現在我也只修過電磁爐和電風扇而已
電磁爐還沒搞好=_=|||
果然還是專攻於我的電腦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