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維修15吋LCD顯示器的經驗

楼主(2009-04-27):
早前發現一個15吋LCD顯示器顯示正常, 但背燈很暗, 嘗試自行維修。
拆開後先換掉顯示屏幕上下共4支光管; 由於光管架很緊, 重裝時太用力把一支光管弄斷了, 又要多花錢買一支光管。
上電發現光管亮了一下又滅了, 想是擴壓板問題, 再拆開檢視。  發現一個電解電容有點微鼓, 把訊號板及擴壓板上的1000uF和470uF電解電容換掉。  上電後量度12V供電給擴壓板正常, 但5V的開關電壓沒有, 心想是訊號晶片有問題, 這台顯示器要報銷了。
拿起訊號板再仔細檢查, 發現上面幾只100uF貼片固態電容有點微鼓(如圖), 但想想固態電容應該很耐用吧。  盡管拆下一只用電容表量, 發現只有75uF不到; 找來幾只新的把舊的都換掉, 以防萬一把47uF的貼片固態電容也換掉, 22uF及10uF的估計應該沒問題, 因此沒有動它們。
再上電及接上訊號線, 一切正常, 沒浪費了一番努力。

网友:
電容表好用啦 推推 感謝分享

网友:
基本上 你應該會先看到板子的 怎麼會先從 燈管開始拆起

好像相反了

楼主:
回foyang大的問題: 是小弟的經驗問題(這是小弟第二台維修的顯示器), 現已備了一套好的板子, 往後會先試了燈管亮否再拆。  此外電容也不是鼓的很明顯, 所以當初沒留意。

网友:
大大...不好意思...
我沒看到圖...
想看一下貼片電容爆掉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現在只會分辨電解電容爆掉...想看看其他電容爆容的樣子...@@!
另外,恭喜大大修好的一個螢幕~@@!
恭喜阿~~~可喜可樂

楼主:
照片拍了, 但不懂怎樣放上來。  如有大大願意教導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拍了, 但不懂怎樣放上來。  如有大大願意教導感激不盡。

請多發言 等積分到一定數 就可以貼圖了

网友:
我也想看恭喜大大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可以去影音區聊一下八卦,或者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再不然大大如果對理財有研究的話,可以去預測一下明天的股市~@@!
我...因為經驗直不多...沒辦法幫大家打王,所以...心有餘力不足...
積分好像過10就可以貼圖了!!

楼主:
感謝大家指點, 努力儲分中。

网友:
我也有一台15吋LCD螢幕不亮
電容換一換就好了

网友:
電容表量真的粉重要,我要好好努力學習囉

网友:
大家都很厲害,會動手修理lcd

网友:
厲害!厲害!經驗是王道!

楼主:
應大大的要求, 付上電容照片供大家參考。

网友(2009-06-17):
大家都好用心.....值得學習!!!!

网友:
大家都好勵害喔~我也在學習自已維修~要好好加油

网友(2009-09-05):
原來鋁電容微凸也有影響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大大的要求, 付上電容照片供大家參考。

這不是固態電容,只是鋁殼電解電容...!!

网友(2011-10-22):
所以這是固態電容山寨版囉

网友:
鋁殼電容突起就是這副模樣.....我見識到了
繼續學習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