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門新手請問要買哪些配備?

楼主(2009-04-27):
已有想法想買1.恆溫烙鐵....請問哪一牌比較好?
                        2.熱風槍........請問哪一牌比較好?熱風槍有廠牌之分嗎
                        3三用電表......用普通的就可以了嗎?
想確認一下再買希望各位先進提供意見,感恩

网友:
看你想先學修什麼呀 你PO文在LCD版是不是表示想修LCD?
不管修什麼烙鐵和三用電表是一定要的啦
三用表數位類比各有優缺點 , 完全新手買便宜的燒壞也不用哭 , 等到老手自然會買好一點的啦
烙鐵可以買好一點的 , 因為很常用 ,
買把30W和60W來替換使用 , 順便練習焊工 , 恆溫烙鐵非必備
還有吸錫器(買大型的) , 烙鐵架 , 純度高的銲錫(別買那10元1支的) , 尖嘴鉗斜口鉗 螺絲起子 必定要準備
還要準備一台小型電源供應器(交換式的也可以)
另外小镊子 , 烤肉刷 , 放大鏡 , 小手電筒 , 數位相機(或紙和筆) 也要準備
熱風槍是修主機板必備的
電容表 , 示波器 , 頻率計數器 訊號產生器 頻譜分析儀 功率表 等儀器看需要再買
維修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吧 ,
工具都是依個人需要及經濟許可而採購的 , 每個人都會不一樣
但主要工具是不會變的

网友:
其實你發的這一篇 wish 大大有發過了 都沒在找文的 該打屁屁 沒去新手上路區厚

网友A:
請問 所謂'小型電源供應器" 用電腦的atx power 代替 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 所謂'小型電源供應器" 用電腦的atx power 代替 可以嗎?

E大,除非你會改,不然是不行。

小型的電源供應器,是能夠供電壓、電流的,非電腦POWER固定輸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大,除非你會改,不然是不行。

小型的電源供應器,是能夠供電壓、電流的,非電腦POWER固定輸出的。

原來 是 說 類似 電瓶 充電器 那種 可調整的..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補充foyang大大所言
小型的電源供應器,一般是能調要輸出的電壓.電流
電腦POWER固定輸出的.輸出電壓固定.不能調整輸出電流

所以要代替.需看在甚麼用途上

网友:
買一台可調式 0--36V,電流6A以上比較好,因為有機子是19V

网友(2011-09-19):
大大您好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