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連點滑鼠製作

楼主(2009-04-28):
玩線上遊戲的朋友要求我做連點滑鼠給他
因為製造過程必須一直按 , 很麻煩  但是又不想花錢買 ,
厚 , 這個時候才會想到我的損友 , 你買的月卡就不只這個錢了
連點滑鼠原理是經由時間計數IC控制開關的電路 , 說到時間就會想到IC555便宜又好用 ,
找了2個線路 , 稍微改一下就行 , 沒寫時間的那張好像可以到5分鐘 , 改變RC就可以控制時間了
我是做20秒的 , 至於繼電器要買5V的 , 因為USB只有5V供電
做好了他又嫌繼電器聲音太吵 , 真想砍死他.........
只好又改成固態繼電器 , 四方長條狀的, 也是5V的規格
用微軟的滑鼠是因為它內置空間大 , 線比較好走 , 接頭用4PIN的方便不用的時候拔掉
用USB滑鼠也是因為可以隨時插拔 , 況且現在越來越多都沒PS的滑鼠了
5V電源很好找 , 不知道線路也沒關係 , 拆開滑鼠後把USB插上電腦 , 用電表量進來的幾根線就可以知道是哪兩條5V
而剩下2條焊在開關2端點 , 看是要左鍵連點或右鍵連點隨你高興 , 也可以一張板子做2組讓左右鍵一起來連點喔
總共成本花不到200元 有興趣的人可以做做看
因為不會寫程式 , 所以只好以電子電路方式來解決這問題
也有人會弄個小IC寫點程式 , 插在USB上就可以了 , 市面是有在賣 , 可是都很貴 ,
不知道這裡是否有人可以教一下 , 在下也很想學哩

网友:
謝謝d大分享,我之前看過我朋友花2000塊買一個外掛小程式,可能就如你所說

,一樣是插usb,裡頭是什麼就不曉得?

网友:
挖 原來連點滑鼠就是這樣製作阿,謝謝分享,要好好讀一讀n_043|

网友:
這以前有做過,那時在玩線上遊戲真的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沒有玩遊戲,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連點?但是以我來看其實繼電器是應該拿掉,直接由那個電晶體或NE555直接控制即可,我在想既然要連續點,那應該是要"快速連續點"的意思,因為繼電器是靠線圈激磁帶動內部簧片接點動作,第一個就遇到機械結構的先天速度限制,第二繼電器接點也會老化導致接觸不良,第三它也是耗電一族,最後是省錢。
你能做到這裡,拿掉繼電器你一定會改,你再試試看。

网友:
既然微動開關只是將電壓送過去給信號腳位, 555 可以產生同電位直接到信號腳位或0V.

楼主:
還好啦 , 連點滑鼠通常不需要很快的連點 , 連射搖桿才需要射速加快
用有聲音的繼電器我還比較習慣 , 天殺的有人就不喜歡有聲音.......
這東西很方便 , 睡覺前讓他製作 , 早上起床就可以擺攤賣東西囉 ^^
在做這東西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每一隻滑鼠上面按鍵的動作原理 ,
依據廠商的設計不同 , 會有可能輸入低電位或高電位
也可能拿IC的其中2隻腳短路造成按鍵效果......
或者是改變IC某一隻腳的電位高低.......或震盪頻率.....
唯一確定的是將按鈕上2個點短路方式 是一定可行且快速
為了避免不相容這種情形才做成這樣
這樣就不必去管設計 而可以快速做出來
會是我想太多了嗎 ?

网友(2011-04-25):
剛好用ㄉ到 ..線上遊戲必備n_116|

网友:
也可以用光耦合器當作振盪電路與滑鼠按鈕間的界面

网友:
有看過朋友直接用<電腦滑鼠連點程式>啟動後

滑鼠移到那,就點到那,很方便

連點的時間,也可以在選項內設定

网友:
用電晶體就可以了吧...反正也是將電位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