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充電器製作

楼主(2009-04-28):
起因是孩子迷上遙控車 , 一個星期玩掉一堆的鹼性電池 ,
我又不姓陳 , 哪來這麼多錢給他們花啊
所以就把以前不用的太陽能板拿出來拼拼湊湊一下 , 就變成這副德行了 ,
先將2片串聯成3V然後並聯3組 , 所以輸出還是3V , 但是電流會增大些
加上防水措施後就放在陽台上 , 拉了條線到室內
然後上網找了電路來做 ,
第一個是最精簡的 , 因為太陽能板輸出電流很強的話 , 用這個就很夠看了 ,
網路上很多人也是說電子零件越少損耗越少 , 充進去的電也會比較多
第二個是原本用來驅動馬達的 , 可以累積能量一次放出去讓馬達轉動
因為一般太陽能板不易驅動馬達 , 主要原因是電流太小 , 可是我想現在市面上應該也有輸出很強的太陽能板啊
但因我的太陽能板是很久以前的產品 , 所以我做了第二個線路
陰天可以有60mA左右的涓流充電 , 大太陽下可以到350mA左右的充電電流 ,
有在想會不會造成一顆有充飽一顆沒充飽呢?..........唉
沒用定電流是因為生吃就不夠了哪還有時間曬乾..........台語發音
測試結果放2顆充電第二天就可以用了 , 小孩很興奮大人也高興 大家都高興
有人說太陽能板防逆衝二極體要裝 , 也有人說不用 , 我是有裝啦 , 可是會減少一點點充電電流......
電容我是拆主機板的4700U , 並聯5顆就夠了
盡量用銅線 , 粗一點好 , 可減少一些線路損耗
不管前面線路怎麼搞 , 充電電壓一定要比充電電池要高 , 充電電流不能太低
因為充電電池有截止電壓和電流(好像是這麼說的吧) 電壓太低或電流太低都充不進去
太陽能板好壞差很多 , 記得當初買一片要250元哩 , 算一下共有23片(當初瘋了我) 這堆作起來快2000......
難怪現在很多人都改做風力發電了 , 下次也來做風力發電機好了應該比較省錢
可是風力發電要找好的風場(不是每個家庭都有)
可是太陽能板會有變質退化問題......
啊頭痛了...........
留下線路提供給大家參考 ,
也希望有人能提供更好的線路 , 在下非常有興趣改裝

网友:
晚上才跟女友說,我不會在亂買東西回來了
看到D大的2個DIY 後又開始心癢癢
不過太陽能板看來還真有點小貴...
下次去禾樺時在看看有沒有再賣

真是實用的製作教學阿
感謝D大^^
---------------
請問D大
剛剛看一下網拍有分單晶跟多晶,哪種好呢?

楼主:
沒記錯的話
好像是多晶比較便宜 , 比較多人在賣 , 但是轉換率較差約10-15%
單晶比較少比較貴 , 效能比多晶高一點約17%  也高不了多少啦
還有一種是太空用的 , 效率聽說超過20% , 可是弄不到手 呵呵
市面上幾乎都是多晶的天下 ,
可是太陽能板有其缺點就是貴和效率衰減......
上次拆了一座太陽能花園燈 , 把線路劃出來之後才知道充電線路也是第一種而已 , 其他線路都是閃爍功能
可見太陽能板的品質很重要
我家附近轉彎坡道地面裝了很多閃爍太陽能警示燈 , 因為是裝在道路中央突起的地方 , 不可能有車子會壓到 ,
只有用螺絲鎖住 , 這幾天看全沒了.......
研判是被有心人士偷光了  因為是一天少一顆 , 過沒幾天就沒了
真是可惡........動作比我還快........
高速公路上很多地方也改太陽能警示燈了 , 電池不知道用哪種的
希望是採用很特殊的那種(忘了叫什麼)
聽說那種電池可以不用換 , 幾乎永久型的 ,
不然過隔幾年光換電池就會瘋掉......
可是電池不用換廠商賺什麼?..........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 引用一下

网友:
真是精彩的實做分享 !!

我也想要做風力發電, 不過朋友先做了, 風力的效能也不好, 主要是風力不平均的關係 !!
所以我比較想要那個香港做的那鍋微型的風力模組.......聽說 2~4M/sec 風力就可以開始存電力了 !! 一般中大型需要 1x M/sec 的風力....所以有點困難 !!
當然啦想要應用還要先克服儲存電池的壽命問題, 電力再生, 效能提高.....最後是 coco 的問題n_132|

楼主:
風力發電的確會面臨風場問題 , 自己家裡也不可能裝設太大顆的 ,
馬達我想是關鍵 , 還有扇葉也必須輕量化 , 還要加上齒輪比的問題 (這些我都有待學習)
我想加上飛輪應該會比較好 , 印象中 , 看過歐洲的遊覽車不用電 , 只憑駕駛的手來移動車子
那時候我看傻了......原來
秘密就是車底下有龐大的飛輪 , 配合適當的齒輪 , 駕駛可以很省力的移動很大台的遊覽車
飛輪的慣性應該多少可以解決風力不足的問題
總之 , 也看過很多人做好了
而我.....還在計畫中............

网友:
風力發電聽說晚上會太吵

网友:
真是利害

网友:
太酷了,可怕的DIY一族。

可惡,為啥我老爸不是哆啦A夢大,我爸只會教我喝酒...

不會教我玩太陽能發電 =  = 你的小孩 很幸福。

网友:
有時小朋友玩的搖控車!

真的會殺死一大堆的鹼性電池!!!

网友(2009-06-04):
太陽能發電的比較環保,,,可是太貴了...
謝謝...

网友:
我覺得風力發電比較使用

网友:
嫌太陽能板太貴,可用變壓器穩壓,加上充電管理ic,反正充電都用低電流,造價應該很低

現在的小朋友愈來愈幸福,我玩玩具車時,街上哪有充電池這種高科技昂貴玩意

网友A(2010-01-04):
太陽能和風力發電我都正在玩,但玩太陽能發電要很足夠得本錢才能夠玩,因為太陽能板的成本太高玩不起,而且小型的太陽能充電電路,我只用兩個二極體作太陽能板保護而已,並沒有再多用一些零件電路,原因是太陽能板的充電效率太低了= =" (PS:因為我太陽能板的花費有限所以就只有用簡單的零件電路)

网友:
太陽版太貴了
頂一下

网友B:
感謝大大無私的提供  好實用的方式
剛好我有500多片太陽能板  看來今年夏天有得玩了

网友(2010-02-24):
大大
你侯賽雷ㄚ...
不知道這電路能不能拿來充手機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無私的提供  好實用的方式
剛好我有500多片太陽能板  看來今年夏天有得玩了

這摸多.....該不會都是電子計算機拆下的吧....
不過500多片並在一起~~~供應的電流也夠用了.....

网友:
大大想請問一下太陽能若是要在日光燈下可以啟動3v的滑鼠要如何配置
我自己有測試過
9v45ma的太陽能板在日光燈下可以由電表側道5.0v但是一樣無法啟動
是否有可以加強電力的電路圖ㄋ
最近有製作過電力增壓電路以9v的電池經過增壓電路可以提升至25v但是換由太陽能板測試為0v
有方法可以解決嗎
可以請大大邦一下忙嗎謝謝

网友:
第一次看到做太陽能板的線路圖,

覺得第一個圖比較簡單,第二個圖只是加了保護迴路要保護馬達,

做充電器應該用不到第二張圖...

我比較驚訝的是他濾波電容會不會太誇張,容量要20000uF!!

回#20 原來如此!!感謝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陽能和風力發電我都正在玩,但玩太陽能發電要很足夠得本錢才能夠玩,因為太陽能板的成本太高玩不起,而且小型的太陽能充電電路,我只用兩個二極體作太陽能板保護而已,並沒有再多用一些零件電路,原因是太陽能板的充電效率太低 ...

您的風力發電都怎玩阿n_064|
小弟我手邊有"永磁式直流碳刷馬達"
也想來試看看n_041|

回#18
生吃都不夠了,哪還有得曬乾,
升壓電路本身也是會有功率損耗滴
你都沒把它算進去喔
太陽能板後面的電路零件越少越好
回#19
那兩個大電容不是用來濾波的
是用來儲存電荷
後面有led & 二極體
當電容電壓充到超過崩潰電壓後(led+二極體)
Q1電晶體導通
推動後面電路進而驅動馬達

网友:
太棒囉~

我正需要這ㄍ東西ㄋ!

网友(2010-04-08):
非常精采的實作分享. 又環保. 節省電力. 把他搞大 ~

网友(2010-09-23):
請問LED 後面那個 D2 也是 1N5817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