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_DNA1002C的腳位資料

楼主(2009-04-28):
想請問各位大大...
有沒有人知道下面那個IC的腳位資料....
小弟我快把網路翻掉了還找不到  >"<
電子材料行的老闆+老闆娘+全家大小都不知道  ="=
先謝謝各位大大了!!

网友:
DNA 1002 CP
共16Pin,該IC有OUP,UVP功能,其各Pin功能如下:
1)LATCH   當過電壓欠電壓時,此腳為高電平,此腳為低電平表示輸出正
      常.
2)COM     信號地
3)PG     正常工作時此腳為高電平PG信號輸出.
4)TDON   接個電容到地,產生PG延時.
5)REMOTE   REMOTE ON/OFF端,為低則ON,為高則Pin1高
6)TDOFF   接個電容到地,起到延遲關機作用,產生PF
7)DUV     接個電容到地,這樣在電容充電電壓小於2.5V參考電壓時,不
      做欠電壓檢測,而當充電電壓大於2.5V參考電壓時,欠電壓檢
      測恢復.
8)BSENSE   在IC內部,此Pin是電壓供應比較器的同相輸入,當此Pin電
      壓低於2.5v時,則Pin3與Pin7會變低.
9)V5     檢測+5V的過電壓與欠電壓,其UUP點4.0~4.24V,OVP點為
      6.0~6.39V
10)V12   檢測+12V的過電壓與欠電壓,其UUP點為9.4~9.99V,OVP點為
      14.45~15.35V
11)V-12   檢測-12V的過電壓與欠電壓,此腳接參考電壓,失去此功能
12)V3.3   檢測3.3V的過電壓與欠電壓,此腳接Vcc,則失去此功能,其
      UUP點為1.09~1.16V,OVP點為1.43~1.52V
13)V-5   檢測-5V的過電壓與欠電壓,此腳接參考電壓,則失去此功能
14)RCRNT   接個電阻到地,從而產生內部恆流
15)VREF   2.5V參考電壓輸出
16)Vcc   IC電源

網路上找到,你要比對一下是否相同?dna 1200 是台達電電源常用到ic,dna1200c跟dna1200cp不知是否相同?

楼主:
感謝P大...
只是很好奇P大是去哪個網站找到的...
我找了好多個網站都沒有...
就連GOOGLE大神也對我露出無奈的微笑...連媽咪某大大推薦的網站也沒有...
我有空就去比對看看是不是大大找到的資料一樣!!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幸運,因為我很少有機會維修電源,一直潛水在電源區,偷學各位大大的維修思路,

碰巧論壇之前有顆電源使用這顆ic,就一直注意直到你發帖,有時查ic必須要去頭去尾,

你可到google查DNA1002,就可查到...

http://bbs.chinadz.com/dispbbs.asp?boardid=36&Id=117063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2441&extra=page%3D1

ps:這顆ic的資料很難查到,在台灣也可能很難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