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筆電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09-04-28):
今天asus 打電話給我說送修的a6主機板南橋損壞
維修要3990元 他說南橋控制usb的地方有損壞
想問各位先進前輩 請問我不修用外接的 usb 擴充卡可以用嗎?

网友:
筆電 USB  都壞囉 ~用USB 擴充卡 怎麼用
NB嗎?
一般主機板 USB 擴充卡是OK..

楼主:
pcmic usb 2.0擴充卡
他說不保證可以用... 他<--指華碩維修人員

网友:
那你可以先不要修~
先用PCMCIA的USB擴充卡試試看~
可以的話,就先擋著用~

阿拍或P拍上找殺肉的版子找人換囉~

网友(2009-06-14):
不行~需要換板

网友(2011-02-07):
可以用usb 擴充卡.

网友:
回复 楼主:

    筆記電腦 不比桌上型電腦
南橋受損了一率要更新南橋  這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