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V400 北橋溫度高 會當機

楼主(2009-04-28):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上有一片A7V400
有開機畫面 但是會當掉
有時候停在剛進去XP的時候
有時停在BIOS顯示硬體那邊
摸北橋溫度 會燙手

我接上假負載 讓他RUN
差不多2-3分鐘 北橋溫度就會燙手了

這樣我應該從哪邊開始找起?

网友:
我也不懂主機板維修~
CR2032有電嗎?北橋附近的電容會不會內傷了?
有沒有可能是北橋的散熱問題啊?散熱片拆了重上散熱膏呢?

网友:
我查不到A7V400,但有A7V400-MX,根據官網資料顯示這張板有整合顯示功能,

不知你這張板有沒有整合顯示,如果有,北橋溫度就會比一般板子來得高(燙)...

楼主:
抱歉~是A7V400-MX
我的有整合顯示...
我還有另一塊 A7V8X-MX
也是整合顯示的
2塊都是上假負載
這塊A7V400-MX 就很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F大你的運氣真好,老給你碰到這麼棘手的問題..

如果是我會先做這些檢測給你參考...

1. 更新到最新BIOS,北橋整合顯示功能在加上K7的板子都有防CPU高熱功能
    (手動調整各個供電電壓)
2. 打二極體檔,打CPU假負載總線的對地阻值,先研判到北橋有無短路

3. 拆下散熱片,檢測北橋上的電容的阻值有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