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電學]光耦合器的簡單電路

楼主(2009-04-28):
上圖就是光耦合元件的基本電路應用, 這個電路可以做什麼呢 ??

1. 可以檢查你買到的光耦合器是否 ok !!
2. 可以計算你買的東西放大轉換率到底有多大, 只有 I(out) / I(in) x 100%  就是了 !!
    所以這個電路 7.39 / 3.9 = 189% !!

使用的時候要注意輸入電流 I(IN) 不要太大打穿零件就行了 , 一般 1K~2K 都適用  !!
底下是應用在電源供應器上面的應用 , 主要用來做 PWM 的 IC 就是 PI 的 TOP 系列 !!

网友:
感恩你
真是好人王

网友:
謝謝板主無私教學,讓小弟變得越來越聰明

网友:
感謝,最近在學修電源板可以用到!

网友(2010-08-16):
這個還滿重要的

這個是電源電路問題,PWM現在真的用的好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