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OWER修到出火花..悶啊..

楼主(2009-04-29):
好悶啊..
手上有一顆POWER +5VSB 過低....
是某大公司....品質以卵擊石....啊不是....是堅若磐石的那一家....
在通電量測電路時....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煙抽太多....(現已戒煙了)
手抖了一下....出了火花....
唉....這也就算了....
出了火花後發現+5VSB變0V....
只好繼續查看看那個東西有問題....
更悶的事就出現了....
把POWER的電路放平時....
忘了桌上還有我剛剛拆焊東西下來量測用的錫....
結果....出現更大的火花了....還好幾下....嗶嗶啵啵....完蛋了....
唉....
這次更嚴重了....連輔助電路用的次級線圈都掛了....
輸入端350V....
輸出端....0V....
唉....為它默哀三分鐘....
不修了....線圈掛了就沒機會了....

网友:
=    =
挖~還好你不是處理客戶的,不然賠不玩嚕
勸你錫不要留在桌上
一般是用海綿用濕,擦在海綿上
但我懶得去買,所以我是將不要的衣服用濕擦在上面.
我爸之前在用是用甩的,但會噴到旁邊的人.

楼主:
修東西是自己的興趣那....
不會有"客戶"的....
所以....還好....哈....
我敢拿來拆修的....
都一定是別人不要的....

网友:
故障上了市電的POWER雖然無法開機
看起來好像没事,可是隨時會有狀況發生的
手最好不要離開關太遠,隨時應變。
有一次忘了關電,就翻看電路板不小心碰到未分離的底殼
頓時來了一場火山爆發,電源線每10公分一個一個爆發
一直到開關,整個屋陷入煙霧,真是有驚無險。
power竟然未受損,最後檢修好只有一個穩壓二極體是故障元件
以後上了電還是小心點,狀況不能再重演。

网友:
power 沒+5VSB ,一般如果不是橋式故障燒毀保險絲  ,雖然切掉ac電源,
維修時請小心那兩顆大電容續有150v直流電壓 ,碰到也足以讓人嚇一跳.

网友A:
恭喜H大.賀喜H大大

在家放煙火!~~~~~~~~ ~

感謝H大大親身的錯誤示範
這點提醒小弟要作通電測量前要先注意工作區域乾淨

趕緊~~~~~~~~~~~~~~~~~~~~~~~~~~~~痠n_0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H大大親身的錯誤示範
這點提醒小弟要作通電測量前要先注意工作區域乾淨

呵呵呵~~
這句話講的太好了....
大家一定要記住....

网友B:
恭喜 , 這些是很難得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 這些是很難得的經驗

哈哈~~
這種經驗還是不要太多的好....

网友:
焊錫我都用敲的
敲在煙灰缸

网友:
看了這篇使我想起若干年前修聲寶錄放影機時
忘了關主電源(AC線)就把電源版翻開
不知哪個部份去碰到AC
只聽到劈劈啪啦幾聲
機器內大部分IC通掛
賠了9000元
慘痛的回憶

网友:
工作臺,最好買塊素色的墊板鋪著吧!

如此在送電檢測工作時才能避免,焊錫,導線,工具所造成的短路!

另外送電檢測應一級一級來玩吧!

不然會從頭衝到尾,那就好玩了!:on_033|

网友:
工作區一定要保持乾淨
因為我大部份是修別人家的東西
弄壞了...真的是賠不完啊

网友(2009-06-01):
最近要來開工朋友的電源供應器了
希望一切順利

网友:
我想大家都有這些經驗吧 !!!

我也是修 POWER 時發生的事 !!!

有一次好不容易將一顆完全沒有輸出的 POWER 修到有電源 !!!

但是 ..................

因為板子的回授電路開路 , 造成輸出電壓異常 !!!

輸出原本的兩倍的電壓 !!!

一時間[炮聱]四起 , 更倒楣的是 , 我的腿還被電容爆到 !!!

网友:
還好都只是受到心靈的創傷 沒有傷到身體 真是可喜可賀~~~

网友(2009-07-04):
維修東西只能小心在小心,東西壞了是還好,不要被炸傷了就好,尤其是高壓的東西,電到都會直接燒出一個洞.

网友:
尤其是高壓的東西,電到都會直接燒出一個洞

更可怕的crt的高壓會死人

不懂的有高壓不要亂拆....如crt類的.....還有高壓板

网友:
做工藝課 都要很小心 不然會變成 烙鐵烤肉課

网友:
最近修液晶高壓板,不小心被電到直接燒出一個洞,嚇一跳.以後要戴袖套工作了.

网友(2009-08-12):
悶,今天幫朋友拆一顆準系統的PW....也是5VSB過低。

拆一拆鐵殼放旁邊,只顧著量電壓....沒注意到板子倒掉跟鐵殼碰在一起....

劈哩啪啦 酷,全無輸出= = 後來想說在修修看 拿電表一量壓到XD

PFC板 整個又噴火光 放棄= = 叫他在買一顆唄。

网友:
真的要很注意!除了維修過程要注意,修完後的善後處理動作也要留意!
小弟修了一台液晶螢幕,維修完成了,燒機時,竟然看到高壓板在跳火,整個人下到,趕快斷電拆下來看....板子上維修的的電晶體兩隻腳中間打穿了一個小洞(好加在!沒事!)....因為助焊油沒清乾淨,導致「修怕電」!

网友:
昨天在修 power supply 手不小心碰到高壓區的大電容
電了一下以為痛一下就沒事了
忽然又聞到東西燒焦的味道
找了半天
原來是我手上的皮被燒掉了

网友:
維修時 還是安全至上阿~~
不然就不好玩了~~因為維修很好玩~~!哈哈

网友(2009-09-13):
還是要小心.
沒有容器敲鍚,就用大膠帶用完的紙捲來做一個.
拆下的配件放在一邊,不要放在焊接作業及上電測試的地方.
有點能力,就配一個護目鏡.
我以前就有同事,被爆電容的火花打到眼睛.還好只是打到眼皮.
請自己為自身安全著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好想用護目鏡.
可是近視加老花, 去那找這種護目鏡.

网友(2009-10-14):
還是小心為妙
現在只會換換壞掉的電容
還好到目前為止,尚無災情發生
要把大大們的寶貴經驗記下來

网友:
這些經驗怎摸都是我週遭的人才會發生的阿...
修了幾百台電源供應器還沒被電過耶...也沒遇過批哩啪拉的
可能跟我用一塊大木板在底下有關吧
我平時修東西一定會把維修區域清空(周圍卻是亂成一團)

网友:
各位的維修經驗真的沒話說
能找到這麼專業又熱心的論壇真的只有這裡
我看到有大大說助焊油會導電請問焊錫所產生的錫油是不是也一樣會導電
剛入門的新手請大家不要見笑,謝謝

网友:
其實還有一種滿危險的東西須注意! 那就是吸錫槍...
最近市面上的品質好像都很糟! 使用時眼睛最好閃邊點. 因為裡面的鐵心會彈射出來!
這種狀況小弟就遇過兩次了. 一次是鐵心連按壓的頭飛彈出來. 一次是按壓的頭飛出來...
可能是塑膠用的是回收料. 導致塑膠射出成型後. 包覆鐵心的塑膠強度不足.

网友D:
吸錫器可以考慮買大廠做工較好的產品,用的久也用的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錫器可以考慮買大廠做工較好的產品,用的久也用的安心。

而且大廠的也不一定貴....
像HAKKO有一支手動吸錫器就不貴....
也很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美國的大廠的吸錫槍
它的厚度超厚硬度超硬...超級耐用..那時買也才350元....
用了5年了~~~依樣好用...
頂多要加個WD-40在彈簧的部分潤滑一下

网友(2009-11-29):
這帖雖然只有文字..

卻看得心驚膽跳..~"~

网友:
回复 网友E:

高壓觸電真的會要人命的 希望大家維修時要注意安全...不要小看任何事情

网友:
是啊小弟不是維修老手都不敢開電測量都怕爆爆爆
所以都是關電測量,即時換電容後要試爆都閃開一點
被燙到眼睛就不好囉,目前只有敢換機板電容
電源供應器還不太敢弄,因零件擁擠不好弄也怕去秀鬥燒壞機板

另外請問不接主機板如何觸發atx power啟動呢?3q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2-1-1.html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981&extra=page%3D1
我是找根網路線把PS-ON信號(綠線)跟接地端(黑線)給短路。

网友(2010-01-12):
維修過程不小心,那只能怪自己,我有遇過幾次客戶的電腦送來,主機一插上電源線,電源就自爆,閃光加冒煙,有一次特地打開電源供應器來看,發現小強燒焦在裡面

网友:
是喔!我也是常常在工作臺上有些鍚屑都不去在意它,下回就該小心一點,不然就像大大在家放點煙火是小事,如變成點光明燈就大事了。

网友(2010-03-16):
基本上修電源供應器跟玩鞭炮沒兩樣,小弟我弄到跳電好幾次~後來不敢玩了,老娘一直唸~~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還好沒傷到人,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太好吧!用甩的容易燙到別人和自己危險

网友:
看完大大大們的經驗

還是快買個護目鏡來掛的好..................(怕死又死要錢)!!!!

网友(2010-04-24):
請問如果在電源側
加上一個六電斷路器
會比較安全嗎/?

网友:
買一張切割墊吧,好用的.

网友I(2010-06-08):
以前也是因為修電源被炸到過...
所以現在只要是修有關電源的東西,都一定會帶護目鏡...
其實護目鏡很便宜啊...
一般五金行都有在賣,一個差不多50元,帶眼鏡也可以帶,可以用很久,
還很多種顏色可以挑咧...黑色,黃色,透明無色...這三種我是必備...(參考下面附圖)
黑色騎車當墨鏡和風鏡用...太陽和風沙再大也不怕!!!
黃色晚上或雨天開車騎車都可以用...視野變很清楚喔!!!
透明無色...修電源或切焊東西用...可以保護眼睛不會被噴到...
當然要買再高檔一點或是造型比較好看的也是有,甚至有錢到去買軍規的也行...

透明的

透明的

黃色的

黃色的

网友(2010-07-10):
引用 网友I:
黑色騎車當墨鏡和風鏡用...太陽和風沙再大也不怕!!! ...

不錯不錯,給我媽種菜挖地防泥土也不錯用,不過
不要用不可擋紫外線的深色鏡片擋太陽喔!
因為戴深色鏡片會使瞳孔放大,若沒有擋紫外線功能
反而使眼睛受紫外線傷害更大

网友:
大大加油..安全至上喔

网友(2010-10-22):
記得學生時代同學把電容裝反了~碰一聲!普天同慶ㄚ~
很恐怖!

网友:
我也是桌上一團亂…看來也是要小心了…
墊一個木板看來是不錯的主意…^^

网友(2010-12-08):
我是工作時候同事舊式AT POWER
線路接錯 一送電 整條電源線大3孔整條爆開
還起火燃燒 嚇了一大跳

网友:
我也有RS爆過幾次....
小問題變大. 有些救不回來就只能換板子.
後來修理就會先放電.
再把桌面清空.

网友:
幾日前我修power,測量完忘斷線直接反轉,導致手指想起來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