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小的心得

楼主(2009-04-29):
大家好,我之前都在潛水,最近累積了一點點的經驗,浮出來跟各位分享微不足道的心得.
對於我修理(撿別人不要的)或者是幫朋友處理
機殼漏電幾乎都是POWER的問題
有遇過電容鼓起但還未完全壞,可開機.也有遇過變壓器短路(剛開始沒高頻聲),連摸散熱片也被電
平常除了更換故障的電容,也會注意接腳方向.因為之前看過一台蛇吞象,電阻、二極體接腳的方向很靠近另一個零件,但是他另一邊卻是有很大的空位.最離譜的有差距不到1mm的,通電後難免不會有感應的火花出現.變壓器等線圈類的就不用動.
但提醒各位,在用烙鐵還是要注意安全.太大力或者手一滑容易燙到自己、別人或者傷到附近的東西.
最好的作法是錫吸起來,再來調整,但會比較麻煩啦.
有些原本POWER的風扇安培數不大(如:0.2A),風量較小,能帶走的熱量也較少.
像機殼沒加其他的風扇,裡面的熱風完全靠POWER的風扇帶出去.
所以我都會更換較大安培數的風扇來吹,也可以帶走POWER內散熱片的熱量.
歡迎有更好的建議我,或者修正我不正確的觀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 a大經驗分享,

機殼前後各裝一個風扇,前吸、後抽,就能順利的把機殼內的熱空氣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殼漏電幾乎都是POWER的問題
有遇過電容鼓起但還未完全壞,可開機.也有遇過變壓器短路(剛開始沒高頻聲),連摸散熱片也被電
平常除了更換故障的電容,也會注意接腳方向.因為之前看過一台蛇吞象,電阻、二極體接腳的方向很靠近另一個零件,但是他另一邊卻是有很大的空位.最離譜的有差距不到1mm的,通電後難免不會有感應的火花出現.變壓器等線圈類的就不用動.

確定機殼會漏電是這個原因嗎
我知道是POWER的問題..但小弟認為市電的問題佔比較大..
不知道這樣猜測是否有錯~請知道的大大指教一下...

网友:
市電 火線/水線 接反,是會有漏電的情況。可以 市電插頭反接 試試看!!還有 漏電的情況發生的話(這 造成的原理 我不懂,但是 網路上看到的資料心得 都是有提到這情況,自己遇到電子產品會漏電或者電流聲,大多先如此判斷,不少件 市電插頭反接 就得到改善,之後 再自己利用廢電線,從電子設備外殼接地線,很多 漏電 電到人的情況就消失了),就可能 是 電源 進入到 電子設備後 所造成的漏電.....

楼主:
平常市電,影響情形較少
大多機殼漏電,拆開電源供應器,可以看到有鼓起的電容.
出現高頻聲(變壓器故障),也是會漏電.
因為變壓器故障量測變壓器接腳有出現對地短路,電壓被直接接地.
我有被這個電過(散熱片有電)

网友B:
漏電的情形一般來說是因為沒接地,電腦的電源線是美式線內含一條接地線,漏電的原因一般是因為EMI濾波器中的Y電容造成的原本就設計要接地,所以請勿光腳踩在地板上拆電腦不然被電的機會就很高
基本上以變壓器的一次側跟二次側來區分,一次側的為高電壓區,這部分的散熱片不建議碰觸,有時候設計上的關係散熱片會是導線,或者為了EMI的緣故,散熱片上會有高電壓(電晶體沒有使用絕緣為了消除電容效應),二次側為低壓區,不會電人,但通常都因為一手拿POWER就兩片散熱片一起拿起來,所以就電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漏電的情形一般來說是因為沒接地,電腦的電源線是美式線內含一條接地線,漏電的原因一般是因為EMI濾波器中的Y電容造成的原本就設計要接地,所以請勿光腳踩在地板上拆電腦不然被電的機會就很高
基本上以變壓器的一次側跟 ...

嗯 基本上我學到的"漏電"常識是klee大大發表的這樣......
解決方式是配合水電加裝接地線~電源線的圓圓那個接地端也不能拆掉才有做用..
因為有的人在家裏使用電腦是不穿拖鞋的=.= 鐵殼地方似乎都會漏電的樣子~丫魯米好像也會=.=

楼主:
市電造成電源供應器漏電的問題
我比較常用驗電起子
看是插座那邊火線接反還是POWER的問題
插座沒接錯
保固內的POWER我直接反著插(目視無爆電容,使用上也沒問題時)
但自己或朋友ㄉ我直接將POWER內的兩條線反過來接
但前提是插座或延長線那邊火線沒接相反

网友:
其實台灣的市電及建築法規好像都沒有強制純接地線!

除了電話線的外面配線到室內有加地線外(拿銅棒直接敲入土裡),好像都沒加地線....

如果要避免觸電,其實家裡可以多對純接地補強,只是真正純接地的方法很麻煩,,

最簡單的方法是從牆面上鎖插座的螺絲上做接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謝 k 大指導!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不過沒說出神麼重點 如果可寫出維修方法 會更好 謝謝^^

网友(2009-06-18):
在進行維修時,尤其是活電測量,最好可以使用隔離變壓器,只有在人體同時接觸次級側輸出兩端點時,形成完整迴路才會感電,大大降低觸電風險。

网友:
預防觸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隔離變壓器,下圖就是我在使用的隔離變壓器。

接地問題不是一般家庭可以解決,當然,如果你的家裡是全面使用木質地板等絕緣材料又另當別論。

网友:
 W大又秀出好東西了,這可不是我們一般人看的到的。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不過店家好像都是賣下面這一種的︰

因為我是要求"隔離&足W",所以是請繞變壓器的廠商幫我做,所以外型長的比較像傳統的變壓器。

网友:
傳統型在中古電料行有看過,優點是可以110V/220V雙用,比起下面的實用多了。

网友:
“隔離變壓器”,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個東西。

請問 W大,它的接法是不是:市電 → 隔離變壓器 → POWER

网友:
回复 网友E:

110V轉220V或220V轉110V就是白色那種變壓器︰

我也有一個請廠商定製的110V轉220V或220V轉110V隔離變壓器︰

其實市面上販賣的110V轉220V或220V轉110V的變壓器(像上圖白色那一種)內部幾乎都是繞成自耦式而非隔離式,也就是白色那一種應叫做自耦變壓器,為什麼不用隔離式繞法?因為隔離式的變壓器需要兩個獨立繞組,製作成本較高,而且體積也較大。
不過一般人不會去注意這些細節罷了。

网友(2009-08-08):
隔離變壓器 W大又秀出好東西了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w大po圖讓自己看增加知識

网友(2009-10-01):
恩恩~~~又是新東西,沒看過有這種修電源必備的工具耶~
用這個就不會不小心電到了~~呵呵~~

网友:
因為非本科系
所以大大們貼出來的東西
還真是第一次看過
在這又學到新東西了

网友:
轉自網路文章~我有時也被電的吱吱叫

台灣的一般建築少有針對安全需求而配置地線,所以即使電腦電源有所謂地線端,接到市電之後,地線端並沒有連通,請大家想一想:當初插入電腦電源時,要如何將三個金屬棒的電腦電源線(或延長線)插到有兩孔的插座上?是不是要使用一個三轉二的轉接頭,或
是乾脆將電源線上的地線端折斷,然後插入插座?這種方式,就是很明顯的將地線捨
棄掉了。
接著,電源線中剩下的兩條線,一條稱為「火線」,這條線上就是承載著110伏特的
電壓;另一條相對於火線,則稱為「水線」,或也稱「地線」,這條地線,與前述的
地線不同,它不是為安全理由而存在,它是「火線」上電流「回家」的路徑,因為電
流最終的的歸宿在理論上是「大地」,所以稱呼它為地線也並無不妥,但為了辨明起
見,還是叫它作「水線」比較不會混淆。在電力的運作中,電流是從電廠以火線傳
送,然後到了負載(電腦),供給負載所需的能源,之後再從水線回流至大地,完成
一個完整的迴路。
現在問題就在於,「地線」與「水線」大體上同屬於接地迴路的性質,「地線」與「水
線」常常容易混接在一起,所以,在缺乏真正地線接地的時候,電腦電源供應系統水、
火線之間的一些漏電電壓,就沒辦法經由地線宣洩掉,而在電腦的地線迴路上流竄,
這就是機殼會電的原因之一。

网友(2009-12-13):
看了各位大大的說明,讓我對於機殼漏電更加清楚
之前去客戶家幾乎都把接地折斷(不然無法插電)
火線、水線有時反過來還是會被電到(漏電程度不同而已)@@

网友(2010-04-01):
阿!
原來如鼠
我一直以為有兩條地線耶

网友:
終於了解水線、火線的定義了,非常大大簡單明瞭的說明啦

网友(2010-05-05):
漏電筆

各位大大
          檢查漏電不是能用像螺絲起子的器測量  電源供應器或馬達設備  嗎??

    這是我看電機設備再檢測時都會先做的事ㄋ  不知道這樣的觀念對不對

网友(2010-07-17):
回复 网友F:

驗電筆是拿來量設備對地是否有電位差.
如果量起來代表出現電位差, 是有可能會觸電

网友:
關於漏電會造成電腦很多莫名其妙的狀況,尤其是電腦壽命會變短.
如果家裡插孔漏電的情況裝了隔離變壓器是否可以改善漏電?

网友:
隔離變壓器使用 能請w大教一下嗎

网友(2010-12-11):
使用隔離變壓器效果不錯.

网友:
感謝w大大...又看到好東西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