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拆MOSFET後的疑問

楼主(2009-04-29):
各位大大
拆MOSFET下來量測,後來裝上去.
有些原本的MOSFET背後就有舊的散熱膏,有些則沒有.
會在MOSFET背後擦散熱膏、加雲母片,還是洗乾淨就直接鎖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該有的就讓他有,這是為了導熱!

网友:
你要看他是絕緣式的還是非絕緣!

絕緣的話就散熱膏塗一塗,鎖上去就好!

非絕緣的就要墊雲母墊片了!墊片的背面還是要塗散熱膏。

网友(2010-05-20):
你要看他是絕緣式的還是非絕緣!

請問要怎麼判斷哪一種是絕緣式的?哪一種是非絕緣式的?
看過些許規格書,不知道是沒注意過?還是還有其他原因?
似乎未曾發現有絕緣式或非絕緣式的判別方式?

网友:
一般高壓端都採用絕緣,低壓端則看D極電位決定是否要加絕緣。

网友(2010-11-03):
來拆power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