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逛拍賣看到的一台LCR錶

楼主(2009-04-29):
剛剛在逛拍賣時看到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70903264553
CHY-24C
看了一下功能和量測範圍....
都和我手上的錶差不多....
重點是....
我手上幾個錶的價錢加一加....比它還貴....
考慮買下它....帶一個錶比較方便....
不知道站上有沒有人用過....
品質是否還OK?

网友:
這牌子我有一個,好不好用我不清楚,但你這款的測量電容值與頻率都比我高,

品質我覺得ok,當然不能跟低價比....產品規格有時不準,需跟賣家確認或親自

去買...

楼主:
感謝playx大....
我來去搞清楚....
如果一切OK....
就下手了....
不然現在每次都用好幾樣東西....
還會忘了清桌面....
搞著搞著就燒東西了....
是老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忘了說,這種多功能電錶在測量電容時只能插進孔裡測,無法用錶筆直接測,

也就是測新電容,因為引腳未剪所以容易插進去測,若是從pcb板拆下,引腳太短不容

易測出電容值,可能要另外做一個工具...

其實我覺得電錶若是維修用,已有就繼續用就好,外出的不用帶太貴的電錶出門,因為有時

會忘記帶回或摔壞,我有一顆yf-303就是摔壞,屍體還留著拆肉。診斷卡有3張,為何有3張?

就是診斷完忘了拔下來,等要用時才找不到又買,當電腦又回診時才發現在裡頭...

好的電錶我都是在家裡用....

楼主:
我看的那一個可以喔....
我看它的照片....
在右邊的那兩個孔上是寫Lx、Cx、Rx....
意思應該是LCR用右邊的....不過也發現了一個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測DCV要用左邊的兩個孔....
看來要準備兩組探針....
我還可以考慮三天....
我買這種東西都不敢寄回家....
一定寄到上班的地方....
今天沒買....明天就來不及寄到....那就星期一再買了....
看起來好像不錯....買的機會很大了....

网友:
從圖上看應該是可用錶筆測,如果要網購最好跟店家確定一下,探針不用買2組,

不一定原廠就有附,最少也有1組,萬一只有一組,另一組建議買有鱷魚夾頭,測電容方便些也可用在其他處...

楼主:
嗯嗯..了解....
難怪我手上這顆電容表是附夾子的....
果然比較方便測電容....

网友:
問一下 我用電容表
~測量的話 ~正常是 數值 會往下掉 ---是漏電嗎?  有些電容 數值掉很快 有些很慢的往下掉

....應該是壞了吧 ~ 外觀很正常..........

如果 1000 999   又跳回 1000 是正常的嗎? 不斷的這樣 反覆 我量新電容也這樣 反覆的

网友:
1000~999來回跳是正常的,這是數位錶頭的"計數誤差",亦即測量值轉換成計數器顯示所產生的誤差.
參考一下"電子儀表"教科書,裡面會有詳盡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