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燒掉的是什麼零件?[已解決]

楼主(2009-04-29):
我的電腦在使用中突然斷電, 查了一下原來是power壞了. 把它拆開後發現有一顆零件
壞了, 可是那顆零件爆碎了所以無從得知是什麼零件, 從它的屍體來看有點像是電容,
不過應該不是電容. 它的位置在橋式整流的前面, AC電源進來後一邊接保險絲, 另外一邊
就是串接這顆零件. 不知這顆是什麼零件, 還是說可以直接把它短路不用接.

网友:
來一張照片吧....

网友:
應該是突波吸收器或者是熱敏電阻!

如果是並聯在 AC 兩條線上, 就是突波吸收器, 如果是串聯在 AC 進來的一條線上的迴路, 就是熱敏電阻!

我猜是熱敏電阻, 所以燒斷了, 所以電源斷開 AC , 保護了後面的電路!

那你 Power 裡面有東西短路唷!

楼主:
零件被炸碎了 只剩下兩隻接腳, 拍那兩隻腳應該也判斷不出是什麼零件
它跟保險絲一樣是串接在AC上, 會不會是H大所說的熱敏電阻, 可是如果
有短路的話怎麼會是燒這個零件, 保險絲不是會先斷. 而且最奇怪的是
那剩下的兩隻接腳是掉在外面, 而不是黏在電路板上. 很有可能是因為
高熱把焊錫給熔掉了, 零件才掉出來. 可是如果零件已經掉出來了又怎麼
會碎掉??
另外我看這個零件及橋式整流的四顆二極體的電路板上, 有點黑黑的, 應
該是之前在使用的時候就一直有高溫存在, 會是使用過載造成的嗎?

网友:
拍板子的照片....
正面和背面都要....
有些板子上會用圖形或是文字寫是什麼類型的零件....

网友:
應該是熱熱敏電阻沒錯,大概是材質不佳,導致溫度太高,因而故障

网友:
關於本版之注意事項[新手初到本版請務必閱讀]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187&extra=page%3D1

請你先看這板好麼? 這樣大家比較好一起討論!

网友:
以EW75035大大筆述
在下也是猜測該零件為.熱敏電阻

以您第4帖
""零件被炸碎了 只剩下兩隻接腳, 拍那兩隻腳應該也判斷不出是什麼零件""

hannhmo版主大大已要求你貼圖出來了
就是因為ew75035你只有筆述.又沒該psu廠牌型號規格
在這大家又不是"神"每人都會通靈
哪能知道該用甚麼規格的零件
即使確定的告知你該零件是."熱敏電阻"..但該用多少值的呢??

你自己就已抓出可能可能問題點了
""可是如果有短路的話怎麼會是燒這個零件, 保險絲不是會先斷""
熱敏電阻.保險絲都是保護作用.功能不同.所以當然會壞不同.不然就只要保險絲就好了阿

""高熱把焊錫給熔掉了, 零件才掉出來. 可是如果零件已經掉出來了又怎麼會碎掉??""
高熱會溶錫.當然高熱超過該零件的耐熱度.該零件當然要爆阿

""應該是之前在使用的時候就一直有高溫存在, 會是使用過載造成的嗎?""
短路.高溫.過載.都是兇手

如果你只是要快速答案
很簡單..
該零件就是..溫度電阻...也可"直接跳線"

但你只換該零件或跳線..保証一定能通電
但輕者.多久psu會再燒毀~~不知
重者~~最好連主機板.cpu一塊燒掉吧!!

要求你貼圖.正反面.主要要幫你討論找出."真正壞掉的零件"
而使物品真正完修

HappyMaCHI大大在第3#以說明你的PSU可能故障造成的原因了
請參照7#.HappyMaCHI大大所言
關於本版之注意事項[新手初到本版請務必閱讀]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187&extra=page%3D1

請你先看這板好麼? 這樣大家比較好一起討論

网友:
新手回文不夠不能貼吧 , 要回10帖才能貼圖 ,

网友:
嗯..新手回文不能貼圖....沒錯....
但是可以用[ img ] [ /img ]
來加入圖片連結....
只要先找個免費空間上傳一下照片....
不過....新手嘛....
大家就多幫幫他....

說真的....
我還沒看過零件"炸掉"的....
真的很好奇想看照片說....
我之前修到火花....
後來也有一次遇到熱敏電阻掛掉....
但我發現熱敏電阻好像都有用熱縮套管套著....
之前我修的都是高壓部份....
用的電阻值都在50M-ohm左右....很大吔....
一開始我都以為是它壞了....斷路了....後來電錶檔切到M-ohm檔..才發現的..@@
這麼大的阻抗要燒掉就已經不簡單了....
要炸掉...恐怕不只後面有短路而已....
因為之前我剛開始自己動手修POWER的時候....
遇到一顆壞了....
傻傻的直接換上....通電....
結果就看到後面一顆MOSFET嗶嗶啵啵....
根本就燒起來了....起火花約三秒鐘....
連PCB板都燒一個洞出來了....
再後來拆零件....就拿那顆熱敏電阻來量....
居然還是好的....
所以....
樓主....貼個圖啦....
我真的很好奇....想看炸掉的....
(最近我可能遇到太多次燒火花的..不正常了.. )

楼主:
真的很不好意思, 坦白說版大說要拍照片的時候是我會錯意了
以為是要拍壞掉的零件, 沒想到是要我拍板子

趕快拿了台相機要來拍照,可是怎麼照片都很模糊,  這才發覺以前
從來沒有近拍過, 為了要拍張照片又搞了幾個小時

好不容易相片拍出來了, 很開心的要把相片貼上來, 研究了半天卻不知
要如何貼上來, 只好先去爬文看貼圖的方法, 這才發覺原來是積分不夠
不能貼圖, 搞了半天圖還是沒貼上來, 真的很對不起大家, 請各位原諒我
這個新手吧

就像前面大大所說沒圖不知要從何來討論, 總不能都是用猜了, 所以只好
找朋友先借個空間來放圖, 等到權限夠了再把圖補上來.

至於版大想看炸掉的零件, 因為零件已經碎掉, 所以被我扔了.

网友:
如果以下圖..零件位置看對的話

那您要先檢查整流粒及電感線圈了
(藍色圈內的零件)

整流粒看起來應該至少有燒毀2支吧!
爆掉的那零件確定是"溫度(熱敏)電阻"..................
.好人王大大有一篇文裡有講到它的功用及名稱...怎臨時要卻找不到n_065|
請自行爬文找吧

您先測看看吧

隨便灌水.回文10帖以上就能直接貼圖了.不用另找空間..也不用怕圖掛點.變包子

网友:
pcb板上寫thr1---爆掉的那零件確定是"溫度(熱敏)電阻

楼主:
我把4個二極體給焊下來量了一下, 是好的沒短路也沒斷路
那個電感把它拔起來量了一下, 也是好的 兩組電感間沒短路
不過在檢查板子的時候發現有5顆電容有點鼓鼓的, 想把它
換掉再來做測試, 不知那個熱敏電阻要買什麼規格的 像是
阻抗 耐壓 以及瓦數等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熱敏電阻也是有規格表,但是一般常用的就是下列幾種規格而已︰

上面照片下方那兩個比較小的就是雜牌Power內裝的,雜牌的Power如果有用到右邊那種10mm的等級就算不錯了。
一般有廠牌的Power用的熱敏電阻至少會有10mm以上,如上面照片左、右兩邊那種15mm,如果會用到照片上面那種20mm等級的Power,那它應該不是便宜貨了。

熱敏電阻在常溫下大約數Ω到100Ω之間算是常用規格,你用電錶測一下約10Ω內就算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照片下方那兩個比較小的就是雜牌Power內裝的,雜牌的Power如果有用到右邊那種10mm的等級就算不錯了。
一般有廠牌的Power用的熱敏電阻至少會有10mm ...

哇勒....熱敏電阻的阻值這麼小喔....
那我之前量到的那種若干M-ohm以上的....
不就都是壞的....
原來如此....

楼主:
感謝大大的解說
不過熱敏電阻不是還有分正溫度係數(PTC)跟負溫度係數(NTC)的嗎
這兩種有何不同, 都可以用嗎?

另外我換好零件後, 就直接做空機測試嗎, 還是要把高低壓的部分隔開
各別測試, 例如把變壓器拔下來, 先檢查高壓的部分.

不好意思 第一次碰power的電路 什麼都不懂 還在爬文練習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熱敏電阻一般是在做測量溫度使用,你說的就是這一類型,不過電源使用的熱敏電阻並不是這種,它的全名應該是NTC Power Thermistor,當然它是負溫度系數,否則溫度越來越高它阻值越來越大壓降也越來越大,這樣電源如何能工作?
修理電源供應器當然是要在空機下修理,空機都不正常了加上負載那一定也不正常,至於是不是要先拆變壓器我是覺得不需要,高壓部份零件並不多,先確定沒有短路問題即可。
沒修過Power請先看舊文,等有心得再動手,否則一定是越修故障越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建議您只換上"熱敏電阻"後就要通電測試

以你所提供的圖看來(可看到的範圍不多).....應該還有地方短路
應該要把它找出來
包括要查市電進來.第一濾波線圈的地方

"熱敏電阻"爆掉.一定是有某零件短路.
造成瞬間電流過大..以至"熱敏電阻"過熱..
而且還讓"熱敏電阻"無法來的即反映.變大阻值來斷電保護
只好以"自爆"壯烈自我犧生.來保護電路n_075|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 已經大概知道要往那個方向去做了
我先去找零件把它換上, 順便把幾顆電容也給換掉, 再來就是繼續來爬舊文
等有較多心得時就要來試爆了

想再請教各位大大, 要判斷零件的好壞大家都是直接把它焊下來量嗎?
好羨慕各位神人, 只用判斷的就可以知道是哪顆零件出問題

我再補上比較完整的圖, 請各位大大幫我看看還有哪邊可能會出問題
或是有哪些零件最常出問題

网友:
除非是明顯燒掉的樣子....
不然我是都拆焊下來量....
站上的前輩們都是依發問的問題來判斷的....
這些都是經驗的累積吧....
這我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看一下版規,把照片改成800*600好嗎?

楼主:
記得之前在看版規的好像沒看到這個, 可能是自己漏看了 所以又重新回去看了一下
結果在主機板區看到這一條, 大大很不好意思 沒看到那邊去. 剛看了一下已經有貼圖
的權限了, 所以把改過的圖也順便放了上來, 全部改為800x60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得之前在看版規的好像沒看到這個, 可能是自己漏看了 所以又重新回去看了一下
結果在主機板區看到這一條, 大大很不好意思 沒看到那邊去. 剛看了一下已經有貼圖
的權限了, 所以把改過的圖也順便放了上來, 全部改為80 ...

800*600是wish在站上規定的..
電源版的版規中原本的沒有加上去....
為免論壇流量過大造成困擾....
我剛剛才加上去的....
這點本人在此跟您致歉....
是個人的疏乎造成您的麻煩....
也感謝您的配合....

楼主:
跑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沒有在賣10歐姆以下的熱敏電阻, 最低的都是100歐姆
看來要從其它顆power來拔這個零件了.
既然還沒找到零件, 那就繼續來找其它可能會出問題的地方. 我把高壓那邊的晶體
拔下來測試看看有沒短路
右邊兩顆經測量都沒短路的情形, 只有左邊那顆不知是哪種晶體, 我猜可能是FET
經測量右邊兩隻腳像是二極體的特性只有單向導通, 我猜可能sd腳, 左邊那隻腳
對另兩隻腳雙向都不通有可能是g腳, 如果真是FET的話這應該沒短路吧

网友:
CET公司的CEF02N6....
N-channel MOSFET....
DATASHEET如附件....

45.67 KB, 下載次數: 70

楼主:
找了好幾家電材料行都沒在賣10歐姆以下的熱敏電阻, 看來也只能從其它power拔來用了
我拔了一顆下來 量了一下是6歐姆, 再把它焊上去. 再次確認其它大電流的地方沒短路後
再來就是要通電測試了

通電後還好沒出現火花也沒聽到爆裂聲, 開了幾秒後斷電再摸了幾顆零件 也沒有發燙情形
應該是沒有短路, 再次通電後準備要來量它的電壓了.
有了H大的慘痛經驗, 我把桌上清理的很乾淨, 把會造成短路的東西給排除掉 再來量電壓
主電容的地方是150V, +5VSB 是5V PS-ON 是4V PW-OK及其它輸出都沒有電壓. 看來
輔助電源的部分應該是OK的.

把PS-ON對地短路後, 風扇開始轉動, PW-OK有5V的輸出, 其它5V及3.3V的輸出也都正常
只有12V的輸出測量只有11.7~8V那邊, 感覺好像低了點, 如果以10%的誤差來說應該還在
正範圍吧.
裝上兩顆硬碟來當負載, 測試看看會不會有過載的情形. 跑了一段時間後都沒出現什麼問題
應該可以裝上電腦來測試了吧!

裝上電腦後可以正常開機, 跑了一些程式也沒發現什麼問題. 所以讓它繼續燒機幾個小時後
拔下POWER檢查之前電路板發黑懷疑有高熱的地方, 摸了下溫度也都正常.
雖然沒有發現之前所說元件可能短路的情形, 猜想可能是換掉的那幾顆電容有漏電現象, 造
成過載而燒毀.
測試到這邊應該算是修理成功了吧, 至於12V輸出偏低的部分, 我再查一下相關電路看是否還
有其它問題.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指導, 肛溫喔~

网友:
恭喜恭喜~~
記得清桌面絕對是正確的....
12V的部份有11.75以上....應該都算正常....
上負載測量還是比較準確....
燒機一天後再來做各部份測試....
就能更確認了....
記得標題改一下....
加上[已解決]....
感恩您喔....

网友:
變阻體
通電電流越大 阻體發熱 阻抗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