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針腳心得」請大家小心使用CPU假負載

楼主(2009-04-30):
剛買回來沒多久的CPU假負載
拆開來就發現針腳歪了,用美工刀想橋回來,結果弄巧成拙馬上就斷了
(其實平常還蠻常調整CPU針腳的,不過CPU假負載的針腳跟焊點都非常的小,可能原本就快斷囉,輕輕碰一下針腳就飛出去找不到了....)
不過經過一番折磨之後,大約花了一個多小時把針補上去了= =b(補上去的針比較短,還歪歪地XD)

其實沒有焊接過針腳的經驗所以比較急著把東西用好,所以把補針的過程並沒有完整拍照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不要再像我一樣把工具用壞囉~

1.首先補針腳不一定要動用到放大鏡,因為實際上運作的時候,需要一手拿烙鐵,一首拿鉗子夾著針腳,用放大鏡搞不好會礙手礙腳的(要大概估計一下施工時的左右手放的角度,跟會不會卡到東西)
2.補針的針腳我是從壞掉的478CPU拿下來的,左右持續搖晃讓針腳斷的時候可以「直直的」整隻比較好處理
(實際上當然斷掉的針腳可以留著比較好,我的假負載的針碰一下就飛出去了,東西太小,老花眼真的找不到,只能拔別顆CPU的,也提醒大家壞的CPU可別急著丟喔~)
3.要補的「針」真的有夠難拿,我是用鉗子去夾,稍微用力一點他就會飛出去...不用力,他會沒辦法固定住,非常不好焊接(碰到繞鐵頭就移位了),所以施力要稍微練習一下
4.焊接的時候角度要抓好,不要像我一樣把PCB用到有一點白白的痕跡(請見圖)
5.焊接完用牙刷+酒精刷一刷PCB看起來比較好看,而且也可以順便測試一下針腳穩不穩定(牙刷本身很軟,刷過去不至於把針腳用斷,也順便可以測試一下焊得穩不穩固)
6.用放大鏡確認一下有沒有接好(儘量讓針在焊點正中央,像我的就沒有 )
(因為隔天要上班然後很晚了,東西先求可以用就好,所以我暫時先沒理他...)

文字敘述分享一下補針的心得....畢竟這個東西不好買,請大家好好珍惜身邊的工具喔,這些工具都不好買呢~

Orz好像一整篇都是負面教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2.補針的針腳我是從壞掉的478CPU拿下來的,左右持續搖晃讓針腳斷的時候可以「直直的」整隻比較好處理""

最好不要用""左右持續搖晃讓針腳斷"".
用烙鐵或風槍把腳針焊下來..
因為...腳針底部有'座"
一來腳針不會變短
二來比較容易焊的直直的比較不會"巴黎斜塔"
三來因為有底座的關係.比較好作業.也會焊的比較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補針的針腳我是從壞掉的478CPU拿下來的,左右持續搖晃讓針腳斷的時候可以「直直的」整隻比較好處理""

最好不要用""左右持續搖晃讓針腳斷"".
用烙鐵或風槍把腳針焊下來..
因為...腳針底部有'座"
一來腳針不會變短

喔喔~好的,下次我試試看整隻腳拿下來,沒注意到針腳底部有座
繞鐵頭太大隻碰不太到針腳的座,我用熱風槍來試試看好了

网友:
調整 cpu接腳,可以 利用 自動鉛筆的筆頭 套住 接腳去扳...因該 會比較方便施力調整.
調整好 再檢查接腳上面 有沒有殘留碳粉 清理乾淨 就ok了.

楼主:
經過板上高手指點
重新補了一次(原本的因為針腳沒有座,所以搖幾下就掉下來囉 )
重新從CPU取下一隻針腳(如下圖,針腳是有圓盤的喔~不要像我笨笨的把他用斷囉 )
重新上了一次針,看起來似乎真的好多了,也穩固很多

還沒學會修主板就先學了補針腳
謝謝板上loku363大大的幫忙啦~受益良多

TO #4:
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耶,我是都用小刀(因為比較軟,不容易用力過頭把針腳弄斷)
某些情況下用彫刻刀(稍微硬一點)也不錯用,
您的意思是把自動鉛筆整隻插在針腳上像搖桿一樣去調整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如下圖 操作能很快方便調整。

网友:
是這隻腳嗎??

能換個角度近拍的照片嗎?

因為看起來還有點假焊

楼主:
對阿,就是那隻腳

抱歉手抖的比較厲害

這樣算虛焊嗎(是因為孔裡面的銲錫放太多的關係嗎?)

不行我在重焊好了

网友:
原本那張圖看起來有點假焊
新的這二角度的圖看起來還好

如果是真cpu.原那張圖那樣以算poss
但是您這是假負載.檢測工具.必須常常要拔來拔去的
不比真cpu.裝上後如果ok就不拔動了
所以必須焊牢一點

免的在檢測主機板時.查測了老半天.............
最後才發現是.檢測工具出了問題 (例如.腳.不見了)

主要是您.那隻"針腳"看起來."錫"沒完整吃上
如果會怕...就.焊油.或助焊劑.加多一些..
再補上一點點點的錫.(只是要"助溶"的動作而已)
應該就能像 .真cpu上的那樣漂亮了

對了..忘記說...有用.焊油.或助焊劑...完工後要記的清洗乾脆喔

网友(2009-09-13):
我也有黏過的經驗...不過
我是弄斷好的478cpu的一隻腳@@
後來解焊一顆壞掉的cpu腳補上去的@@
過程中...還多倒了幾隻腳><
最後還是小心翼翼的搞定了

网友(2010-01-01):
真是特別的經驗
因為我還沒用過這各針腳~~改天有機會試試
感謝分享

网友:
給一個建議用打針筒將前端抹平在將針PIN插入用斜口鉗微夾緊不掉下為原則,我就是用此法修復一只478 3.0的CPU還滿好用的

网友:
我是用自動鉛筆的頭,不錯用.

网友(2010-05-14):
還好現在775之後沒長腳了...
腳長在CPU座上... 斷腳就慘了!
整個CPU座重植

网友(2010-06-13):
好利害,好眼力,竟然可以回焊

网友:
修cpu斷腳,真的要有耐心和耐力,因為有斷腳時往往會有其它的針腳也歪斜,要小心的調回來,如果斷的是cpu中間的腳就會比較不好修了

网友(2010-07-18):
我之前買的AM3的假負載,就是少了一個針腳,就是有一個坑,就是沒蘿蔔,真不知是正常還
是不正常,要問一下買家囉

网友:
我都用主機板的檔片
可以慢慢喬....

网友:
請問478CPU的針腳,會不會和其他針腳格格不入,也就是太長或太短的問題呢?我的CPU的針腳,不是太長,就是太短
,要怎麼處理呢?太長是不是要弄短一點呢?

网友(2010-10-29):
這麼細的工夫,這樣細工,真精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