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RC410-M2主機板的開關電路

楼主(2009-04-30):
 小弟的電腦 ACER E500  最近會有無法觸發開機的狀況

 也送回原廠檢測過了

 果然是主機板的問題

 但原廠只提供同款換新並保固3個月 2400元

 想當然不會去換

 所以打算自己修

 現在的徵狀是

  1 有時候可以開機 有時候不行

  2 關機後 馬上開機 則可以觸發開機,而關機一陣子 就打不開了 要等運氣來才能開

  3 主機板上的零件 沒有明顯的傷痕 (電容沒爆 晶片沒燒)

 由以上幾點

 小弟初估是主機板開關電路上的零件故障

 板子是  ECS RC410-M2

 因為沒有修板經驗

 想問問板上高手

 這塊板子的開關電路 有哪幾個地方可以更換

 又或者板子的故障是另原因

 懇請各位大大提供寶貴的知識

网友:
在沒有診斷卡的情形下,大致研判有2種常見情形給你參考...

1. cpu 座空焊

2. 記憶體供電異常

這只是參考未必是問題核心,要自己diy必需要有工具,即使買足工具也因種種因素未必

修的好,網拍一片大約800多元,b大你要自己衡量一下...

网友:
請在不能開機時 觸摸主機板 鋰電池上方圓長形的時英振蕩器 試試看能不能觸發

精英的主機板虛焊率很高 真要換主機板也不建議用 況且acer跟精英買這種主機板是買斷 精英是不與保固維修的

我手上就有3片這種型號的主機板 都是南橋虛焊 打電話去精英問才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虛焊? 不懂那是什麼(是指與主機板沒有實際接通的意思?)

 不過如果是這樣

 不是一買來就會發生無法觸發的問題嗎?

 怎麼會買了3年多才發生呢?

 不過下次電腦再打不開 我會試試看您提供的方法

 感謝

 剛剛去問了一下 如果送給人修

 要價1XXX大洋

 有點不忍心...

网友B:
問題是你不忍心也沒辦法 你又不是要一直走這一條路 只是要為了修 好這一片而已

而你要修好這一片

第一:要懂一些電路的走法

第二:要有工具

但光工具 你要花了不知道幾十張的小朋友去了

但你只想修好這一片而已,修好一片才800,你覺得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沒錯

 所以我現在正在找有您所說的800元搞定的店家

 目前有問到的是1千多的

 再看看還有沒有更便宜的

 另外 現在測的結果

 直接用ATX的綠線開機 失敗

 所以 已經超過當初預想的範圍了

 不可能自己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題是你不忍心也沒辦法 你又不是要一直走這一條路 只是要為了修 好這一片而已

而你要修好這一片

第一:要懂一些電路的走法

第二:要有工具

但光工具 你要花了不知道幾十張的小朋友去了

但你只想修好這一片而已,修好 ...

再補充foyang大大的一點
第三:也要有零件換..知道哪壞了.也不一定買的到零件更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為了這一片.手上又沒工具
也不一定要送修

記得你這等級的主板.網拍上.庫存新品好像也才800~950元
再者.775腳位.DDR2記憶體..買片全新有3年保的G35也才1600左右

當然如果有興趣自己動手修..那就再說

須使用幾萬或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的工具維修你一片板子
再加上零件.及專業知識才收你個幾百塊錢應該不為過

虛焊.假焊.啞焊.空焊..大約都是同意思
表示零件跟接點.中間介質"焊錫"沒有真正的跟應該黏合的部位"溶合"
以至不導通或使用一段時間或"熱"後與黏貼點微分離
用肉眼是不易看出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要買新板的話

 小弟個人會直接換一台新的

 因為現在電腦規格處於汰換過渡期

 不希望再繼續使用DDR2

 但又因為現在新規格的商品的價位又有點高

 想說如果現在的板子還能修就先修

 撐過這段日子再另組一台

 不過 真的如各位高手所說

 為了一塊要死不活的舊版子

 花一大堆錢去買裝備自己修 很不值得

 所以 已經決定送修了 剛剛有找到有500元維修到好的

 只是南北橋晶片的部分另計

 感覺上還很便宜

 另外一問

 套裝電腦更換主機板 套裝的還原系統就不能用了吧

 而且換了板子後 據查到的資料都說 要重灌

 問題就在套裝的重灌資料沒辦法使用

 這樣的話 有甚麼解決的好辦法?

 有聽過一個說法 換完板子 放入XP光碟 執行修復

 就可以繼續使用原來的OS

 不知道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F:

換板後os是否須要重灌..........不一定
要看
如果是換同系列的晶片組機板.大部份只須重灌驅動就行

但還須要看是否是些龜毛板.有些準系統會鎖東鎖西的

~~~~~~~~~~~~~~~~~~
好像偏離了這"版區"主機板維修的討論範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對耶 糟糕 離題了

 抱歉

 那這個問題我改到別的地方問

网友(2009-07-25):
換板後os是否須要重灌

換板後os是否須要重灌.找萬用xp這個軟體.就不用重灌

网友(2010-02-24):
回复 网友H:

1.請參考另1篇文章http://bbs.pigoo.com/thread-18981-1-1.html
2.打開側蓋檢查開機後沒多久就當機(溫度過高cpu風扇停了)...如果沒停會不開機....也是優先檢查該晶體.....參考吧....該片主機板維修累積來的經驗....記得如果有更換晶片須先CLRTC-CMOS歸零並且多次REST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I:

這情況一般是CPU供電有問題,查MOS管或PWM

网友:
回复 网友I:

12V供電 短路 請查 12V 4P 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