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P3NC60FP這顆MOSFET的替代性

楼主(2009-04-30):
手上一顆POWER的P3NC60FP這顆MOSFET掛了....
不知道可以用那些來替代....

===========================================
剛剛又去查了一下....
P3NC60FP好像不是MOSFET....
我是查到STP3NC60FP<----這顆才是MOSFET....
怪怪..

楼主:
嗯....終於搞清楚了....
P3NC60FP就是STP3NC60FP
它的特性值如下:V[sub]DSS[/sub]/I[sub]D[/sub]/R[sub]DS[/sub]
600V/3.3A/2.2ohm
目前查到可取代的MOSFET有下面幾種..
2SK2750         600V/3.5A/2.2ohm(功率不對)
KHB4D5N60F2     600V/4.5A/2.5ohm(功率不對)
STP4NK60ZFP     600V/4.0A/2.0ohm(功率不對)
2SK1402         600V/4.0A/2.4ohm(只有這個OK)
2SK3567         600V/3.5A/2.2ohm(功率不對)

自問自答....已解決....
先來看一下POWER拆下的零件有沒有可用品....
有的話就不用買了....

网友A(2009-08-12):
請問版主你說的STP3NC60FP它的特性值跟2SK1402(只有這個OK)
其它的(功率不對)
MOSFET的替代性不是看它的特性值如下嗎:VDSS/ID/RDS
那你所指的(功率不對)是那一方面的不對,是否請版主指點!指點!在此先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主你說的STP3NC60FP它的特性值跟2SK1402(只有這個OK)
其它的(功率不對)
MOSFET的替代性不是看它的特性值如下嗎:VDSS/ID/RDS
那你所指的(功率不對)是那一方面的不對,是否請版主指點!指點!在此先謝了… ...

請參考下列那篇....有寫出來MOSFET替代時的注意事項....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598&extra=page%3D1

网友A:
非常感謝版主指點!
我參考那篇....有寫出來MOSFET替代時的注意事項....
感覺缺少「通道特性」標明
不知這樣說是否對不對,而且以後要查看者也比較完整。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謝版主指點!
我參考那篇....有寫出來MOSFET替代時的注意事項....
感覺缺少「通道特性」標明
不知這樣說是否對不對,而且以後要查看者也比較完整。謝謝! ...

那是因為在市面上使用與販賣的MOSFET大多是N-CH的....
我還沒在POWER中看過P-CH的MOSFET....
那一篇裡面的MOSFET全部都是N通道的....

网友:
非常感謝版主指點!
原來POWER在市面上使用與販賣的MOSFET大多是N-CH的....
真是一點夢中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