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板的排線顏色

楼主(2009-04-30):
請問各位前輩A/D板上接往屏幕的彩色排線是否有特定的排列?

网友:
有阿  你查面板的規格書 就可以看ㄉ到腳位定義了  顏色不是重點  腳位定義才是重點唷~!!!

网友:
如果顏色可以分 不知道有多好 每次修 都要查 DATASHEET

网友:
ㄎ ㄎ....面板型號打上去網路就可以查到規格書了~~
至於面板型號怎嚜看  爬文囉~~!!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點。嘗試爬文找找看。

网友:
面板及AD的DATASHEET都要知道
讓您簡單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273&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