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maru 37電視高壓版問題[已修復]

楼主(2009-04-30):
新手第一次發問,請多指教!

故障情形 :
fujimaru  37電視開機有畫面3秒後背光不亮,
電源至高壓板24v均正常,另有3腳應是adj及on/off
有3v及5v,有請各位先進指導!(經檢視應該沒有空焊)

不好意思圖太慢補了
下圖為fujimaru  37吋電視背板

開機顯示3秒後會off燈管,聲音正常 注意畫面中上方有條橫黑影(不是很明顯)

由上面數下來第四燈的高壓線圈有故障之嫌疑

不知是否為漏電所造成的

拆下來跟第一燈的交換一下確認故障(藍色小藥丸有些燒焦但運作正常)

對換之後變成最上方第一支燈管不亮,"無訊號"那個地方(該死的相機拍的不是很明顯)

應該是他沒錯了,不知哪裡有在賣!

買到新的高壓板了,因為本來有找到一顆一模一樣的高壓線圈,但是批號不同且阻抗不同,
怕裝上去會弄壞燈管所以'禪禪新的給他開落去'
(上面是新的..下面那張是故障品)

完修之後正常運作了...咦!畫面的字被切了....原來切到放大畫面啦!

网友:
有圖片嗎..既然店員都正常  那因該是高壓問題  高壓包 根電容拆下來檢查一下吧

楼主:
發現問題了!
在開機3秒內有畫面時發現第四根燈管不亮,
索性將第四個高壓與第一個高壓對換,結果變第一支燈管不亮,
應該是第四個高壓故障導致迴路啟動保護將全部燈管off ,不過
現在問題來了........不知哪裡買的到單顆高壓或替代品,晚一點補照片
上來!      謝謝指導!

网友:
不一定是高壓線圈壞啊....
你可以把高壓線圈前的電容和電晶體焊下來看看是不已經故障了....

网友A:
版主請看好,是第4個高壓線圈壞了有替換過

网友:
本版規則
發問注意事項

Dear 有色雞

1.請大家在標題上註明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問題解決後請在標題後方加上<已解決> 。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EX︰ViewSonic Vx-912 畫面閃爍 <已解決>
2.發問時請儘量附上照片,貼圖解析度請統一用800*600。
3.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不知道起因時,也請告知不知是何緣故。
4.提出問題前,請善用搜尋功能,因為你的問題可能就在裡面。
5.新手朋友我建議你看完全部的貼文後再發問,因為如果沒有一些基礎,你可能連問的問題都表達不清楚。
6.就算是同一個問請,為了不使貼文無限延長,我還是請你另開一新帖。例如無法使用PS2的例子,就算你的故障情形相同,也請你另開一新帖。
7.觀看文章,或發文請多加利用文章分類的功能

感謝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請看好,是第4個高壓線圈壞了有替換過

呵呵~~
我知道他有替換過燈管插頭喔....
只是他這樣只能確定是那個高壓沒有輸出....
造成最後全部OFF....
但這樣卻不能確定高壓線圈是否真的故障....
像是BENQ的這種情況大多只是C5707掛了....
(我自己修好的這顆就是)....
所以才建議把那個高壓部份拆焊下來測一下是不是有東西故障....

另外....
我是電源版的版主..不能顯示器維修版的..
在這裡叫我版主好像不太對....
也勞駕樓主拍個照片來看看....

网友:
啟動3秒畫面消失,四支燈管有一支不亮。

應該是高壓部分中彈,樓主可以把高壓拆下來。

把基本的MOS先量過一次,是否有故障!

SMD的IC用二極體檔打對地阻抗,根據其他3組正常的素質去判定!

好量的元件,比方 稽納 4148之類的 量量看!

我想應該不難抓問題在哪。

發文回滿10篇就可以貼圖了,建議把圖貼上來大家幫你"眼一眼"。

网友B:
不知道是我理解錯了嗎?
開板的大大已經說了,它是將第四個高壓與第一個高壓對換過了。
這邊指的高壓應該就是高壓線圈吧,應該不是指改變燈管的接法吧。

至於開板J大的問題,我記得以前曾經在Y拍看過有人賣,但那是蠻久以前的事了..
我想您最省錢的方式就是拆舊版上的來用囉,但我想這個方式並不容易達成
至於最快的方式,那當然就是換整片高壓囉...
剛剛幫您在露天找到了,但為避免廣告嫌疑,我再傳短訊給您好了。
只是不知道您是否適用囉,祝好運喔。

网友:
看不懂.看不懂

開版大大講的是下圖灰框內的那個線圈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我理解錯了嗎?
開板的大大已經說了,它是將第四個高壓與第一個高壓對換過了。
這邊指的高壓應該就是高壓線圈吧,應該不是指改變燈管的接法吧。

至於開板J大的問題,我記得以前曾經在Y拍看過有人賣,但那是蠻久以前的 ...

呵呵~~
說不定是我理解錯誤....
我是想說應該不會有人直接拆高壓線圈來換....因為拔燈管比較快....呵呵~~
至於露天網址....
應該還好啦....

网友:
樓主大大
圖都是包子啦   看不到

网友:
幫你傳上來
那個高壓陶瓷的焦黑狀是固定膠嗎? 好像燒掉一樣><

楼主:
感謝龐大幫我補上圖片,
那個高壓陶瓷的焦黑狀應該是被高壓線圈燒的,不過只是表面而已並沒有故障,目前正在尋找零件,找到修復後再跟各位報告,感謝熱心的各位,
另外我還有一部電源有問題32吋的,有機會向電源板板主請教一下,還望不吝指導!

网友(2009-08-08):
LCD 不管是Monitor或TV最常壞的便是inverter(高壓板),
但奇怪的是TV大都壞高壓線圈,可能電路設計比較周全吧!
我想請問大家如何辨識高壓線圈的標示,如匝數,阻抗等。
即使線阻一樣,也不一定能代用。
而直看標示有看不一定懂,如何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