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

楼主(2009-05-01):
如上二個用紅圈圈起來的小零件,現在還買的到嗎..或是有替代品可用,謝謝各位大大了

网友:
第一張的..
FDD6035AL是一顆MOSFET....
Datasheet如附件....

第二張的..
ADP3418 是一顆12V MOSFET驅動IC
Datasheet如附件....

替代品的部份..MOSFET應該不難找..等一下我有空再找找..
但是驅動IC可能就比較麻煩....要考慮的因素比較多....@@

121.02 KB, 下載次數: 48

FDD6035AL Mosfet

326.9 KB, 下載次數: 50

Mosfet驅動IC

网友:
我找到一家,不過很貴,運費也貴,你可寫信給他洽談看看...

可不可以零買2~3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03439508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731606384
上面那個賣家....
FDD6035AL一顆才賣5元而已....
不用找替代品啦....
買來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