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國際牌NE35微波爐維修經驗

楼主(2009-05-01):
先說症狀,插電後一切控制機能正常,除了磁控管、風扇跟轉盤不動,但是箱內照明燈作用正常

拆開後原因為箱門安全開關溶化不過電

一般微波爐風扇跟轉盤、箱內照明燈3者並聯,所以1個不動其他2個也不會動,但是這台箱內照明燈接在箱門安全開關入電端,才會磁控管、風扇跟轉盤不動,但是箱內照明燈作用正常

小弟目前不能貼照片,發文夠了再貼上來分享

楼主:
這台是單位裡的公產,一堆歐巴桑蒸便當用的,掛點了沒人處理,真是3個和尚沒水喝,於是推給小弟我台灣水電工收尾

W大有說過,微波爐掛點如果面板正常其他不動先檢查箱門安全開關,連面板都沒反應就檢查保險絲,這台的電路跟別人不一樣,電路圖又貼在外殼內面,拆機前小弟先去大賣場參考其他國際牌微波爐電路圖,磁控管、風扇跟轉盤不動,但是箱內照明燈作用正常應該是磁控管跟馬達同時掛點(真的如此買新的還比較便宜),拆開才知道箱門安全開關溶化,除了經驗外,修電器一定要會看電路才不會誤判

网友:
國際牌或者是微波爐的設計好像都是如此,用微動開關做電源控制!

但是微波爐工作電流又很大,因此那個開關用久了就會掛,換過就好了(注意工作電流)...

另外國際牌還有一個Bug,它的觸控面板也會因為排線年久斷裂而無法動作...

換個觸控面板就可以了!==>我自己換過價格忘了!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經驗,好想看到照片...

网友:
要如何上傳圖片呢?

難道是積分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europe-chang大大
您再回文一.二帖就能直接貼圖了
(回文10帖)

貼圖前煩請注意一下"版規"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187&extra=page%3D1

@^@ 還有一篇教"貼圖"的文.臨時找不到.好像在"新手區"您看看
(不過...直接上傳貼圖很簡單)
您點擊..."+新帖"  旁邊的 ">回復" 應該就看的懂了

小弟也好想看"圖"...

(P大.......為何小弟的"米鹵蛋".沒有..找不到..您那隻.有兩朵"花"的阿)

楼主:
開關是歐斯朗的,250V,16A

中間黑色開關下面的腳已經溶化變形

中間黑色開關下面的腳已經溶化變形

箱內照明燈線接在開關前,其他機型都是在開關後面

箱內照明燈線接在開關前,其他機型都是在開關後面

目前開關暫時拆掉,用1跟短電線阿斯,今天買好料再裝回去

目前開關暫時拆掉,用1跟短電線阿斯,今天買好料再裝回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條連接控制面板的軟排線
為碳精箔膜式..組回時敬請小心..不要折到弄斷線嚕

萬一的時候~~~~小弟再講怎補救..不用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條連接控制面板的軟排線
為碳精箔膜式..組回時敬請小心..不要折到弄斷線嚕

萬一的時候~~~~小弟再講怎補救..不用換新

那個我補救過了,無效!

如可貼圖你看就知道了.....

那個微動開關我也換過!

网友:
喔!可以貼圖了!

看一下吧!它就是斷在插Pin處,燒掉的是想去補強時留下的痕跡...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小弟有提到是"碳精箔膜式"

europr大大您的那一片.只要觸控本体部份完整..如果在小弟手中.."保証"."一定"能完修的

因為一看就知道.您的方式錯了
您一定是用了烙鐵

修"碳"式的軟排部份.不用動到烙鐵或風槍的

想請問大大是.
一..在營業維修的還是自用
二..軟排接pcb部份是膠黏的還是插座的

因為還在考慮要不要公開
江湖一點訣.點破沒師父
只用文字形容的就能點破了
而且這招.到現在還是小弟在騙吃騙喝在"轉賈"的絕招之一
(相信很多"老"師級的及所謂的原廠高級維修工程師都還不知道)
現在相機.小型數位產品都看的到"碳精軟排"的東西

先提示.如果大大.要修此排線.須先練一下."破皮".要只破膠皮而不能把碳精刮傷

讓小弟再考慮考慮
(如果不信.能直接拿來小弟修給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提到是"碳精箔膜式"

europr大大您的那一片.只要觸控本体部份完整..如果在小弟手中.."保証"."一定"能完修的

因為一看就知道.您的方式錯了
您一定是用了烙鐵

修"碳"式的軟排部份.不用動到烙鐵或風槍的

想請 ...

這是家裡用的,插Pin座的!按鍵都ok就是斷線讓迴路內的按鍵無動作!

不過現在好像都是用排線了吧!碳精軟排好像很少見了!

台中有一家專門在賣電視,微波爐等...零件的叫"三發"

我面板也是找它買的...

网友:
我是不知道loku363所謂的"轉賈"絕招是什麼,但是要修理這種薄膜式的線路一般我是用導電漆或銀漆筆來補,只是不管是導電漆或銀漆筆它們的價格都是數百元,而且有存放期的問題,所以看朋友中誰有買這種東西向他借一下吧!或是問loku363的"轉賈"絕招是什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這裡啊....內建的..

网友:
有密技~ 留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是紅色部分斷線,而且它還有定位的洞,當時是用排線從插PIN座焊線,暫時代用....

所以面版背面才有查線資料,看要那個功能就短路那兩條線==>在待料時可頂著用!

网友:
利害!還有密技!我都直接換新

楼主:
各位大哥真是神人啊,排線問題小弟以前是買片萬能電路板,用微動按鈕一個一個依原面板排好,排線用報廢IDE線代替

在營業維修的還是自用這句有必要問,自用的難看不要緊,能用就好,營業維修的必須恢復原狀跟耐用姓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真是神人啊,排線問題小弟以前是買片萬能電路板,用微動按鈕一個一個依原面板排好,排線用報廢IDE線代替

在營業維修的還是自用這句有必要問,自用的難看不要緊,能用就好,營業維修的必須恢復原狀跟耐用姓 ...

其實最好還是買個面板換換吧!

微波爐不管自用或營業用,至少不可能只有你在用吧!

換個面板大家用,算功德一件!

网友(2009-12-15):
回复 网友F:

舊文慢慢消化中,但是時間隔了這麼久,好像也沒解決的辦法出來.

网友(2010-07-14):
受教了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哇這是舊文.後來有沒完修阿.硬碟排線也很好用阿.我都是這樣改n_080|

网友:
碳精箔膜 不知道與 鍵盤內的箔膜是否相同
因為鍵盤內的箔膜 我用2B鉛筆畫過就好了 阻抗不大於200歐姆即可正常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