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上的電容壞掉一定爆漿嗎???

楼主(2009-05-02):
常看到大家說電容爆漿就要換了,但主機板上的電解電容 容量不足或壞掉一定會爆漿嗎??
有沒有可能容量不足,但從外觀上是看不出來的。

网友:
在實際的測試時, 如果將通過電容的電流加大, 他會爆頂...然後爆漿 !!
同樣的將電壓加大也是一樣 !!

如果電容值下降, 會不會爆漿呢 ?? 如果長期沒發現的話, 應該也是會爆漿的 !!
所以在中間值的狀態當然也會發生 !! 也就是電容值下降, 還沒有發生爆頂的狀況當然會發生 !!

PS :  這個問題, 以前就討論過了, 請再多多的爬一舊文章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簡單的解釋
只用肉眼觀察
在板子上.看到爆漿.爆頂.爆底的電解電容.一定壞了
外觀看起來完整的電解電容."不一定:"是符合規格的好的

网友:
有些沒有爆漿的,需要拆下來用電錶看看充放電是否正常
還有如果有電容錶測量容值更好!有些測量時為0或比本來
的值小很多的,都算壞了!

网友:
我還測過容量變大的~1500uf  用電容表量變3000多到4000uf~的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有電容表~

网友(2009-09-05):
回复 网友A:

電容爆漿..有時會從底部爆漿..原因是電容排列不整齊拆下主機板才仔細看的出來....電容值多或少10%也算故障...:)

网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503&extra=page%3D2

在下的一些電容異常照片收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好難得可以看到這麼多故障照片

网友C:
狼大是維修高手
妨礙科技進步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狼大是維修高手
妨礙科技進步 嘿嘿

對主機板比較沒輒

网友(2009-10-05):
電解電容器壞掉會爆漿? 答案是不一定
電解電容器良品出廠會檢驗三大特性 Cap(容量);Df(損耗率);LC(洩漏電流)--LESR(低阻抗品)則外加量驗ESR值
Cap一般依規格容量值+- 20% 如 1000uf  800uf<cap<1200uf 低於800u或高於1200 都屬不良
Df一般依規格電壓決定  如 10v 約 22% 以下 16v 約18%以下 ,但如遇有容量較高時會額加 1~2%
LC一般為 0.001CV/2 以下  如 2200uf/16v  LC= (0.001*100*12)/2= 17.6uA 超過此值大略屬不良,但此值可隨
充電越久而降低
ESR值一般依各廠商的物料'電解液成份不同,無所謂標準化,既誰愈低愈好

電解電容器會爆,一般是電解液與製程問題較多,電解液佔60%;製程佔30%;其他佔1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單顆量到比規格容量值還高出許多,一般為電容內部溫度尚高或有殘餘電壓或LCR頻率有誤

网友:
回复 网友E:

電解電容器會從底部爆凸,屬嚴重不良,表示其製程封口不良或設計錯誤

网友:
優秀的電解電容器,不管是誰的,正常不會產生爆裂現象 ,它外表頂多pvc膠套略變色
,容量會下降許多,但也不會為 零
拆開鋁殼,內部素子完好,無變惡黑色及發臭情形,很自然呈現乾掉狀態
,你用水浸泡讓它膨脹一下,保證可以再用一個月

現今電解液因環保問題,更改過許多配方,以至於產生許多爆爆現象,不像以前的電解液很毒很臭,對環境不好,但比較不會爆
,就像現在的固態電解電容器很好用,但製程的調和房又毒又臭還要戴防毒面具的道理是一樣的

网友(2010-01-17):
狼大:好難得可以看到這麼多故障照片感恩